小白请教51单片机寄存器问题,何用C语言来表达?

楼主(2019-01-26):
各位大佬们好!有一小小问题不懂往各位大佬解答,在程序中POP 7 ,POP 6,POP 5,POP 4,POP 3,POP 2,POP 1,POP 0,这里的0-7是寄存器吗?如果是寄存器,他是什么寄存器呢?那如何用C语言来表达呢?例如我将POP 7,赋值给变量A里?我小白一枚!讲详细点点,。麻烦了

楼主:
自行暖贴,这个我特别想知道答案,

网友A:
这些好像是自定义名称,寄存器都是用地址来表达的。

网友B:
POP是出栈指令。你这里的0~7是指工作寄存器R0~R7

网友C:
看起来好像是汇编语言。
汇编用工作寄存器R0~R7,还要看寄存器组。。。。。。
基本的基础知识,楼主需要好好学学。

网友D:
POP是出栈指令。你这里的0~7是指:CPU内部低端寄存器中的00H-07H,它不一定是工作寄存器R0~R7。
工作寄存器R0~R7,有四个可能的地方:00H-07H,08H-0FH,10H-17H,18H-1FH。
CPU上电初始对应的是:00H-07H。
这也就是:只有 POP 00H 指令,不可以 POP R0 指令的原因(CPU不能直接决定从何处取出数据弹出,有4个选项)。
对于C语言,编译系统与你谋划好了,不需你为此操心!这是C的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