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_ILI9341 LCD_SD卡存储串口接收到的数据源码

楼主(2019-01-26):
STM32_LCD_SD卡存储串口接收到的数据

#include "delay.h"
#include "sys.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usart2.h"
#include "lcd.h"
#include "malloc.h"
#include "exfuns.h"
#include "fontupd.h"
#include "flash.h"
#include "mmc_sd.h"
#include "text.h"

#define FILE_MAX_SIZE 512

int main() //主函数
{
        u8 font_updata;
        u8 rxlen;
        u16 i;
        u8 *write_buf=0;
        //u8 *read_buf=0;
        FIL file;  //文件对象
        FRESULT res;
        u16 pointer=0;

        Stm32_Clock_Init(9);//系统时钟设置
        delay_init(72);                  //延时初始化
        uart_init(72,9600);        //串口1初始化
        uart2_init(36,9600);//串口2初始化
        LCD_Init();         //初始化LCD
        LCD_Display_Dir(0); //设置LCD显示方向 0竖屏 1横屏
        SPI_Flash_Init();   //初始化Flash
        if(SD_Initialize())
        {
                LCD_ShowString(0,0,240,16,16,"SD CARD ERROR");
        }
        mem_init(SRAMIN);        //初始化内部内存池
        exfuns_init();                //为fatfs相关变量申请内存
        f_mount(0,fs[0]);         //挂载SD卡
        f_mount(1,fs[1]);         //挂载FLASH
        if(font_init())       //检查字库
        {
                LCD_ShowString(0,0,240,16,16,"FONT ERROR");
                LCD_ShowString(0,16,240,16,16,"UPDATA FONT FROM SD CARD...");
                font_updata=update_font(20,110,16,0);//从SD卡更新
                while(font_updata)//更新失败
                {
                        LCD_ShowString(0,32,240,16,16,"UPDATA FONT ERROR");
                }
                LCD_ShowString(0,32,240,16,16,"UPDATA FONT SUCCESS");
        }
        Show_Str(0,0,240,16,"程序正常启动",16,0);
        while(1)
        {

                if(USART2_RX_STA&0X8000)//串口2收到数据了
                {
                        Show_Str(0,0,240,16,"串口收到数据了",16,0);
                        rxlen=USART2_RX_STA&0X7FFF;        //得到数据长度
                        write_buf=mymalloc(SRAMIN,FILE_MAX_SIZE); //申请FILE_MAX_SIZE字节的空间

                        for(i=0;i<rxlen;i++)
                        {
                                write_buf[i]=USART2_RX_BUF[i];
                        }
                        for(i=rxlen;i<FILE_MAX_SIZE;i++)
                        {
                                write_buf[i]=' ';
                        }
                        LCD_Clear(WHITE);
                        Show_Str(0,16,240,16,write_buf,16,0);
                        //打开文件,如果文件不存在,则创建一个新文件;用此种方式,可以用f_lseek 在文件后追加数据
                        //(读写模式可同时生效)
                        res=f_open(&file, "0:/yiyi.txt", FA_OPEN_ALWAYS | FA_WRITE);
                        switch(res)
                        {
                                case FR_OK:
                                        Show_Str(0,0,240,16,"磁盘正常",16,0);
                                        break;
                                case FR_INVALID_DRIVE://驱动器号无效
                                        Show_Str(0,0,240,16,"驱动器号无效",16,0);
                                        break;
                                case FR_NOT_READY://由于驱动器中没有存储介质或任何其他原因,而导致磁盘驱动器无法工作
                                        Show_Str(0,0,240,16,"磁盘驱动器无法工作",16,0);
                                        break;
                                case FR_DISK_ERR://由于底层磁盘I/O接口函数中的一个错误,而导致该函数失败
                                        Show_Str(0,0,240,16,"底层磁盘I/O错误",16,0);
                                        break;
                                case FR_NO_PATH:  //找不到该路径
                                        Show_Str(0,0,240,16,"找不到该路径",16,0);
                                        break;
                                case FR_INVALID_NAME: //文件名无效
                                        Show_Str(0,0,240,16,"文件名无效",16,0);
                                        break;
                                case FR_NO_FILE: //找不到该文件
                                        Show_Str(0,0,240,16,"找不到该文件",16,0);
                                        break;
                                case FR_EXIST: //文件已存在
                                         Show_Str(0,0,240,16,"文件已存在",16,0);
                                        break;
                                default: //其他的为Disk error
                                        Show_Str(0,0,240,16,"其它Disk error",16,0);
                                        break;
                        }
                        pointer=file.fsize; //获得文件大小
                        res=f_lseek(&file,pointer);//移动文件指针
                        res=f_write(&file,write_buf,rxlen,&br);//向文件内写入字符串
                        res=f_close(&file);   //关闭打开的文件
                        myfree(SRAMIN,write_buf);
                        USART2_RX_STA=0; //启动下一次接收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