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12864不能同时显示Ds18b20的值和时间 求指教修改mcu程序

楼主(2019-01-26):
出现的问题:1、温度显示不出来始终是0
                   2、时间的秒有时会突然停顿一下

12864 Ds18b20 Ds1302.rar

网友A:
估计是按照书本做成了一个东西,这样的设计、程序结构,只能做着玩玩,不能够产品化。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
这个肯定是程序造成的,时钟显示和温度显示完全可以独立;
温度读取,如果是 12 位精度,建议你的 ...

谢谢,那我重新试试

网友C:
只有你能做到:
软件的任何地方都不用硬延时(用CPU循环语句死等时间),就可以了。

网友D:
不是12864的问题!!!!!
这个是有讨论的
"LCD1602不能同时显示温度和时间的问题"
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