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HT11的原理图及单片机程序(带中文注释,1602液晶显示)

楼主(2019-01-26):
电路原理图如下:

DHT11原理图

DHT11原理图

#include <reg52.h>                      // 头文件包含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 以后unsigned char就可以用uchar代替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以后unsigned int就可以用uint 代替
sfr ISP_DATA  = 0xe2;         // 数据寄存器
sfr ISP_ADDRH = 0xe3;        // 地址寄存器高八位
sfr ISP_ADDRL = 0xe4;                 //地址寄存器低八位
sfr ISP_CMD   = 0xe5;        //命令寄存器
sfr ISP_TRIG  = 0xe6;         // 命令触发寄存器
sfr ISP_CONTR = 0xe7;                //命令寄存器
sbit LcdRs_P   = P1^2;        //1602液晶的RS管脚
sbit LcdRw_P   = P1^3;      //1602液晶的RW管脚
sbit LcdEn_P   = P1^4;       //1602液晶的EN管脚
sbit DHT11_P   = P1^0;       //温湿度传感器DHT11数据接入
sbit LedTL_P   = P3^4;        //温度过低报警指示灯
sbit LedTH_P   = P3^5;       //温度过高报警指示灯
sbit LedHL_P   = P3^6;        //湿度过低报警指示灯
sbit LedHH_P   = P3^7;       //湿度过高报警指示灯
sbit Buzzer_P  = P1^1;     // 蜂鸣器
sbit KeySet_P  = P1^5;         // “设置”按键的管脚
sbit KeyDown_P = P1^6;       // “减”按键的管脚
sbit KeyUp_P   = P1^7;       //“加”按键的管脚
uchar temp;                             // 保存温度
uchar humi;                             // 保存湿度
uchar AlarmTL;                       // 温度下限报警值
uchar AlarmTH;                      // 温度上限报警值
uchar AlarmHL;                     // 湿度下限报警值
uchar AlarmHH;                      // 湿度上限报警值
/*********************************************************/
// 单片机内部EEPROM不使能
/*********************************************************/
void ISP_Disable()
{
        ISP_CONTR= 0;
        ISP_ADDRH= 0;
        ISP_ADDRL= 0;
}
/*********************************************************/
// 从单片机内部EEPROM读一个字节,从0x2000地址开始
/*********************************************************/
unsigned char EEPROM_Read(unsigned int add)
{
        ISP_DATA  = 0x00;
        ISP_CONTR= 0x83;
        ISP_CMD   = 0x01;
        ISP_ADDRH= (unsigned char)(add>>8);
        ISP_ADDRL= (unsigned char)(add&0xff);
        //对STC89C51系列来说,每次要写入0x46,再写入0xB9,ISP/IAP才会生效
        ISP_TRIG  = 0x46;
        ISP_TRIG  = 0xB9;
        _nop_();
        ISP_Disable();
        return(ISP_DATA);
}
/*********************************************************/
// 往单片机内部EEPROM写一个字节,从0x2000地址开始
/*********************************************************/
void EEPROM_Write(unsigned int add,unsignedchar ch)
{
        ISP_CONTR= 0x83;
        ISP_CMD   = 0x02;
        ISP_ADDRH= (unsigned char)(add>>8);
        ISP_ADDRL= (unsigned char)(add&0xff);
        ISP_DATA  = ch;
        ISP_TRIG  = 0x46;
        ISP_TRIG  = 0xB9;
        _nop_();
        ISP_Disable();
}
/*********************************************************/
// 擦除单片机内部EEPROM的一个扇区
// 写8个扇区中随便一个的地址,便擦除该扇区,写入前要先擦除
/*********************************************************/
void Sector_Erase(unsigned int add)
{
        ISP_CONTR= 0x83;
        ISP_CMD   = 0x03;
        ISP_ADDRH= (unsigned char)(add>>8);
        ISP_ADDRL= (unsigned char)(add&0xff);
        ISP_TRIG  = 0x46;
        ISP_TRIG  = 0xB9;
        _nop_();
        ISP_Disable();
}
/*********************************************************/
// 毫秒级的延时函数,time是要延时的毫秒数
/*********************************************************/
void DelayMs(uint time)
{
        uinti,j;
        for(i=0;i<time;i++)
                for(j=0;j<112;j++);
}
/*********************************************************/
// 1602液晶写命令函数,cmd就是要写入的命令
/*********************************************************/
void LcdWriteCmd(uchar cmd)
{
   LcdRs_P = 0;
   LcdRw_P = 0;
   LcdEn_P = 0;
   P0=cmd;
        DelayMs(2);
   LcdEn_P = 1;
        DelayMs(2);
   LcdEn_P = 0;
}
/*********************************************************/
// 1602液晶写数据函数,dat就是要写入的命令
/*********************************************************/
void LcdWriteData(uchar dat)
{
   LcdRs_P = 1;
   LcdRw_P = 0;
   LcdEn_P = 0;
     P0=dat;
        DelayMs(2);
   LcdEn_P = 1;
        DelayMs(2);
   LcdEn_P = 0;
}
/*********************************************************/
// 1602液晶初始化函数
/*********************************************************/
void LcdInit()
{
   LcdWriteCmd(0x38);        // 16*2显示,5*7点阵,8位数据口
   LcdWriteCmd(0x0C);        // 开显示,不显示光标
   LcdWriteCmd(0x06);        // 地址加1,当写入数据后光标右移
   LcdWriteCmd(0x01);        // 清屏
}
/*********************************************************/
// 液晶光标定位函数
/*********************************************************/
void LcdGotoXY(uchar line,uchar column)
{
        //第一行
    if(line==0)
       LcdWriteCmd(0x80+column);
        //第二行
   if(line==1)
       LcdWriteCmd(0x80+0x40+column);
}
/*********************************************************/
// 液晶输出字符串函数
/*********************************************************/
void LcdPrintStr(uchar *str)
{
   while(*str!='\0')                      //判断是否到字符串的尽头了
       LcdWriteData(*str++);
}
/*********************************************************/
// 液晶输出数字
/*********************************************************/
void LcdPrintNum(uchar num)
{
        LcdWriteData(num/10+48);   // 十位
        LcdWriteData(num%10+48);       // 个位
}
/*********************************************************/
// 液晶显示内容的初始化
/*********************************************************/
void LcdShowInit()
{
        LcdGotoXY(0,0);                                                   // 第0行的显示内容
        LcdPrintStr("  DHT11 System ");
        LcdGotoXY(1,0);                                                // 第1行的显示内容
        LcdPrintStr("T:   C  H:  %RH");
        LcdGotoXY(1,4);                                                   // 温度单位摄氏度上面的圆圈符号
        LcdWriteData(0xdf);
}
/*********************************************************/
// 10us级延时程序
/*********************************************************/
void Delay10us()
{
        _nop_();  // 执行一条指令,延时1微秒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
/*********************************************************/
// 读取DHT11单总线上的一个字节
/*********************************************************/
uchar DhtReadByte(void)
{
        bitbit_i;
        ucharj;
        uchardat=0;
        for(j=0;j<8;j++)
        {
                while(!DHT11_P); // 等待低电平结束
                Delay10us();           // 延时
                Delay10us();
                Delay10us();
                if(DHT11_P==1)            // 判断数据线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
                {
                        bit_i=1;
                        while(DHT11_P);
                }
                else
                {
                        bit_i=0;
                }
                dat<<=1;            // 将该位移位保存到dat变量中
                dat|=bit_i;
        }
   return(dat);
}
/*********************************************************/
// 读取DHT11的一帧数据,湿高、湿低(0)、温高、温低(0)、校验码
/*********************************************************/
void ReadDhtData()
{
        ucharHumiHig;              // 湿度高检测值
        ucharHumiLow;          // 湿度低检测值
        ucharTemHig;                        // 温度高检测值
        ucharTemLow;               // 温度低检测值
   uchar check;                    //校验字节

        DHT11_P=0;                  // 主机拉低20ms
        DelayMs(20);
        DHT11_P=1;                  // DATA总线由上拉电阻拉高主机延时40us
        Delay10us();                  // 延时等待30us
        Delay10us();
        Delay10us();
        while(!DHT11_P);         //等待DHT的低电平结束
        while(DHT11_P);           //等待DHT的高电平结束
        //进入数据接收状态
        HumiHig= DhtReadByte();          // 湿度高8位
        HumiLow= DhtReadByte();         // 湿度低8为,总为0
        TemHig  = DhtReadByte();          // 温度高8位
        TemLow  = DhtReadByte();         // 温度低8为,总为0
        check   = DhtReadByte();    // 8位校验码,其值等于读出的四个字节相加之和的低8位
        DHT11_P=1;                                  // 拉高总线
        if(check==HumiHig+ HumiLow + TemHig + TemLow)             // 如果收到的数据无误
        {
                temp=TemHig;                       // 将温度的检测结果赋值给全局变量temp
                humi=HumiHig;                     // 将湿度的检测结果赋值给全局变量humi
        }
}
/*********************************************************/
// 是否需要报警判断
/*********************************************************/
void AlarmJudge(void)
{
        uchari;
        if(temp>AlarmTH)                 // 温度是否过高
        {
                LedTH_P=0;
                LedTL_P=1;
        }
        elseif(temp<AlarmTL)           // 温度是否过低
        {
                LedTL_P=0;
                LedTH_P=1;
        }
        else                                          //温度正常
        {
                LedTH_P=1;
                LedTL_P=1;
        }
        if(humi>AlarmHH)              //湿度是否过高
        {
                LedHH_P=0;
              LedHL_P=1;
        }
        elseif(humi<AlarmHL)          // 湿度是否过低
        {
                LedHL_P=0;
                LedHH_P=1;
        }
        else                                       // 湿度正常
        {
                LedHH_P=1;
                LedHL_P=1;
        }
        if((LedHH_P==0)||(LedHL_P==0)||(LedTH_P==0)||(LedTL_P==0))         // 蜂鸣器判断,只要至少1个报警灯亮,蜂鸣器就报警
        {
                for(i=0;i<3;i++)
                {
                        Buzzer_P=0;
                        DelayMs(100);
                        Buzzer_P=1;
                        DelayMs(100);
                }
        }
}
/*********************************************************/
// 按键扫描,用于设置温湿度报警范围
/*********************************************************/
void KeyScanf()
{
        if(KeySet_P==0)            //判断设置按键是否被按下
        {
                /*将液晶显示改为设置页面的************************************/
                LcdWriteCmd(0x01);                                   // 设置界面的显示框架
                LcdGotoXY(0,0);
                LcdPrintStr("Temp:   -      ");
                LcdGotoXY(1,0);
                LcdPrintStr("Humi:   -      ");

                LcdGotoXY(0,6);                                          //在液晶上填充温度的下限值
                LcdPrintNum(AlarmTL);
                LcdGotoXY(0,9);                                          //在液晶上填充温度的上限值
                LcdPrintNum(AlarmTH);
                LcdGotoXY(1,6);                                          //在液晶上填充湿度的下限值
                LcdPrintNum(AlarmHL);
                LcdGotoXY(1,9);                                         // 在液晶上填充湿度的上限值
                LcdPrintNum(AlarmHH);
                LcdGotoXY(0,7);                                          //光标定位到第0行第7列
                LcdWriteCmd(0x0F);                                     // 光标闪烁

                DelayMs(10);                                        // 去除按键按下的抖动
                while(!KeySet_P);                                 // 等待按键释放
                DelayMs(10);                                        // 去除按键松开的抖动
                /*设置温度的下限值************************************//
                while(KeySet_P)             // “设置键”没有被按下,则一直处于温度下限的设置
                {
                        if(KeyDown_P==0)                                //判断 “减按键“是否被按下
                        {
                                if(AlarmTL>0)                                //只有当温度下限值大于0时,才能减1
                                        AlarmTL--;
                                LcdGotoXY(0,6);                          //重新刷新显示更改后的温度下限值
                                LcdPrintNum(AlarmTL);
                                LcdGotoXY(0,7);                           //重新定位闪烁的光标位置
                                DelayMs(350);                                //延时
                        }
                        if(KeyUp_P==0)                                   //判断 “加按键“是否被按下
                        {
                                if(AlarmTL<99)                         // 只有当温度下限值小于99时,才能加1
                                        AlarmTL++;
                                LcdGotoXY(0,6);                         // 重新刷新显示更改后的温度下限值
                                LcdPrintNum(AlarmTL);
                                LcdGotoXY(0,7);                           //重新定位闪烁的光标位置
                                DelayMs(350);                                //延时
                        }
                }
                LcdGotoXY(0,10);
                DelayMs(10);                                        // 去除按键按下的抖动
                while(!KeySet_P);                                 // 等待按键释放
                DelayMs(10);                                        // 去除按键松开的抖动
                /*设置温度的上限值************************************//

                while(KeySet_P)           // “设置键”没有被按下,则一直处于温度上限的设置
                {
                        if(KeyDown_P==0)                                //判断 “减按键“是否被按下
                        {
                                if(AlarmTH>0)                             // 只有当温度上限值大于0时,才能减1
                                        AlarmTH--;
                                LcdGotoXY(0,9);                        // 重新刷新显示更改后的温度上限值
                                LcdPrintNum(AlarmTH);
                                LcdGotoXY(0,10);                 // 重新定位闪烁的光标位置
                                DelayMs(350);                                //延时
                        }
                        if(KeyUp_P==0)                                 //判断 “加按键“是否被按下
                        {
                                if(AlarmTH<99)                          //只有当温度上限值小于99时,才能加1
                                        AlarmTH++;
                                LcdGotoXY(0,9);                           //重新刷新显示更改后的温度上限值
                                LcdPrintNum(AlarmTH);
                                LcdGotoXY(0,10);                 // 重新定位闪烁的光标位置
                                DelayMs(350);                                //延时
                        }
                }
                LcdGotoXY(1,7);
                DelayMs(10);                                        // 去除按键按下的抖动
                while(!KeySet_P);                                 // 等待按键释放
                DelayMs(10);                                        // 去除按键松开的抖动

                /*设置湿度的下限值************************************//
                while(KeySet_P)             // “设置键”没有被按下,则一直处于湿度下限的设置
                {
                        if(KeyDown_P==0)                                //判断 “减按键“是否被按下
                        {
                                if(AlarmHL>0)                               //只有当湿度下限值大于0时,才能减1
                                        AlarmHL--;
                                LcdGotoXY(1,6);                           //重新刷新显示更改后的湿度下限值
                                LcdPrintNum(AlarmHL);
                                LcdGotoXY(1,7);                           //重新定位闪烁的光标位置
                                DelayMs(350);
                        }
                        if(KeyUp_P==0)                                   //判断 “加按键“是否被按下
                        {
                                if(AlarmHL<99)                         // 只有当湿度下限值小于99时,才能加1
                                        AlarmHL++;
                                LcdGotoXY(1,6);                         // 重新刷新显示更改后的湿度下限值
                                LcdPrintNum(AlarmHL);
                                LcdGotoXY(1,7);                         // 重新定位闪烁的光标位置
                                DelayMs(350);                                //延时
                        }
                }
                LcdGotoXY(1,10);
                DelayMs(10);                                        // 去除按键按下的抖动
                while(!KeySet_P);                                 // 等待按键释放
                DelayMs(10);                                        // 去除按键松开的抖动

                /*设置湿度的上限值************************************//
                while(KeySet_P)             // “设置键”没有被按下,则一直处于湿度上限的设置
                {
                        if(KeyDown_P==0)                              //判断 “减按键“是否被按下
                        {
                                if(AlarmHH>0)                             // 只有当湿度上限值大于0时,才能减1
                                        AlarmHH--;
                                LcdGotoXY(1,9);                         // 重新刷新显示更改后的湿度上限值
                                LcdPrintNum(AlarmHH);
                                LcdGotoXY(1,10);              // 重新定位闪烁的光标位置
                                DelayMs(350);
                        }
                        if(KeyUp_P==0)                                   // 判断“加按键“ 是否被按下
                        {
                                if(AlarmHH<99)                           //只有当湿度上限值小于99时,才能加1
                                        AlarmHH++;
                                LcdGotoXY(1,9);                          //重新刷新显示更改后的湿度上限值
                                LcdPrintNum(AlarmHH);
                                LcdGotoXY(1,10);                // 重新定位闪烁的光标位置
                                DelayMs(350);                                //延时
                        }
                }
                LcdWriteCmd(0x0C);                                   //取消光标闪烁
                LcdShowInit();                                               //液晶显示为检测界面的
                DelayMs(10);                                        // 去除按键按下的抖动
                while(!KeySet_P);                                 // 等待按键释放
                DelayMs(10);                                        // 去除按键松开的抖动
                Sector_Erase(0x2000);                          //存储之前必须先擦除
                EEPROM_Write(0x2000,AlarmTL);             //把温度下限存入到EEPROM的0x2000这个地址
                EEPROM_Write(0x2001,AlarmTH);            //把温度上限存入到EEPROM的0x2001这个地址
                EEPROM_Write(0x2002,AlarmHL);            //把湿度下限存入到EEPROM的0x2002这个地址
                EEPROM_Write(0x2003,AlarmHH);            //把湿度上限存入到EEPROM的0x2003这个地址
        }
}
/*********************************************************/
// 主函数
/*********************************************************/
void main()
{
        uchari;
        LcdInit();                                         //液晶功能的初始化
        LcdShowInit();                                     // 液晶显示的初始化
        AlarmTL=EEPROM_Read(0x2000);    // 从EEPROM的0x2000这个地址读取温度的报警下限
        AlarmTH=EEPROM_Read(0x2001);   // 从EEPROM的0x2001这个地址读取温度的报警上限
        AlarmHL=EEPROM_Read(0x2002);    // 从EEPROM的0x2002这个地址读取湿度的报警下限
        AlarmHH=EEPROM_Read(0x2003);   // 从EEPROM的0x2003这个地址读取湿度的报警上限
        while(1)
        {
                ReadDhtData();                              //检测温湿度数据
                LcdGotoXY(1,2);                          //定位到要显示温度的地方
                LcdPrintNum(temp);                    // 显示温度值
                LcdGotoXY(1,11);                 // 定位到要显示湿度的地方
                LcdPrintNum(humi);                      // 显示湿度值

                AlarmJudge();                         // 判断并根据需要报警
                for(i=0;i<25;i++)
                {
                        KeyScanf();                                     // 按键扫描
                        DelayMs(20);                          //延时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