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32f4串口USART置程序

楼主(2019-01-26):
#include "usart3.h"

//////////使用printf需要以下代码
struct __FILE
{
        int handle;
};

FILE __stdout;
//定义_sys_exit()以避免使用半主机模式
_sys_exit(int x)
{
        x = x;
}
//重定义fputc函数
//重定向c库函数printf到USART3
int fputc(int ch, FILE *f)
{
                /* 发送一个字节数据到USART3 */
                USART_SendData(USART3, (uint8_t) ch);

                /* 等待发送完毕 */
                while (USART_GetFlagStatus(USART3, USART_FLAG_TXE) == RESET);

                return (ch);
}

void uart3_init(void){
   //GPIO端口设置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B,ENABLE); //使能GPIOb时钟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USART3,ENABLE);//使能USART3时钟

        //串口3对应引脚复用映射
        GPIO_PinAFConfig(GPIOB,GPIO_PinSource10,GPIO_AF_USART3);
        GPIO_PinAFConfig(GPIOB,GPIO_PinSource11,GPIO_AF_USART3);

        //USART3端口配置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 | GPIO_Pin_1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复用功能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速度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推挽复用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 //上拉
        GPIO_Init(GPIOB,&GPIO_InitStructure); //初始化PB

   //USART3 初始化设置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4800;//波特率设置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字长为8位数据格式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一个停止位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无奇偶校验位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无硬件数据流控制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收发模式
  USART_Init(USART3, &USART_InitStructure); //初始化串口3

  USART_Cmd(USART3, ENABLE);  //使能串口3

//
//        USART_ITConfig(USART3, USART_IT_RXNE, ENABLE);//开启相关中断

//        //Usart3 NVIC 配置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ART3_IRQn;//串口3中断通道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4;//抢占优先级3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0;                //子优先级3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IRQ通道使能
//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根据指定的参数初始化VIC寄存器、

}

//u8 Res3;//全局变量
//void USART3_IRQHandler(void)                        //串口3中断服务程序
//{
//
//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3, USART_IT_RXNE) != RESET)  //接收中断
//        {
//                Res3=USART_ReceiveData(USART3);
//                USART_ClearFlag(USART3,USART_IT_RXNE); //清除标志位
//        }
//
//}

。h文件
#ifndef __USART3_H
#define __USART3_H
#include "sys.h"
#include <stdio.h>

extern u8 Res3;

void uart3_init(void);

#endi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