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程序为何能在单片机开发板运行,却不能在最小系统上运行?

楼主(2019-01-26):
要是将switch里面的语句改成注释后的那种形式,就可以在最小系统上运行。
但是在单片机开发板上是根本不需要改动的,不知道为什么了。我的猜想是不是最小系统的定时器没有工作,所以flag始终为0?

单片机程序如下: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delayNOP(); {_nop_();_nop_();_nop_();_nop_();};

sbit IRIN=P3^2; //红外接收器数据线

sbit M1 = P1^0;
sbit M2 = P1^1;
sbit M3 = P1^2;
sbit M4 = P1^3;
sbit EN12 = P1^4;
sbit EN34 = P1^5;

uchar IRCOM[7];
uchar m,n;
uchar t=2;
uchar count;
bit flag;

void delayxms(uchar t);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x) ;
void delay1(int ms);
void motor();

void main()
{

        uint a;
        IRIN=1; //I/O口初始化
        IE=0x83; //允许总中断中断,使能 INT0 外部中断
        TCON=TCON|0x01; //触发方式为脉冲负边沿触发
        lcd_init();
        TMOD=0x51;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TR0=1;
        count=0;
        while(1)
        {
                TR1=1;
                TH1=0;
                TL1=0;
                flag=0;
                while(flag==0);
                motor();
        }
}

/**********************************************************/

void IR_IN() interrupt 0 using 0
{
        unsigned char j,k,N=0;
        unsigned char q=0;
        EX0 = 0;
        delay(15);
        if (IRIN==1)
        {
                EX0 =1;
                return;
        }

//确认IR信号出现
        while (!IRIN) //等IR变为高电平,跳过9ms的前导低电平信号。
                delay(1);

        for (j=0;j<4;j++) //收集四组数据
        {
                for (k=0;k<8;k++) //每组数据有8位
                {
                        while (IRIN)
                        {delay(1);} //等 IR 变为低电平,跳过4.5ms的前导高电平信号。 {delay(1);}
                        while (!IRIN) //等 IR 变为高电平
                                delay(1);
                        while(IRIN)
                        {
                                delay(1);
                                N++;
                                if (N>=30)
                                {
                                        EX0=1;
                                        return;
                                } //0.14ms计数过长自动离开。
                        } //高电平计数完毕
                        IRCOM[j]=IRCOM[j] >> 1; //数据最高位补“0”
                        if(N>=8)
                        {
                                IRCOM[j] = IRCOM[j] | 0x80; //数据最高位补“1”
                        }
                        N=0;
                }
        }

        if(IRCOM[2]!=~IRCOM[3])
        {
                EX0=1;
                return;
        }

        IRCOM[5]=IRCOM[2] & 0x0F; //取键码的低四位
        IRCOM[6]=IRCOM[2] >> 4; //右移4次,高四位变为低四位

        if(IRCOM[5]>9)
        {
                IRCOM[5]=IRCOM[5]+0x37;
        }
        else
                IRCOM[5]=IRCOM[5]+0x30;

        if(IRCOM[6]>9)
        {
                IRCOM[6]=IRCOM[6]+0x37;
        }
        else
                IRCOM[6]=IRCOM[6]+0x30;

        q= (((IRCOM[6]&0x0f)<<4) + (IRCOM[5]&0x0f));

        switch(q) //判断按键键码值
        {
                case 0x03:t++;if(t>=5)t=4;break; //串口发送01
                case 0x18:n=2;break; //串口发送02          M1=0;M2=1;M3=1;M4=0;break;
                case 0x55:t--;if(t<=0)t=0;break; //串口发送03
                case 0x08:n=4;break; //串口发送04          M1=0;M2=0;M3=1;M4=0;break;
                case 0x13:n=5;break; //串口发送05          M1=0;M2=1;M3=0;M4=0;break;
                case 0x51:n=6;break; //串口发送06
                case 0x52:n=8;break; //串口发送08          M1=0;M2=0;M3=0;M4=0;break;
        }
        EX0 = 1;

}

/***************延时函数*****************************/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x) //x*0.14MS
{
        unsigned char i;
        while(x--)
        {
                for (i = 0; i<13; i++) {}
        }
}

void motor()
{
        EN12=1;
        EN34=1;
        switch( n)
        {
         case 2: //前进
                M1=1;
                M2=0;
                M3=1;
                M4=0;
                break;

        case 4: //左转
                M1=0;
                M2=0;
                M3=1;
                M4=0;
                break;

        case 6: //右转
                M1=1;
                M2=0;
                M3=0;
                M4=0;
                break;

        case 8: //后退
                M1=0;
                M2=1;
                M3=0;
                M4=1;
                break;

        case 5:
                EN12=0;
                EN34=0;
                break;

        default :break;

        }

}

/*******************************************************

函数功能:定时器T0的中断服务函数

********************************************************/

void Time0(void ) interrupt 1 using 1 //定时器T0的中断编号为1,使用第1组工作寄存器 {
{
        count++; //T0每中断1次,count加1
        if(count==20)        //若累计满20次,即计满1秒钟
        {
                flag=1; //计满1秒钟标志位置1
                count=0; //清0,重新统计中断次数
        }
        TH0=(65536-46083)/256; //定时器T0高8位重新赋初值
        TL0=(65536-46083)%256; //定时器T0低8位重新赋初值
}

void delay1(int ms)
{
        unsigned char y;
        while(ms--)
        {
                for(y = 0; y<250; y++)
                {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
        }

}

//************************************************************
void delayxms(uchar t)
{
        uint i;
        uchar j;
        for(j=t;j>0;j--)
                for(i=80;i>0;i--); //延时124*8+10=1002us
}

网友A:
主要还是开发板上那电路与程序是配套的,与最小系统电路肯定不同

网友B:
单片机程序是要针对相应的硬件环境的,原理图也不发,让大家猜扪嘛,
你是怎么接的?别人都一无所知,怎么帮你?

网友C:
因为开发板做对了,最小系统有做错的地方。

楼主:
这是最小系统的原理图:

这是实物的接线图:

最小系统的P1^0~P1^5,分别接的是L298N的IN1、IN2、IN3、IN4、ENA、ENB。
然后P3^2接的是红外线。
接法与我在开发板操作的适合基本相吻合(除了红外线,因为红外线在开发板是自带的)。
但是只要我直接在switch里面case中修改成M1=0,M2=1……小车是可以跑动的。

HC6800-ES V2.0 新版.pdf

开发板原理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还是开发板上那电路与程序是配套的,与最小系统电路肯定不同

我怀疑可能是最小系统的定时器坏了,所以那个flag一直为0,就卡死在while循环里面,不知道有没有这个可能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片机程序是要针对相应的硬件环境的,原理图也不发,让大家猜扪嘛,
你是怎么接的?别人都一无所知,怎么 ...

不好意思,昨天太晚上传了,没有弄完整。现在已经上传好了,请大神帮忙看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因为开发板做对了,最小系统有做错的地方。

可是我的接线引脚什么的,都是按着开发板那里照搬过去的,而且我看了下原理图,我也没发现最小系统的原理图跟开发板有差别,就让我很费解

楼主:
有大神帮忙看看吗

网友D(2019-12-19):
你好,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这种情况。
开发板上运行正常,能正常出方波,网上买的小系统板不行,就好像晶振没工作一样。
想着是不是电阻电容或者有哪地方不一样,或者哪个元件坏了。
又按照开发板的原理图,元件规格,组了一个小系统,结果还不行。
你最后发现什么问题了吗?

网友E:
就一个程序,没法解决!

网友F:
仔细看下 最下系统和开发板的晶振差别,看看晶振起振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