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把PNP三极管的用法用反了会导致什么问题?

楼主:
有谁能解释下,如果把电路中PNP的用法用反了会导致什么问题?
如下截图,谁可以帮忙解释下,谢谢!

网友A(2019-01-27):
三级管中的箭头代表了三极管电流有方向,理解了就能分析出电路

网友B:
只知道左边比右边的基极电流偏大很多倍,又因为是接反了由此在管子上产生的压降会比正常接法的偏大

网友C:
我理解:
左边的图PNP三极管接反了,相当于你再用"NPN"三极管,不过这个"NPN"三极管的放大倍数 β 却很小(相对于原PNP三极管)。

网友D:
我认为左边的不能工作,右边的可工作

网友E:
沙发说的只适用了基极,不适用于集电极!!集电极恰恰是反压!
如果基极与集电极用反了,放大倍数会接近于1,即放大作用很小。(说的是:B、C互换了)
请细读三极管为何有放大作用的部分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