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C语言程序哪里错误?

楼主(2019-01-27):
void xianshi(BYTE bai,BYTE shi, BYTE ge)
         {
     bai= baiwei();
     shi= shiwei();
     ge= gewei();
  }

网友A:
void xianshi(BYTE* bai,BYTE* shi, BYTE* ge)
        {
     *bai= baiwei();
     *shi= shiwei();
     *ge= gewei();
  }
这样就对了

楼主:
楼主能不能解释一下,为什么要这样写?

网友B:
你这个函数是void(空类型的),没有返回值,即使给ge,shi,bai赋值也不能给主函数返回,所以得不到他们的值,你应该用指针,这样不用返回值了,可以直接在主函数中调用指针的值了

网友C:
楼主应该去看一下指针与函数的知识,什么时候传地址?什么时候传变量?整明白就了解了。

网友D:
发一下整体程序

网友D:
发一下整体程序,不然没法分析你所给出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楼主能不能解释一下,为什么要这样写?

去了解一下地址传递和值传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