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首发,全世界第一个Proteus仿真stm32f103之实现IIC(IO模拟)

楼主(2019-01-27):
全球首发,全世界第一个Proteus仿真stm32f103之实现IIC(IO模拟)实验现象:
        本实验通过KEY02按键来控制24C02的写入“hello”,通过另外一个按键KEY01来控制24C02的读取"hello"。
        显示相关信息。同时,我们可以通过USMART控制在24C02的任意地址写入和读取数据。

注意:1.软件使用的是proteu8.8 修复了部分bug,包括之前的定时器bug
2."hello"的16进制为“68 65 6c 6c 6f”如图中所示
3.菜单 Debug 可调出IIC调试器
4.使用的IO模拟实现IIC

#include "sys.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led.h"
#include "key.h"
#include "lcd.h"
#include "usmart.h"
#include "24cxx.h"

//要写入到24c02的字符串数组
const u8 TEXT_Buffer[]={"hello"};
#define SIZE sizeof(TEXT_Buffer)

int main(void)
{
    u8 key;
        u16 i=0;
        u8 datatemp[SIZE];

    HAL_Init();                                     //初始化HAL库
    Stm32_Clock_Init(RCC_PLL_MUL9);           //设置时钟,72M
        delay_init(72);                               //初始化延时函数
        //uart_init(115200);                                        //初始化串口
        //usmart_dev.init(84);                                     //初始化USMART
        KEY_Init();                                                        //初始化按键
         //LCD_Init();                                                        //初始化LCD
        AT24CXX_Init();                                            //初始化IIC
        LED_Init();

        while(AT24CXX_Check())//检测不到24c02
        {
                delay_ms(500);
                //LED0=!LED0;//DS0闪烁
        }

        while(1)
        {
                key=KEY_Scan(0);
                if(key==KEY1_PRES)//KEY1按下,写入24C02
                {

                        AT24CXX_Write(0,(u8*)TEXT_Buffer,SIZE);

                }
                if(key==KEY0_PRES)//KEY0按下,读取字符串并显示
                {

                        AT24CXX_Read(0,datatemp,SIZE);

                }
                i++;
                delay_ms(10);
                if(i==20)
                {
                        LED0=!LED0;//提示系统正在运行
                        i=0;
                }
                }
}

网友A(2020-01-04):
如何在LCD上显示呢

网友B:
要用proteus8以上

网友C(2020-03-17):
很好的帖子,谢谢楼主的无私奉献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如何在LCD上显示呢

这个就是仿真里面显示的,特意把LCD部分屏蔽了。LCD屏上显示就得加LCD程序了

网友E(2020-04-19):
厉害,参考一下

网友F:
请问IIC总线的仿真模块则么调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问IIC总线的仿真模块则么调用啊

菜单 Debug 可调出IIC调试器

网友G(2020-05-24):
引用 楼主:
菜单 Debug 可调出IIC调试器

我是8.9SP2的咋没找到IIC调试器,请问是哪一个?

网友H:
下载后运行正常,感谢分享。

网友I(2022-04-30):
必须赞一个,巨大贡献

网友J:
谢谢楼主的无私奉献

网友K:
谢谢楼主的无私奉献!

网友L:
楼主的程序让我学到了很多

网友M(2023-05-21):
谢谢楼主分享的代码,正好用上

网友N:
别人没有模拟成功的?

网友O:
试了一下,没任何反应,不知为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