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C语言全局变量的值 不明白呀,请教了

楼主(2019-01-27):
大神们真心请教,搞不明白,为什么按健数码管显显正常,为什么全局变量b,,进不了 switch(b),,俺的C语言也是个入门级,请教了/

#include <reg51.h>
#define led P2
#define shumaguan P0
#define anjian P1
sbit ls138A= P2^2;
sbit ls138B= P2^3;
sbit ls138C= P2^4;
unsigned char b  ;

unsigned char code shuzu[]={ 0x3f  ,0x06 , 0x5b , 0x4f , 0x66,
0x6d  ,0x7d  , 0x07 , 0x7f , 0x6f } ;// 0--8数字
void ls138shuju()
{
        ls138A= 0;
    ls138B= 0;
    ls138C= 0;
}
void yanshi (unsigned int u)
{
while(u--)        ;
}

void shuzihanshu()
{
   unsigned char v ;
   shumaguan=shuzu[0];
   while(1)
   {
         ls138shuju();
        /************* 扫描最右侧一例*************/
         anjian=0XFE; //把1111 1110赋于按键,高4位与低4位组成纵横矩阵
            v=anjian;    //        anjian赋于V
         v=v&0XF0;    //v于1111 0000相&取出高4位,如高4位有0说明有按健按下,
         if(v!=0XF0)         //有按键按下高4位不等于1111会进入if
           {
             yanshi (100);
             v=anjian;
             v=v&0XF0;
             if(v!=0XF0)
               {
                 switch(v)
                       {
                             case 0X70 :        b=4; shumaguan=shuzu[b]; break ;
                            case 0XB0 :        b=8; shumaguan=shuzu[b]; break ;
                       }
                }
         while(v!=0XF0)
              {
                v=anjian;
                v=v&0XF0;
              }
         yanshi (100);
        }

   }

}
void main()
{

  while(1)
       {

                shuzihanshu();
             switch(b)  //,为什么全局变量b,,进不了 switch(b),
                      {
                             case (4) : led=0X00; break ;  //LED灯不亮呀,请教了
                               case (8) : led=0X62; break ;
                      }

       }
}

网友A:
不是全局变量的事儿啊。
你的程序中,当执行了void shuzihanshu()这个函数后,就死循环了
void shuzihanshu()
{
   unsigned char v ;
   shumaguan=shuzu[0];
   while(1)
再也跳不出来,根本没有执行这以后的程序嘛。
程序结构有问题。自己改改吧。

网友B:
shuzihanshu();这个函数是死循环吗?那当然就不能switch命令咯。
你想同时扫描并显示数字吧,把扫描函数放到主循环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全局变量的事儿啊。
你的程序中,当执行了void shuzihanshu()这个函数后,就死循环了
void shuzihans ...

老师,怎么改好呀,,我想不出,给点意见。谢

网友C:
把shuzihanshu()里面的while(1)去掉吧,你已经把shuzihanshu()放到main里面的while(1)了,那shuzihanshu()就已经无限循环了,你在shuzihanshu()里面加while(1)就在里面无限循环出不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shuzihanshu()里面的while(1)去掉吧,你已经把shuzihanshu()放到main里面的while(1)了,那shuzihanshu() ...

谢谢,我试过把while(1)去过,但出现按健显示正常了,好像都从子函数的开始指行了,,我的基础差,想不出如何改呀

网友D:
shuzihanshu()里面的while(1)是个死循环,你的逻辑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