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ret6单片机增量式速度传感器程序

楼主(2019-01-27):
某校一次·实训的题目
上传出来分享一下
是600脉冲每转的传感器

    *正交编码器模块

    *输入引脚PB->6 PB->7

    *2倍频上升沿、下降沿均捕捉,所得数值为编码器本身分辨率x2

    *数值由串口1打印出来,接上液晶也会显示结果

#include "STM32F1.h"

u16        Parameter = 600;                                                                                //设置编码器线数
u16 Count,flag=0;//
int one_s=0,rpm = 0,rpmx = 0,j = 0,f = 0,i = 0,k=0;

int main(void)
{
  SystemInit();        //System init.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设置NVIC中断分组2:2位抢占优先级,2位响应优先级
  delay_init(72);//Delay init.
        Lcd_Init();
        TIM4_Init();      //初始化TIM4编码器模式
        LED_Init();
        TIM3_Int_Init(5999,7199);//每半秒刷新一次,计算出转速
        LCD_LED_SET;//通过IO控制背光亮
        Lcd_Clear(BRRED);//清屏

                                DisplayButtonDown(0,75,128,100);
                                DisplayButtonUp(0,75,128,100); //x1,y1,x2,y2
                                DisplayButtonUp(15,38,113,58); //x1,y1,x2,y2
                                Gui_DrawFont_GBK16(16,0,BLUE,BRRED, "基于单片机的"); //点
                                Gui_DrawFont_GBK16(36,20,BLUE,BRRED, "转速表"); //点
                                Gui_DrawFont_GBK16(20,40,RED,BRRED, "单位:转/min"); //点
                                Gui_DrawFont_GBK16(20,110,GREEN,BRRED, "方向:"); //点
                                Gui_DrawFont_GBK16(90,80,BLUE,BRRED, "."); //点
                                LCD_ShowNum24(10,80,0,5,RED);        //预显示正数部分
                           LCD_ShowNum24(106,80,0,1,RED);        //预显示小数部分

        for(;;)//一直读取数据
  {
                  k++;
                if(k>50)//LED闪动,为了好玩
                {k=0;
                   LED=!LED;
                }
            if (0x11==TIM4->CR1) //判断正反 由CR1寄存器显示
                    Gui_DrawFont_GBK16(68,110,RED,BRRED, "正");
            else
                    Gui_DrawFont_GBK16(68,110,RED,BRRED, "反");
  if(i != rpmx)//转速刷新   if语句是为了在数据不变的情况下使LCD不更新 减少刷新  使其更美观
                         {
                                                i=rpmx;
                                                LCD_ShowNum24(10,80,i,5,RED);        //显示正数部分
                                                LCD_ShowNum24(106,80,i,1,RED);        //显示小数部分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