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数码管计时和LED流水灯点亮 仿真和C语言程序

楼主(2019-01-27):
这个程序是参照《手把手教你学51单片机》里的练习程序修改写的:

        /*数码管计时和LED流水灯*/

        #include <reg52.h>
        sbit  WE1 = P2^0;          //        数码管位定义
        sbit  WE2 = P2^1;
        sbit  WE3 = P2^2;
        sbit  WE4 = P2^3;
        sbit  BEEP = P2^4;

        unsigned char  code LedChar[]={                        //数码管显示字符转换表
                0xC0, 0xF9, 0xA4, 0xB0, 0x99, 0x92, 0x82, 0xF8,
                0x80, 0x90, 0x88, 0x83, 0xC6, 0xA1, 0x86, 0x8E
        };
        unsigned char LedBuff[]={       //                数码管显示缓冲区,初值0xFF确保启动时都不亮
                0XFF,0XFF,0XFF,0XFF,0XFF
        };
        unsigned char cnt200 = 0;         // 200ms计数
        unsigned int cnt1000 = 0;                // 1000ms计数

        void ShowCount();                 // 秒计数显示函数
        void FlowingLight();     // 流水灯实现函数

        void main ()
        {

                EA = 1 ;  //使能总中断
                TMOD = 0X01 ;  //设置T0为模式1
                TH0 = 0XFC ;   //为T0赋初值0xFC67,定时1ms
                TL0 = 0X67 ;
                ET0 = 1 ;                 //使能T0中断
                TR0 = 1 ;                 //启动T0

                while (1)
                {

                                if (cnt200 >= 200 )         // 200ms刷新一次流水灯
                                {
                                        cnt200 = 0 ;
                                        FlowingLight();

                                }
                                if (cnt1000 >= 1000)                //1s刷新一次计数值
                                {
                                        cnt1000 = 0 ;
                                        ShowCount();
                                }
                }
        }

        /* 流水灯实现函数 */

        void FlowingLight()
        {
                static unsigned char dir = 0;  //移位方向变量dir,用于控制移位的方向
                static unsigned char shift = 0X01 ;        //循环移位变量shift,并赋初值0x01

                P1  = ~shift ;                //循环移位变量取反,控制8个LED
                if(dir == 0)                //移位方向变量为0时,左移
                {
                        shift = shift << 1;                //循环移位变量左移1位
                        if (shift == 0X80)                //左移到最左端后,改变移位方向
                        {
                          dir = 1 ;
                        }
                }
                else                                                  //移位方向变量不为0时,右移
                {
                        shift = shift >>1;        //循环移位变量右移1位
                        if  (shift == 0X01)                //右移到最右端后,改变移位方向
                        {
                                dir = 0 ;
                        }
                }
        }

        /* 秒计数显示函数 */

                void ShowCount()
                {
                    char i ;          //循环变量
                        unsigned char buf[4];         //中间转换缓冲区
                        static unsigned long sec = 1;        //记录经过的秒数

                        sec++ ;         //秒计数自加1
                        buf[0] = sec%10 ;                 //将sec按十进制位从低到高依次提取到buf数组中
                        buf[1] = sec/10%10 ;
                        buf[2] = sec/100%10 ;
                        buf[3] = sec/1000%10 ;
                         //buf[4] =sec/10000%10 ;
                        //buf[5] = sec/100000%10;

                        for(i=3; i>=1; i--)   //从最高为开始,遇到0不显示,遇到非0退出循环
                        {
                                if(buf[i] == 0)
                                        LedBuff[i] = 0XFF ;
                                else
                                        break;
                        }
                        for (;i>=0; i--)                 //将剩余的有效数字位如实转换
                        {
                          LedBuff[i] = LedChar[buf[i]] ;
                        }
                }

        /* 定时器0中断服务函数 */
                void InterruptTimer0() interrupt 1
                {
                        static unsigned char i =  0 ;                 //动态扫描的索引

                        TH0 = 0XFC ;        //重新加载初值
                        TL0 = 0X67 ;
                        cnt200++ ;
                        cnt1000++ ;
                        //以下代码完成数码管动态扫描刷新
                        P0 = 0xFF;                           //显示消隐

                        switch(i)
                        {
                                case 0: WE1 = 0;WE2 = 0;WE3 = 0;WE4 = 1; P0=LedBuff[0];i++;break;
                                case 1: WE1 = 0;WE2 = 0;WE3 = 1;WE4 = 0; P0=LedBuff[1];i++; break;
                                case 2: WE1 = 0;WE2 = 1;WE3 = 0;WE4 = 0; P0=LedBuff[2];i++;break;
                                case 3: WE1 = 1;WE2 = 0;WE3 = 0;WE4 = 0; P0=LedBuff[3];i=0;break;
                                default: break;
                        }
                }

网友A:
很不错,用定时器执行了两种功能同时运行的效果而不冲突

网友B(2019-04-07):
引用 网友A:
很不错,用定时器执行了两种功能同时运行的效果而不冲突

运行了吗,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