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新手求一个可调电源的过流保护的电路

楼主:
最近在捣鼓可调电源,想加一个过流保护,但是并没有什么头绪,所以请大家分享一下经验或者资料。
可调电源最大电流 10A.

网友A(2019-01-27):
大电流 10A也没什么,顶多用锰铜线取样代替取样电阻。过流保护的电路网上一大把,找找看!无非就是设定基准值同取样的值进行比较控制输出。

网友B:
电阻取样放大,通过改变放大倍数来决定限流大小。

网友C:
既然要求过流保护电路,起码也得说说神马类型的可调电源吧?就框图也可以啊。
莫非想让神仙帮你?

网友D:
给你一个电路,你可以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