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个单片机程序能让八位数码管显示0-7并且闪烁吗?求助各位大神

楼主(2019-01-27):
#include<reg52.h>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3]{0xfe,0x4f,};
unsigned Delay(unsigned int t);
void main (void)
{
      unsigned char i;//定义一个无符号型局部变量i取值范围0-255
    {
         while(1)//主循环
       {
            for(i=0,i<10,i++)//加入for循环表明for循环大括号中的程序循环运行10次
           {
              P2=table[i];//循环调用表的数值
              P0=table[i];//循环调用表的数值
              Delay(50000);//延时,方便观看数字变化
           }
       }
     }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
{
      while(--t);
}

网友A:
能不能还得看电路

网友B:
不能,你的for循环是10,但table的大小只有3。而且不清楚你的硬件是怎样的

网友C:
上你空间看了一下你提的一些问题,发现你的学习方法很有问题,论坛里单片机与C语都有教程,网上也有很多,你应该是完全没有看过。所以还是建议你静下心先多多看,再编写代码。而不是一开始就按自己想的来编,结果漏洞百出!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3]{0xfe,0x4f,};这样写出来说明你很多问题没了解

网友D:
给你一个程序和硬件配套的例子硬件电路:

程序:
/*******************************************************************************
* 实 验 名                 : 动态显示数码管实验
* 使用的IO             : 数码管使用P0,P2.2,P2.3,P2.4
* 实验效果       : 数码管显示76543210。
* 注    意                 :
*******************************************************************************/
#include<reg51.h>

#define GPIO_DIG P0

sbit LSA=P2^2;
sbit LSB=P2^3;
sbit LSC=P2^4;

unsigned char code DIG_CODE[17]={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0、1、2、3、4、5、6、7、8、9、A、b、C、d、E、F的显示码
unsigned char DisplayData[8];
//用来存放要显示的8位数的值
void DigDisplay(); //动态显示函数
/*******************************************************************************
* 函 数 名         : main
* 函数功能                   : 主函数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i;
        for(i=0;i<8;i++)
        {
                DisplayData=DIG_CODE;
        }
        while(1)
        {
                DigDisplay();
        }
}
/*******************************************************************************
* 函 数 名         : DigDisplay
* 函数功能                   : 使用数码管显示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DigDisplay()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int j;
        for(i=0;i<8;i++)
        {
                switch(i)         //位选,选择点亮的数码管,
                {
                        case(0):
                                LSA=0;LSB=0;LSC=0; break;//显示第0位
                        case(1):
                                LSA=1;LSB=0;LSC=0; break;//显示第1位
                        case(2):
                                LSA=0;LSB=1;LSC=0; break;//显示第2位
                        case(3):
                                LSA=1;LSB=1;LSC=0; break;//显示第3位
                        case(4):
                                LSA=0;LSB=0;LSC=1; break;//显示第4位
                        case(5):
                                LSA=1;LSB=0;LSC=1; break;//显示第5位
                        case(6):
                                LSA=0;LSB=1;LSC=1; break;//显示第6位
                        case(7):
                                LSA=1;LSB=1;LSC=1; break;//显示第7位
                }
                GPIO_DIG=DisplayData;//发送段码
                j=10;                                                 //扫描间隔时间设定
                while(j--);
                GPIO_DIG=0x00;//消隐
        }
}

网友E:
你这个table数组只有4个位置,然而你只写入了2个值,也即是其他位置都是0,并且你要显示0-7就有8个数,你应该创建一个长度为8的数组才对,unsigned char i;下面在接大括号括起来这种写法是有问题的,for循环0到10就是循环11次明显不对,建议楼主多看看C语言,把数码管的原理理解清楚

网友F:
//键盘4*4+8位数码管仿真实例可以串口一下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temp;
int key1,key,disbuf;// 此表为 LED 的字模 0 1 2 3 4 5 6 7 8 9 a b c d e f
unsigned char code LED7Code[] =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unsigned char ledx[8];
bit  s0,s1;
void delay(uchar z)
  {
  uchar i,j;
  for(i=0;i<120;i++)
  for(j=0;j<z;j++);
  }
void scan()   //要是按键了,扫描键盘编码值
  {
  P1=0xF0;
  delay(1);
  temp=P1;
  switch(temp)
    {
    case 0xe0: key1=0;
    break;
    case 0xd0: key1=1;
    break;
    case 0xb0: key1=2;
    break;
    case 0x70: key1=3;
    break;
    }
  P1=0x0f;
  delay(1);
  temp=P1;
  switch(temp)
    {
    case 0x0E: key=key1+0;
    break;
    case 0x0D: key=key1+4;
    break;
    case 0x0B: key=key1+8;
    break;
    case 0x07: key=key1+12;
    break;
    default : key=-1;
    }
  if((key1+1)&&(key+1)) disbuf=key;
  }
void ejjc()  //判断是否按键
  {
  P1=0xF0;
  if(P1!=0xF0) { scan();s0=1;}
  else { s0=0; s1=1;}
  }
void main()
  {
  uchar i;
  while(1)
    {
    ejjc();
    if(s0==1  && s1==1)
      {
      s0=0;s1=0;
      for(i=0;i<8;i++)
        { ledx=ledx[i+1]; ledx[8]=disbuf; }
      }
    P0=0xff;
    P2=LED7Code[ledx[0]];
    P0=0xfe;
    delay(5);
    P0=0xff;
    P2=LED7Code[ledx[1]];
    P0=0xfd;
    delay(5);
    P0=0xff;
    P2=LED7Code[ledx[2]];
    P0=0xfb;
    delay(5);
    P0=0xff;
    P2=LED7Code[ledx[3]];
    P0=0xf7;
    delay(5);
    P0=0xff;
    P2=LED7Code[ledx[4]];
    P0=0xef;
    delay(5);
    P0=0xff;
    P2=LED7Code[ledx[5]];
    P0=0xdf;
    delay(5);
    P0=0xff;
    P2=LED7Code[ledx[6]];
    P0=0xbf;
    delay(5);
    P0=0xff;
    P2=LED7Code[ledx[7]];
    P0=0x7f;
    delay(5);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