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篮球比赛计时计分器的单片机程序段,控制启停功能键不能正常工作,求大神指点

楼主(2019-01-27):
#include "reg52.h"                         //此文件中定义了单片机的一些特殊功能寄存器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对数据类型进行声明定义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define GPIO_KEY P1
#define KEY1 1
#define KEY2 2
#define KEY3 3
#define KEY4 4

bit playon=0;        //启停按键指示位

sbit LSA=P2^2;
sbit LSB=P2^3;
sbit LSC=P2^4;

sbit k1=P3^1;
sbit k2=P3^0;
sbit k3=P3^2;
sbit k4=P3^3;         //定义按键端口
sbit beep=P3^7;

  19. char keynnm;
  20. char keyuum;
  21. u16 s;
  22. u8 sec=0,mb[8],scc=0;

u8 code smgduan[17]={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显示0~F的值

void Timer0Init()
{
        TMOD|=0X01;//选择为定时器0模式,工作方式1,仅用TR0打开启动。

        TH0=0XFC;        //给定时器赋初值,定时1ms
        TL0=0X18;
    TR0=0;//打开定时器
}

/*******************************************************************************
* 函 数 名         : delay
* 函数功能                   : 延时函数,i=1时,大约延时10us
*******************************************************************************/
void delay(u16 i)
{
        while(i--);
}
/*******************************************************************************/
//mode=0 单次   1:连续
u8 KeyScan(u8 mode)
{
        static u8 keyen=1;
        if(mode==1)
        {
                keyen=1;
        }
        if(keyen==1&&(k1==0||k2==0||k3==0||k4==0))
        {
                delay(1000);  //消抖处理
                keyen=0;
                if(k1==0)return KEY1;
                else if(k2==0)return KEY2;
                else if(k3==0)return KEY3;
                else if(k4==0)return KEY4;
        }
        else if(k1==1&&k2==1&&k3==1&&k4==1)
        {
                keyen=1;
        }
        return 0;
}

void DigDisplay()
{
     u8 i;

        for(i=0;i<8;i++)
        {
                switch(i)         //位选,选择点亮的数码管,
                {
                    case(0):
                                LSA=0;LSB=0;LSC=0; break;//显示第0位
                        case(1):
                                LSA=1;LSB=0;LSC=0; break;//显示第1位
                        case(2):
                                LSA=0;LSB=1;LSC=0; break;//显示第2位
                        case(3):
                                LSA=1;LSB=1;LSC=0; break;//显示第3位
                        case(4):
                                   LSA=0;LSB=0;LSC=1; break;//显示第4位
                        case(5):
                            LSA=1;LSB=0;LSC=1; break;//显示第5位
                        case(6):
                            LSA=0;LSB=1;LSC=1; break;//显示第6位
                        case(7):
                            LSA=1;LSB=1;LSC=1;break;//显示第7位
                     }
                        P0=smgduan[mb[i]];
                        delay(100);
                        P0=0x00;
                }
        }

/*******************************************************************************
* 函 数 名         : KeyDown
* 函数功能                   : 检测有按键按下并读取键值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settime(void)
{

        char a=0;
        GPIO_KEY=0x0f;
        if(GPIO_KEY!=0x0f)//读取按键是否按下
        {
                delay(1000);//延时10ms进行消抖
                if(GPIO_KEY!=0x0f)//再次检测键盘是否按下
                 {
                        //测试列
                        GPIO_KEY=0X0F;
                        if(GPIO_KEY==0x07)

                     GPIO_KEY=0xF0;
                         if(GPIO_KEY==0x70)
                         {
                                  scc++;
                                if(scc>99) scc=99;
                         }
                 }
                        while((a<50)&&(GPIO_KEY!=0xf0))         //检测按键松手检测
                        {
                                delay(1000);
                                a++;
                        }

         }

}
/*********************************************************************************/

/*******************************************************************************/
u8 zanting(void)
{
        char z=0;
        GPIO_KEY=0x0f;
        if(GPIO_KEY!=0x0f)//读取按键是否按下
        {
                delay(1000);//延时10ms进行消抖
                if(GPIO_KEY!=0x0f)//再次检测键盘是否按下
                 {
                        //测试列
                        GPIO_KEY=0X0F;
                        if(GPIO_KEY==0x0b)

                     GPIO_KEY=0xF0;
                         if(GPIO_KEY==0xb0)
                         {

                        return 1;

                           }
                  }
                        while((z<50)&&(GPIO_KEY!=0xf0))         //检测按键松手检测
                        {
                                delay(1000);
                                z++;
                        }

                }
                return 0;
         }

void jifen()
{
        u8 key=KeyScan(0);
        switch(key)
        {
                case 1:  keynnm++;if(keynnm==100)keynnm=0; break;
                case 2:  keynnm--;if(keynnm<=0)keynnm=99; break;
                case 3:  keyuum++;if(keyuum==100)keyuum=0; break;
                case 4:   keyuum--;if(keyuum<=0)keyuum=99; break;
        }
        mb[2]=keynnm%10;
    mb[3]=keynnm/10;
        mb[0]=keyuum%10;
        mb[1]=keyuum/10;
}

void baojing()
{
  if((scc==0)&&(sec<=10)&&(sec>1))
   {
    beep=~beep;
    delay(100);

        }
}

/*******************************************************************************
* 函 数 名       : main
* 函数功能                 : 主函数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main()
{

    Timer0Init();
    while(1)
        {        settime();                   //按键判断函数
                   jifen();
                baojing();
            playon=zanting();
            if(playon==1)
              {
                                              //开始标志位
                    TR0=1;                                        //开启计时
                        if(TF0==1)
                  {
                         TF0=0;
                         TH0=0XFC;        //给定时器赋初值,定时1ms
                         TL0=0X18;
                         s++;
                   }
            if(sec==0)
                  {
                     scc--;
                     sec=60;

                   }
             if(s==100)                 //到达1s时间
                  {
                         s=0;
                         sec--;
                  }
              }
            else
              {
                                          //开始标志位清零,表示暂停
                    TR0=0;                                        //暂停计时
                                      }

                mb[4]=sec%10;           //秒钟个位
        mb[5]=sec/10;            //秒钟十位
        mb[6]=scc%10;                //分钟个位
        mb[7]=scc/10;                //分钟十位
            DigDisplay();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