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中这种波浪线是什么元件?

楼主:
Altium这种红圈圈里面的波浪线是什么元件

网友A(2019-01-27):
只是电阻的另一种不同形式画法而已

网友B:
是电阻呀

网友C:
电阻啊,大哥

网友D:
这是电阻外国画法。

网友E:
我就奇了怪了,咋没问“Rxx xxK”是什么意思呢,难道懂R代表啥,不是其就是代表的该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