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用51单片机监听其它未知型号单片机之间的通讯吗?

楼主(2019-01-27):
新手,不太懂,有一款产品,控制板与模块板之间通讯,用以驱动电机,可以用51单片机监听单片机之间的通讯吗?
知道了通讯内容及格式就可以自己用51编程驱动模块板了吗?

网友A:
用51单片机监听单片机之间的通讯是可行的,也可实现。
具体操作就复杂了:波特率是多少?然后就是通讯协议等等。
上述知道了,通讯内容及格式就可以自己用51编程驱动模块板了。

网友B:
“未知型号单片机”的通信方式是232就可以,并知道用户怎么操作。

网友C:
用逻辑分析仪抓数据

网友D:
控制板上的芯片有多串口吗?有的话用别的串口把通讯的数据发出来看看

网友E:
需要知道帧格式,不然的话,你就慢慢破解吧

网友F:
与用不用51没有关系!
关键是你打算如何“监听”!

网友G:
你说的是逻辑分析仪啊@!!!!

网友H:
这个实现起来部件麻烦,需要专用的设备

楼主:
把TX、RX两根线并上去接收不行吗?

网友I:
可以,如果利用串口请注意波特率要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