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基于MSP430单片机的低功耗光传感器资料,含电路原理图,PCB图,程序

楼主(2019-01-27):
简单的高灵敏度光探测器,在黑暗中保持约10uA左右的功耗电流;收光线后,唤醒单片机,控制音乐芯片工作播放音频,同时点亮指示灯;图中的430单片机是MSP430G2553,换用更小的F201X系列也能满足使用要求。光敏器件使用的是5539;可以换用光敏器件与分压电阻大小调整灵敏度。

Altium Designer画的原理图和PCB图如下:(51hei附件中可下载工程文件)

PCB图(槽用来安装电池)

PCB图(槽用来安装电池)

电路图

电路图

/*********************************************************
功能:光敏电阻变化,检测比较器电平,驱动喇叭发音及LED灯发光
器件:MSP430G2553单片机
P1.6为输入,上升沿触发中断;
P1.0与P1.1输出高电平;
*********************************************************/
#include "msp430g2553.h"
void delay5s(void)   //误差 -0.5us,测试时用,可直接用430自带的delay_cycles函数准确延时
{
    unsigned char a,b,c;
    for(c=231;c>0;c--)
        for(b=229;b>0;b--)
            for(a=150;a>0;a--);
}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WDTHOLD; //关闭看门狗定时器
   if (CALBC1_8MHZ ==0xFF || CALDCO_8MHZ == 0xFF)
  {
    while(1);//挂起
  }
    BCSCTL1 = CALBC1_12MHZ;
    DCOCTL  = CALDCO_12MHZ;
    BCSCTL2 |= 0;  //MCLK AND SMCLK == DCO, DIVIDER == 1不分频
    P1DIR=BIT0|BIT1;        //P1.5准备输出脉冲波
    P1OUT=0;
    P1IE|=BIT6;
    P1IES&=~BIT6;      //P1.0上升沿触发进中断
    P1IFG=0;
   _EINT();
  LPM3;                //进入低功耗模式
}

#pragma vector = PORT1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PORT1_ISR(void)
{
  P1IE=0;
  if(P1IFG & BIT6)
  {
   P1OUT=BIT0|BIT1;
  delay5s();
   P1OUT=0;
  }
  P1IFG=0;
  P1IE|=BIT6;
}

网友A(2019-04-27):
请问这个如何实现的低功耗和无阻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