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天祥51板为什么点不亮双色LED呢?

楼主(2019-01-28):
各位路过的大神能否帮忙给下指点呢。模块显示工作电压是2-2.5v,工作电流是10mA,那为什么51板子会点不亮这双色led呢?这里先行谢过。

网友A:
查一下是不是灯烧了

网友B:
双色灯要用两个引脚驱动,建议用低电平驱动共阳的LED,再串适当的电阻。
注意:蓝色、白灯的电压在3.3V左右,红灯1.3,绿灯1.7,(估计值),楼看一下电压是否够。

网友C:
接线对不对?中间是负极,两边是正极

楼主(2019-02-28):
不好意思各位,新年那会一直忙着干活,发了贴就没注意信息。很感谢各位能热心帮我解答,我自己也找到了问题。因为贪小便宜买了没有资料的模块,连引脚介绍都没有那种,最后是看了PCB板的电路才发现的问题。

网友D:
LED灯的IO口有没有定义错,然后再看看硬件电路图,是低电平驱动还是高电平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