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仿真Proteus]利用模数转换DAC0832输出各种波形

楼主(2019-01-28):
使用DAC0832作为信号发生器输出四种波形:方波、三角波、锯齿波、梯形波。
基本思路:
第一按钮选择波形:方波、三角波、锯齿波、梯形波;
第二按钮增加幅值;
第三个按钮减小幅值。仿真电路图:

示波器效果如下:
方波:

三角波:

锯齿波:

梯形波:

主程序<chengxu.c>: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it.h"        //DAC0832初始化
#include "single.h" //DAC0832用到的函数
#include "delay.h"        //延时
#include "Key.h"        //按键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int main(void)
{
    uchar Model=0;        //0-方波 1-三角波 2-锯齿波 3-梯形波
    uint Count=0;        //计数器
    uint Squ_Per=256;
    uint Tri_Per=256;
    uint Saw_Per=256;
    uint Sin_Per=256;
    init();
    while(1)
    {
        while(Model==0) //方波
        {
            Square_wave(Squ_Per,&Count);
            Count+=4;
            Squ_Per=Key_Plus(Squ_Per);
            Squ_Per=Key_Subc(Squ_Per);
            Model=Key_Model(Model,&Squ_Per,&Count); //每次退出当前while时记得复原Period和Count的数据
        }
        while(Model==1) //三角波
        {
            Triangle_wave(Tri_Per,&Count);
            Count+=4;
            Tri_Per=Key_Plus(Tri_Per);
            Tri_Per=Key_Subc(Tri_Per);
            Model=Key_Model(Model,&Tri_Per,&Count);
        }
        while(Model==2) //锯齿波
        {
            Sawtooth_wave(Saw_Per,&Count);
            Count+=4;
            Saw_Per=Key_Plus(Saw_Per);
            Saw_Per=Key_Subc(Saw_Per);
            Model=Key_Model(Model,&Saw_Per,&Count);
        }
        while(Model==3) //波
        {
            Sin_wave(Sin_Per,&Count);
            Count+=4;
            Sin_Per=Key_Plus(Sin_Per);
            Sin_Per=Key_Subc(Sin_Per);
            Model=Key_Model(Model,&Sin_Per,&Count);
        }
    }
     return 0;
}

延时<delay.c>:
void delay(unsigned int r)
{
        unsigned int i,j;
        for(i=r;i>0;i--)
        for(j=110;j>0;j--);
}

延时头文件<delay.h>:
#ifndef __DELAY_H__
#define __DELAY_H__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NOP() _nop_()

void delay(unsigned int r);

#endif

芯片初始化<init.c>:

#include "reg52.h"
sbit CS_DAC=P1^5; //DAC0832的片选端口
sbit WR_DAC=P1^6; //DAC0832的数据写入端口

extern void init(void)
{
    P0=0xff;
    P1=0xff;
    P2=0xff;
    P3=0xff;
    CS_DAC=0;//一直片选中DAC0832,低电平有效啊~
    WR_DAC=0;//一直写入数据到DAC0832
}

芯片初始化头文件<init.h>:
#ifndef __INIT_H__
#define __INIT_H__

extern void init(void);

#endif

按键识别<key.c>:

#include "reg52.h"
#include "Key.h"
#include "delay.h"

sbit key1=P3^2;    //波形选择按键
sbit key2=P3^3;    //幅值增加按键
sbit key3=P3^4;    //幅值减少按键

//波形选择
unsigned char Key_Model(unsigned char Model,unsigned int *Pre,unsigned int *Count)
{
    if(key1==0)
    {
        delay(10);
        if(key1==0)
        {
            Model=Model+1;
            *Pre=256;
            *Count=0;
        }
    }
    while(key1==0);
    if(Model>3)
    {
        Model=0;
    }
    return Model;
}
//幅值增加
unsigned int Key_Plus(unsigned int Per)
{
    if(key2==0)
    {
        delay(10);
        if(key2==0)
        {
            Per=Per+8;
        }
    }
    while(key2==0);
    if(Per>256)
    {
        Per=0;
    }
    return Per;
}
//幅值减少
unsigned int Key_Subc(unsigned int Per)
{
    if(key3==0)
    {
        delay(10);
        if(key3==0)
        {
            Per=Per-8;
        }
    }
    while(key3==0);
    if(Per<0)
    {
        Per=256;
    }
    return Per;
}

按键识别头文件<key.h>:

#ifndef __KEY_H__
#define __KEY_H__

unsigned char Key_Model(unsigned char Model,unsigned int *Pre,unsigned int *Count);
unsigned int Key_Plus(unsigned int Per);
unsigned int Key_Subc(unsigned int Per);

#endif

绘制波形函数<single.c>:

#include "reg52.h"
#include "single.h"
#include "delay.h"
#define DATA P0
//方波
void Square_wave(unsigned int Per,unsigned int *Count)
{
    if(*Count>=Per) *Count=0;
    if(*Count<Per/2)
    {
        DATA=0x00;
    }
    else
    {
        DATA=0xFF;
    }
}
//三角波
void Triangle_wave(unsigned int Per,unsigned int *Count)
{
    if(*Count>=Per) *Count=0;
    if(*Count<Per/2)
    {
        DATA=*Count;
    }
    else
    {
        DATA=Per-*Count;
    }
}
//锯齿波
void Sawtooth_wave(unsigned int Per,unsigned int *Count)
{
    if(*Count>=Per) *Count=0;
    if(*Count<Per)
    {
        DATA=*Count;
    }
}
//波
void Sin_wave(unsigned int Per,unsigned int *Count)
{
    if(*Count>Per) *Count=0;
    if(*Count<Per/2)
    {
        DATA=*Count;
    }
    else if(*Count==Per/2)
    {
        delay(100);
    }
    else if(*Count<Per)
    {
        DATA=Per-*Count;
    }
    else if(*Count==Per)
    {
        delay(100);
    }
}

绘制波形函数头文件<single.h>:
#ifndef __SINGLE_H__
#define __SINGLE_H__

void Square_wave(unsigned int Per,unsigned int *Count);
void Triangle_wave(unsigned int Per,unsigned int *Count);
void Sawtooth_wave(unsigned int Per,unsigned int *Count);
void Sin_wave(unsigned int Per,unsigned int *Count);

#endif

资料51hei下载地址(Proteus仿真+代码):

网友A:
输出通到多少频率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出通到多少频率啊?

51芯片+12M晶振,CPU位1us,定时器描点256个,每个20us,全部跑完5120us,频率最大1/(5120/1000000)=195.3125Hz,从虚拟示波器格子也可大约估算出来都没超过100Hz。

网友B(2019-05-20):
请问这个这个可以加12864吗/怎么加啊/

网友C(2019-06-25):
请问这个可以同时输出两个不同的波形吗?

网友D(2021-03-14):
波形是从哪个口输出的呀

网友E(2021-05-09):
单片机频率能改吗

网友F:
请教大神们,如何设计一个dac输出可控电压范围0~10v,分辨率为0.1v嘛? 谢谢!

网友G(2021-10-11):
引用 网友B:
请问这个这个可以加12864吗/怎么加啊/

我也在做这个,我已经用555产生波形了,但是不知道怎么用12864显示,请问你现在解决了吗,可以帮我一下吗,谢谢啦

网友H:
周期为多少?

网友I(2022-04-20):
程序要用Keil2打开
仿真用Proteus7.5或者8.8版本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