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P15W4K58S4单片机无法烧录,冷启动CH340串口号的标识瞬速消失

楼主(2019-01-28):
IAP15W4K58S4单片机无法烧录,求小伙伴们帮忙指导一下,我的CH340电路是直接做在板子上的,CH340电路晶振12M。震荡电容30PF,单片机用的是IAP15W4K58S4,单片机电源可选择3.3V供电或5V供电。但现在一直烧录不进去,上午还可以正常烧录的,哪位大神有类似的经验,帮忙指导一下。接上串口线准备烧录时是这样的
拨动冷启动开关的一瞬间,串口号的标识瞬速消失,然后隔1秒左右又出现CH340的字样
如下图

一直找不到原因,有谁知道怎么回事吗,原理图在下面

楼主:
单片机电源用跳线帽的方式选择3.3V供电或5V供电

网友A:
单片机电源是否与MINI usb口+5v电源有冲突。正常下载的时候单片机电源是否选择的是+5v?

网友B:
不会是你电源冷启动时把串口部分电源关闭了吧?!关闭单片机电源就行了,不能把串口部分电源也关闭了。

网友C:
不接外部电源,接上USB, 开关拨至USB供电,然后拔插跳线帽烧录

网友D:
同CH340电路晶振12M没关系
1.波特率设低一些
2.晶振如果是内设最好在12M左右 如图:
其他地方不用动,基本上是能烧进的

网友E:
换晶振试试。上次一片12c5a60s2+ch340g也出现这种情况,换340的晶振就好了。

网友F:
烧录线上的电源线不要接,只接:地、TX、RX,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片机电源是否与MINI usb口+5v电源有冲突。正常下载的时候单片机电源是否选择的是+5v?

是3.3V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会是你电源冷启动时把串口部分电源关闭了吧?!关闭单片机电源就行了,不能把串口部分电源也关闭了。

没有关闭CH340的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同CH340电路晶振12M没关系
1.波特率设低一些
2.晶振如果是内设最好在12M左右 如图:

好的,我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换晶振试试。上次一片12c5a60s2+ch340g也出现这种情况,换340的晶振就好了。

好的,我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换晶振试试。上次一片12c5a60s2+ch340g也出现这种情况,换340的晶振就好了。

你换多大的晶振呢

楼主:
这种情况是什么引起的呢

楼主:
谢谢大家的建议,我自己解决的哈哈,我将输入CH340前级滤波电容从10UF和0.1uF换成10UF和100UF的组合后就可以正常烧录了。

网友G:
电脑显示有电涌是短路了,不然就是线路连接不好,或者单片机插反了

网友H(2020-12-13):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的建议,我自己解决的哈哈,我将输入CH340前级滤波电容从10UF和0.1uF换成10UF和100UF的组合后就可 ...

这个 影响很大吗 为什么 会出现这种情况啊 我最近 也被这个问题 困扰着

网友I:
这个问题百分百是中供电有问题的,要么在MCU供电端并的电容太大。

网友J(2021-10-14):
是不是你上次编写的程序把串口给占用了

网友K:
在CH340上面搞个电容,避免启动掉电

网友L:
一个是你的USB接触不良,一个是你带载过大,没别的原因,建议你USB的5V到单片机中间串个开关,烧录时用开关作冷启动就可以了

网友M(2022-01-03):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的建议,我自己解决的哈哈,我将输入CH340前级滤波电容从10UF和0.1uF换成10UF和100UF的组合后就可 ...

牛啊,历史总是惊人相似,我是3.3V可以下,5V现象跟你这一模一样,处理方法也是一模一样,不过我手头没有100UF,我换个22UF上去了,一样好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