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ADC0832+DAC0808电压检测设计(含VB上位机)仿真+源程序

楼主(2019-01-28):
题目:电压检测系统

概述:1、用一个单片机和DAC0808转换组成一个随机电压发生单元(0~5V);
         2、另一个单片机和ADC0832转换组成数据采集单元;
         3、通过串行接口将采集的数据传到上位机中,需要编写上位计算机程序,对采集的数据进行处理,如显示当前值、画出一定时间内的记录曲线等。

说明:1、这里是一个仿真系统,需要安装虚拟串口工具。proteus的串行接口对应虚拟串口com3,VB程序对应虚拟串口com4。
              1200BSP,无校验位,8个数据位,1个停止位;单片机系统采用的是6M晶振。
         2、上位机程序用VB编写,数据采集程序用汇编语言编写,随机电压发生程序用C语言编写。
         3、上位机程序可直接运行“工程1.exe”,如果在VB6.0的机器上可以看见原代码。
         4、如果提示缺少MSCOMM32.OCX,可将文件夹中所带的MSCOMM32.OCX复制粘帖到c:\windows\system32\下即可(不会对您的系统造成任何危害)。

电压检测系统仿真原理图如下(proteus仿真工程文件可到本帖附件中下载)

上位机源码:

  1. ;ADCS BIT P3.5 ;使能接口
  2. ;ADCLK BIT P3.6 ;时钟接口
  3. ;ADDO BIT P3.7 ;数据输出接口(复用)
  4. ;ADDI BIT P3.7 ;数据输入接口
  5. ORG     0000H
  6. LJMP INITOUT
  7. ORG 0023H
  8. LJMP SERVE
  9. ORG 30H
  10. INITOUT:
  11. MOV SP,#60H   ;栈顶地址
  12. MOV TMOD,#20H  ;定时器1初始化
  13. MOV TH1,#0F3H  ;设置波特率为1200MHz,6MHz的晶振
  14. MOV TL1,#0F3H  ;
  15. MOV SCON,#50H  ;串口初始化为可以接收
  16. MOV PCON,#00H  ;波特率不倍增
  17. SETB TR1   ;启动定时器
  18. SETB EA   ;开中断
  19. SETB ES   ;允许串口中断
  20. MainProgram:
  21. NOP    ;主程序主要是等中断
  22. NOP
  23. LCALL CONV
  24. SJMP Mainprogram
  25. ;=======================================================
  26. SERVE:
  27. PUSH PSW        ;将程序状态字压入堆栈
  28. PUSH ACC        ;将累加器压入堆栈
  29. CLR EA        ;关闭系统中断
  30. CLR RI          ;清除中断标志位
  31. MOV A,SBUF
  32. CJNE A,#01,NEXTI;判断,01号单片机

  33. MOV SBUF,31H

  34. wait:jnb ti,wait
  35.      clr ti

  36. CLR RI          ;清除中断标志位
  37. SETB EA         ;打开系统中断
  38. POP ACC         ;累加器出栈
  39. POP PSW         ;程序状态字出栈
  40. NEXTI:RETI            ;中断程序返回

;==============================================

CONV:MOV 30H,#02H;方式字选择
     MOV R0,#31H;数据存储首地址
     LCALL ADC0832;调用A/D转换子程序

     RET
;========================================
ADC0832:SETB P3.7 ;初始化通道选择
        NOP
        NOP
        CLR P3.5 ;拉低/CS端
        NOP
        NOP
        SETB P3.6 ;拉高CLK端
        NOP
        NOP
        CLR P3.6 ;拉低CLK端,形成下降沿
        MOV A,30H
        MOV C,ACC.1 ;确定取值通道选择
        MOV P3.7,C
        NOP
        NOP
        SETB P3.6 ;拉高CLK端
        NOP
        NOP
        CLR P3.6 ;拉低CLK端,形成下降沿2
        MOV A,30H
        MOV C,ACC.0 ;确定取值通道选择
        MOV P3.7,C
        NOP
        NOP
        SETB P3.6 ;拉高CLK端
        NOP
        NOP
        CLR P3.6 ;拉低CLK端,形成下降沿3
        SETB P3.7
        NOP
        NOP
    MOV R7,#8 ;准备送下后8个时钟脉冲
ADH:MOV C,P3.7 ;接收数据
    MOV ACC.0,C
    RL A ;左移一次
    SETB P3.6
    NOP
    NOP
    CLR P3.6 ;形成一次时钟脉冲
    NOP
    NOP
    DJNZ R7,ADH ;循环8次
    MOV C,P3.7 ;接收数据
    MOV ACC.0,C
    MOV @R0,A
    MOV R7,#8
ADL:MOV C,P3.7 ;接收数据
    MOV ACC.0,C
    RR A ;左移一次
    SETB P3.6
    NOP
    NOP
    CLR P3.6 ;形成一次时钟脉冲
    NOP
    NOP
    DJNZ R7,ADL ;循环8次
    MOV B,@R0
    CJNE A,B,ADC0832 ;数据校验
    SETB P3.5 ;拉高/CS端
    CLR P3.6 ;拉低CLK端
    SETB P3.7 ;拉高数据端,回到初始状态
    RET
;=======================================

电压检测系统(含VB上位机)proteus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