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问单片机+SPWM相关问题

楼主(2019-01-28):
看了51hei论坛上通过SPWM等面积算法来获得SPWM的帖子
帖子链接:http://www.51hei.com/bbs/dpj-100884-1.html
按照帖主的说法,只要在中断的时侯更改定时器初值就可以实现。
可是我得出来的波形却是占空比固定的方波

单片机程序如下:
#include < reg52.h >
unsigned char code x[]={556, 315, 829, 883, 348, 1276, 82, 1416, 82, 1276, 348, 883, 829, 315};

unsigned int i = 0 ;
sbit L1 = P1^0;
void init()
{
        TMOD = 0X01;
        TH0 = (65536-x[i])/256;
        TL0 = (65536-x[i])%256;
        EA = 1;
        ET0 = 1;
        TR0 = 1;
        L1 = 1;
}
void main()
{
        init();
        while(1);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L1 = ~L1;
        if (i >= 13)
                i = 0;
        else
                i++;

        TH0 = (65536-x[i])/256;
        TL0 = (65536-x[i])%256;

}

各位大神帮我看看问题在哪

网友A:
数组的数据类型定义错误,unsigned char型最大255!!!
unsigned char code x[]={556, 315, 829, 883, 348, 1276, 82, 1416, 82, 1276, 348, 883, 829, 315};//错误
unsigned int code x[]={556, 315, 829, 883, 348, 1276, 82, 1416, 82, 1276, 348, 883, 829, 315};//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