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调压电路优化 求给予建议优化建议

楼主(2019-01-28):
请给予宝贵建议,默认使用是1号图原理,输出部分  负载0-15v电压,负载为类似继电器线圈,工作功率为3w一路,那种方式优化好,请帮忙给予意见 谢谢大家

网友A:
当输出点是0V时,15RJ是承受的功率是多少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输出点是0V时,15RJ是承受的功率是多少呢?

电源就切断输出了,没有功率了

楼主:
这种负载  可否电阻去掉,是否稳定

楼主:
请指点一下   两个水泥电阻  有什么意义,取消是否可以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