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关于单片机和锁存器驱动数码管的问题

楼主(2019-01-28):
数码管的段选锁存器关闭了,还能给数码管输送段选数据吗?为什么?

网友A:
锁存两个字你要好好理解一下,锁的是新数据不能进入,存的是旧数据一直能提供无更新的数据给数码……

网友B:
“锁存器关闭了”,是它的什么地方关闭了呢,不清禁止,就再细看手册。不就解决了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锁存两个字你要好好理解一下,锁的是新数据不能进入,存的是旧数据一直能提供无更新的数据给数码……

说的很明了透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