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8M05芯片可以这样使用稳压吗?

楼主(2019-01-28):
手里有几款板子12v转5v   使用过33R电阻,这样稳压,还挺稳定的  都几年了没有问题。这次33v压降到5v  心里发慌  有没有朋友这样干过的。

楼主:
给78M05  10V

网友A:
33V真的不安全了,你工作电流稍微大一点后面W数会猛增,5V以外的能量都要电阻与7805自身消耗掉,一但不可控了就极易烧东西。可以试试MC34063。MC34063很便宜的,才几分。

网友B:
最好使用降压模块,淘宝上价格不贵,关键是效率高,发热小。

网友C:
当然可以,不过你计算出电阻上的功耗是多少了吗?
我在许多仪器产品上,都是这样用的,但另有目的。

网友D:
在下觉得是可以的,尤其是负载电流变化不大时。

网友E:
治心慌 3W 能当做一剂强心针来用

网友F:
电阻会热吧,不如DC-DC

楼主:
10v,   电源工作时候,会有10-14v波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33V真的不安全了,你工作电流稍微大一点后面W数会猛增,5V以外的能量都要电阻与7805自身消耗掉,一但不可控 ...

电源工作时候,会有10-14v波动 不知道稳不稳定   2w电阻温温热  78m05   无热量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下觉得是可以的,尤其是负载电流变化不大时。

波动10-14v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好使用降压模块,淘宝上价格不贵,关键是效率高,发热小。

成本问题   模块不适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当然可以,不过你计算出电阻上的功耗是多少了吗?
我在许多仪器产品上,都是这样用的,但另有目的。

电阻温温热,功耗2w   电压波动10-14波动    78m05  还是很稳定  没有热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33V真的不安全了,你工作电流稍微大一点后面W数会猛增,5V以外的能量都要电阻与7805自身消耗掉,一但不可控 ...

34063价格挺便宜的,外围电路复杂吗,  质量怎么样稳定吗

网友G:
不能这么用,要不芯片很容易坏的

网友H:
引用 楼主:
34063价格挺便宜的,外围电路复杂吗,  质量怎么样稳定吗

这里有仿真文件,你拿出看看

网友H:
引用 楼主:
34063价格挺便宜的,外围电路复杂吗,  质量怎么样稳定吗

这里有仿真文件,你拿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里有仿真文件,你拿看看

本人菜鸟一个 ,不会看仿真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治心慌 3W 能当做一剂强心针来用

你好  这样真行吗

网友F:
DC-DC4毛钱能搞定了,

网友I:
可以但不妥,关键看功耗。

楼主:
引用 网友F:
DC-DC4毛钱能搞定了,

那款芯片呢

网友C:
输出接一个42欧的电阻,这时会发生什么问题呢?更小的电阻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输出接一个42欧的电阻,这时会发生什么问题呢?更小的电阻呢?

什么意思   拉个电阻稳压吗

网友J:
压差大,效率低,发热厉害,不可靠!

网友K:
最好使用降压模块

网友L:
100ma以下可以使用。大于100ma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L:
100ma以下可以使用。大于100ma嘿嘿~~~~

功耗就100ma这样,如果电阻加大3w  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L:
100ma以下可以使用。大于100ma嘿嘿~~~~

还有上游有几v波动    会对电阻和78m05有影响吗

网友M:
引用 楼主:
本人菜鸟一个 ,不会看仿真

你在论坛里下一个Proteus装上,后面你打开别人给的仿真文档就能直接仿真.仿真有很多的好处,当你不理解不能掌握的电路都能拿不验证,最大的好处是玩单片机了.坛子里有很多的案例,感兴趣就试试!

网友N:
如果负载电流稳定当然可以这么用了,如果负载不稳定就不太好了,线性稳压器的优点是输出电压波动比DCDC小的多,但是发热是大问题。前面再放个7815或许更好。

网友O:
好像是不行,那么大的电压工作起来可能会发烫

网友O:
可以,最大承受电压是36伏

网友P:
33V也太高了,虽然有电阻,但是这样子会限制了电流,而且器件也会发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