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89C2051的“地址”,“数据”,“激活“(写入)。

楼主(2019-01-29):
看来P1,0-P1,7八个引脚是作为“数据”输入,输出端口了?“使5脚地址加一”?怎么操作?5脚是晶体端口呀?可以加上H,L电平吗?0001地址单元什么意思?哪几个端口?应该是代表4位二进制的4个引脚吧?
^_^我再厚着脸皮问一次!

网友A:
AT89C2051地址单元 是11位二进制地址寄存器。在里面分开为 X地址,相当于位[10:5],Y地址,相当于[4:0]的位。

内部Y地址计数器在RST的上升沿/下降沿复位为00H。

网友B:
看这气势有股 誓要自造的节奏

是。输入单时钟信号就加一。表示地址数

6.是
7.自查
8~9.可以用 LED 的亮灭来校验数据的对错及显示地址的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AT89C2051地址单元 是11位二进制地址寄存器。在里面分开为 X地址,相当于位[10:5],Y地址,相当于[4:0]的 ...

您说的我还真不懂!我就认识单片机的引脚位置,不知其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这气势有股 誓要自造的节奏

是。输入单时钟信号就加一。表示地址数

^_^,谢谢您的鼓励。我这终极目的就是要用0和1与单片机对话(绕过C语言什么的!)
     您下面这是什么意思呀?“输入单时钟信号”我似乎懂点,对HM6116就是用按键改变地址数(二进制数),程序输入完了以后自动产生一定间隔的脉冲改变地址就能输出写入的程序。
是。输入单时钟信号就加一。表示地址数

6.是
7.自查
8~9.可以用 LED 的亮灭来校验数据的对错及显示地址的变化
地址的变化单片机也能显示出来吗?还有题外问题:单片机振荡频率那么高为什么输出节奏很慢?内部分频了吗?

网友B:
通过其他电路就能。节奏的快慢是可设置的
要在新地址写入新数据就要加一不是么?2051没有内置分频器

楼主要是有这种编程器会省事很多

网友C:
虽然不能直接回答楼主的0001H在哪里。但有以下看法:
1、外部分没有地址,那么地址的选择方案只能是逐步+1得到所有地址,这样才合理。
2、2051的地址是从0000H开始的,且程序也是从此单元起放置代码的,哪么必然有一个将地址设置为0000H方式。这个方法当与RST有关。
3、如此:开始(所做的一切准备工作)时的地址就是0000H,因为编程(写入程序)需要高压(12V),所以:在加电12V之前,这时的地址一定是0000H,否则0000H单元的数据无法写入。
4、接下来就是如何使地址+1,这个任务中已说明清楚了。
5、数据不用说,当然在P1口中给定了。
以上,希望能帮助到你。

楼主:
引用 网友C:
虽然不能直接回答楼主的0001H在哪里。但有以下看法:
1、外部分没有地址,那么地址的选择方案只能是逐步+1 ...

谢谢!“数据不用说,当然在P1口中给定”。P1口(12-19脚)是输入数据(0或1)的。数据输入后哪个引脚是固定数据的呢?“升高1脚(复位RES)电压到+12V就固定数据了吗?接下来就要变换地址了?是不是使6脚(P3-2口)电平”跳变一次“(由H跳到L)就变换了地址了?至此就完成了数据的输入(P1口),数据的固定(升高1脚到+12V)和地址的变换(6脚由H跳变到L),,,,,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通过其他电路就能。节奏的快慢是可设置的
要在新地址写入新数据就要加一不是么?2051没有内置分频器

我理解您说的编程器的好处,但就是要体会一下原始编程过程。”新地址数加一“在哪个脚加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