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智能路灯自动开启关闭程序设计

楼主(2019-01-29):
整个系统以STC89C52单片机为核心器件,配合电阻电容晶振等器件,构成单片机的最小系统。其它个模块围绕着单片机最小系统展开。其中包括,照明设备采用USB小灯进行模拟,在USB小灯内部,是6颗白色的LED灯;光照强度采集模块,是使用光敏电阻+ADC0832,当外界有光照时,灯具会停止工作;人体感应采用红外热释传感器,该传感器灵敏度高,操作控制简单;时间控制模块采用PWM脉冲宽度调制,控制灯光亮度最大工作时间为60s;最后是供电采用常用的USB 5V进行供电。

电路原理图如下:

原理图

原理图

最小系统模块

最小系统模块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 以后unsigned char就可以用uchar代替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 以后unsigned int 就可以用uint 代替

sbit LED     = P1^0;     // 模式指示灯,亮是自动模式,灭是手动模式
sbit Key1    = P3^2;     // 按键1,模式切换按键
sbit Key2    = P3^3;      // 按键2,亮度减少按键
sbit Key3    = P3^4;     // 按键3,亮度增加按键
sbit Lamp    = P1^4;      // 台灯控制引脚
sbit ADC_CLK = P2^0;      // ADC0832的CLK引脚
sbit ADC_DAT = P2^1;      // ADC0832的DI/DO引脚
sbit ADC_CS  = P2^3;      // ADC0832的CS引脚
sbit Module  = P2^2;     // 人体红外检测模块
sbit fog=P2^4;
uchar gCount=0;        // 全局计数变量
uchar gIndex;         // 亮度变量,0是最暗,9是最亮,一共10档
uint  gTime=0;        // 计时变量,用于计时多久没检测到有人
bit alarm_fog_flag=0;    //烟雾报警标志

/*********************************************************/
// 毫秒级的延时函数,time是要延时的毫秒数
/*********************************************************/
void DelayMs(uint time)
{
uint i,j;
for(i=0;i<time;i++)
  for(j=0;j<112;j++);
}

/*********************************************************/
// ADC0832的时钟脉冲
/*********************************************************/
void WavePlus()
{
_nop_();
ADC_CLK = 1;
_nop_();
ADC_CLK = 0;
}

/*********************************************************/
// 获取指定通道的A/D转换结果
/*********************************************************/
uchar Get_ADC0832()
{
uchar i;
uchar dat1=0;
uchar dat2=0;

ADC_CLK = 0;    // 电平初始化
ADC_DAT = 1;
_nop_();
ADC_CS = 0;
WavePlus();     // 起始信号
ADC_DAT = 1;
WavePlus();     // 通道选择的第一位
ADC_DAT = 0;
WavePlus();     // 通道选择的第二位
ADC_DAT = 1;

for(i=0;i<8;i++)  // 第一次读取
{
  dat1<<=1;
  WavePlus();
  if(ADC_DAT)
   dat1=dat1|0x01;
  else
   dat1=dat1|0x00;
}

for(i=0;i<8;i++)  // 第二次读取
{
  dat2>>= 1;
  if(ADC_DAT)
   dat2=dat2|0x80;
  else
   dat2=dat2|0x00;
  WavePlus();
}

_nop_();      // 结束此次传输
ADC_DAT = 1;
ADC_CLK = 1;
ADC_CS  = 1;
if(dat1==dat2)   // 返回采集结果
  return dat1;
else
  return 0;
}

/*********************************************************/
// 定时器初始化
/*********************************************************/
void TimerInit()
{
TMOD = 0x01;    // 使用定时器0,工作方式1
TH0  = 252;     // 给定时器0的TH0装初值
TL0  = 24;     // 给定时器0的TL0装初值
ET0  = 1;      // 定时器0中断使能
EA   = 1;      // 打开总中断
TR0   = 1;      // 启动定时器0
}
void AutoControl(uchar num)
{
if(num<59)              // 最亮
  gIndex=1;
else if(num>241)           // 最暗
  gIndex=0;
}

/*********************************************************/
// 主函数
/*********************************************************/
void main()
{
uchar ret;

TimerInit();      // 定时器初始化

LED=0;        // 指示灯点亮(自动模式指示灯)
ret=Get_ADC0832();  // 获取AD采集结果(环境光照强度)
AutoControl(ret);   // 上电先进行一次自动亮度控制
AutoControl(ret+7);

while(1)
{
  /* 亮度控制 */
  if(LED==0)       // 如果LED是亮的
  {
   AutoControl();   // 则进行自动控制
  }
  if(gTime<600)
   {
    ret=Get_ADC0832();  // 获取AD采集结果(环境光照强度)
    AutoControl(ret);   // 进行自动控制
    DelayMs(200);
   }
}

  /*检测是否有人*/
  if(Module==1)
  {
   gTime=0;          // 检测到有人,则把60秒计时清零
  }
  if(gTime>60000)        // 如果gTime的值超过了60000
  {
   gTime=60000;        // 则把gTime的值重新赋值为60000,避免过大溢出
   gIndex=0 ;          // 如果1分钟检测不到有人,则把台灯熄灭
  }
}
/*********************************************************/
// 定时器0服务程序,1毫秒
/*********************************************************/
void Timer0(void) interrupt 1
{
TH0  = 252;      // 给定时器0的TH0装初值
TL0  = 24;      // 给定时器0的TL0装初值

gTime++;       // 每1毫秒,gTime变量加1
gCount++;       // 每1毫秒,gCount变量加1

if(gCount==10)    // 如果gCount加到10了
{
  gCount=0;      // 则将gCount清零,进入新一轮的计数
  if(gIndex!=0)    // 如果说台灯不是最暗的(熄灭)
  {
   Lamp=0;      // 则把台灯点亮
  }
}
if(gCount==gIndex)  // 如果gCount计数到和gIndex一样了
{
  if(gIndex!=1)    // 如果说台灯不是最亮的
  {
   Lamp=1;      // 则把台灯熄灭
  }
}
}

网友A(2019-04-23):
你好,你的电路图怎么在isis软件中打开啊,转换成DBK文件吗?你是用那个软件画电路图的啊?

网友A:
你的电路图用什么软件画的啊,我用isis打不开啊

网友B:
我可以看看你重新编辑补全的电路原理图,源码吗,希望帮一下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