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助,请问单片机语句错在哪里?

楼主(2019-01-29):
菜鸟求助  如下图:

刚学单片机 请问错在哪

刚学单片机 请问错在哪

网友A:
sbit led=P1^0;

网友B:
sbit led = P1^0; (P要大写)

网友C:
P1要大写

网友D:
P1^0要大写P

网友E:
应该是这样;
#include <reg52.h>
sbit led = P1^0;// p1^0中p无出处,  P1^0中的P是大写可以打开reg.52h 里面规定了P是大写

void main(void)
{
        led = 1;
        while(1)
        {
          led = 0;
        }
}

网友F:
楼上均正解

网友G:
P1^0;大写

网友H:
P1^0;写大

网友I:
P1^0,P要大写

网友J:
#include <reg52.h>
sbit led = P1^0;// p1^0中p无出处,  P1^0中的P是大写可以打开reg.52h 里面规定了P是大写

void main(void)
{
        led = 1;
        while(1)
        {
          led = 0;
        }
}

网友K:
你可以去reg52.h的头文件中,把大P改成小p,呵呵

网友L:
这种问题排查起来很简单:屏蔽可能出问题的那行代码,然后看编译结果即可。

网友M:
参考Reg52.h中的写法

网友N:
P要大写

网友O:
去改reg52.h。哈哈哈!

网友P:
第二行 sbit led = p1^0; p要大写,P1在reg52.h里面已定义:sfr P1 = 0x90;

网友Q:
是的 P大写

网友R:
p要大写

网友S:
P1^0,P要大写 ,找个自带纠正的编辑器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