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A260电流检测芯片硬件驱动?如何操作

楼主(2019-01-29):
INA260芯片是一个检测电流的芯片,有大神知道这个芯片具体操作或者是硬件驱动吗

网友A(2023-09-28):
楼主,你现在知道了吗?来自小白的提问

网友B(2021-10-18):
引用 网友C:
INA260 是一款数字输出电流、功率和电压监测计,具有一个集成高精度分流电阻的 I2C 和 SMBus兼容接口。该器 ...

那请问如果要读电流电压功率三个的值。一次读完两比特的数之后重新写寄存器指针吗。我第二次写另外的指针的时候芯片没有应答是怎么回事

网友D(2020-12-20):
楼主你现在知道怎么操作吗?

网友C(2019-01-31):
INA260 是一款数字输出电流、功率和电压监测计,具有一个集成高精度分流电阻的 I2C 和 SMBus兼容接口。该器件支持高精度电流和功率测量并在独立于电源电压的共模电压范围内(0V 至 36V)实现过流检测。该器件是一款双向、低侧/高侧分流监测计,可测量流经内部电流感测电阻的电流。

默认配置直接读0x01寄存器,结果乘1.25就是电流了,单位mA。
为啥乘以1.25详见规格书17页,读电流就是先写指针01,然后在读2byte。

楼主:
怎么没人回答 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