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首发,全网最快,全世界第一个Proteus8.8仿真stm32f401实现串口通信(寄存器版)

楼主(2019-01-29):
全球首发,全网最快,全球第一个用Proteus8.8软件仿真stm32f401芯片实现串口通信(寄存器版)

使用寄存器实现,没有bug
库函数有bug,可以发送后但是无法接收,接收乱码
本人时间精力有限,希望高手能够解决bug

实验现象:
        本实验,STM32通过串口1和上位机对话,STM32在收到上位机发过来的字符串(以回车换行结束)后,原原本本的返回给上位机。下载后,DS0闪烁,提示程序在运行,同时每隔 一定时间,通过串口1输出一段信息到电脑。

注:调试需安装虚拟串口

#include "sys.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led.h"

int main(void)
{
        u8 t;
        u8 len;
        u16 times=0;
        Stm32_Clock_Init(168,8,2,7);//设置时钟,84Mhz
        delay_init(84);                //延时初始化
        uart_init(42,9600);        //串口初始化为115200
        LED_Init();                                  //初始化与LED连接的硬件接口
        while(1)
        {
                if(USART_RX_STA&0x8000)
                {
                        len=USART_RX_STA&0x3fff;//得到此次接收到的数据长度
                        printf("\r\n您发送的消息为:\r\n");
                        for(t=0;t<len+1;t++)
                        {
                                USART1->DR=USART_RX_BUF[t];
                                while((USART1->SR&0X40)==0);//等待发送结束
                        }
                        printf("\r\n\r\n");//插入换行
                        USART_RX_STA=0;
                }else
                {
                        times++;

                        if(times%200==0)printf("请输入数据,以回车键结束\r\n");
                        if(times%30==0)LED0=!LED0;//闪烁LED,提示系统正在运行.
                        delay_ms(10);
                }
        }
}

网友A(2020-01-01):
感谢分享  学习这个软件

网友B(2020-02-13):
有这个软件的链接吗,求分享

网友C:
请问楼主或者有人解决了嘛

网友D:
请问楼主这个问题解决没,我对这个实验也很感兴趣

网友E(2020-03-18):
这个不错,stm32串口通信

网友F:
在正点原子的   F4串口实验基础之上按照上图修改,即可实现

网友G(2020-04-23):
楼主,你使用的就是库函数,怎么就实现了,而且我打开你的附件,也能正常按要求运行。但我用我自己的F1系列的在仿真串口,就是能发送不能正常的接收,我知道是波特率的问题,无论我怎么修改调试,结果还是不理想,这个问题困扰我很久了,希望能指点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你使用的就是库函数,怎么就实现了,而且我打开你的附件,也能正常按要求运行。但我用我自己的F1系列 ...

这个内部实现,真的是寄存器

网友H:
引用 楼主:
这个内部实现,真的是寄存器

F1的接收是有问题,我试了寄存器、库函数、hal库都不行,不同波特率也试了,都是不能正确接受数据串,单个数据接收正常,发射正常。但是没有用过查询方式,用了DMA和中断都是不行的,查询由于太占时间,仿真本来就卡,也就算了

网友F(2020-05-23):
引用 网友H:
F1的接收是有问题,我试了寄存器、库函数、hal库都不行,不同波特率也试了,都是不能正确接受数据串,单 ...

https://www.ixigua.com/i6799650795739415052/

可以看下这个视频

网友I(2020-07-30):
楼主师傅能不能搞个复杂一点儿的sd卡 或usb  串口仿真不用发送,我只监视内容就可以。

网友I:
还有,我看到cdsn。里面有改成f 407。的帖子,但是他的源码我没有c币下载不了。帮我尝试一下这个嘛,我也现在正在搞这个。

网友J:
这个不错,正在学习stm32串口通信

网友K(2021-04-04):
原理一直没人弄懂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