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89c52RC单片机控制的L298n的程序不受控制的问题

楼主(2019-01-29):
我是小白一名,自己想做一台用摇杆控制的小车,车的结构就做好了,可是程序根本写不好,下面是我写的程序:
1、我把编好的程序放到Protrus里面模拟,但是模拟出来是不受控制
2、我想遥感向前,两个电机同时正转。

单片机源码: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无符号字节型
sbit q = P1^0;//摇杆
sbit h = P1^1;
sbit z = P1^2;
sbit y = P1^3;
sbit L1 = P1^4;//L289n模块
sbit L2 = P1^5;
sbit L3 = P1^6;
sbit L4 = P1^7;

//***延时程序***//
void delay(void)
{
        unsigned int i;
        for(i=5000;i>0;i--);
}

//***无限循环主程序***//
void main()
{

while(1)//无限循环
        {
                F0=1;
                {
                  if(q == 1)//如果q完全为高电平
                        {
                      delay();//延时去抖动?
                          if(q == 1)//再一次确认
                                {
                                L1 = 0;//L1就是高电平
                                L2 = 1;//L2就是低电平
                                L3 = 0;//L3就是高电平
                                L4 = 1;//L4就是低电平
                                }
                        }

                if(h == 1)
                        {
                                delay();//延时去抖动
                                if(h == 1)
                                {
                                L1 = 1;
                                L2 = 0;
                                L3 = 1;
                                L4 = 0;
                                }
                        }

                if(z == 1)
                        {
                                delay();//延时去抖动
                                if(z == 1)
                                {
                                L1 = 0;
                                L2 = 1;
                                L3 = 1;
                                L4 = 0;
                      }
                        }

                if(y == 1)
                        {
                                delay();//延时去抖动
                                if(y == 1)
                                {
                                L1 = 1;
                                L2 = 0;
                                L3 = 0;
                                L4 = 1;
                                }
                        }
                }
        }
}

楼主:
电路模拟的时候是没有按键的可以程序不受控制,自己运行起来哦

网友A:
用的什么摇杆?
从你的程序上看,是数字式的,那就是开关摇杆了,我了解的开关摇杆,输出的是低电平,你的程序都是判断高电平,会不会是这个出问题了?
再看看你的摇杆说明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的什么摇杆?
从你的程序上看,是数字式的,那就是开关摇杆了,我了解的开关摇杆,输出的是低电平,你的 ...

我用的摇杆就是娃娃机的那种,周边是四个微动开关,可以理解成是四个按钮。我搞不懂为怎么是高电平输出的,还有输出段不受摇杆的控制。

网友B:
这是普通的游戏机摇杆和开关按键用法无异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普通的游戏机摇杆和开关按键用法无异

可以就是这么简单的东西,我的程序就是不能控制,用IF函数是不是不适合??

网友C:
摇杆的工作原理是不是同四个独立按键一样,如果这通了,后面不是盘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