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读取ESP8266数据问题,求大神帮忙

楼主(2019-01-29):
AT+CIPSTART="TCP","time.beijing-time.org",80

CONNECT

OK
AT+CIPSEND=43

OK
>
Recv 43 bytes

SEND OK

+IPD,98:t0=new Date().getTime();
nyear=2019;
nmonth=1;
nday=29;
nwday=2;
nhrs=19;
nmin=49;
nsec=46;CLOSED

上面是串口助手中AT得到的数据,但是在单片机中,只能读取到<Recv 43 bytes

SEND OK>这部份,后面的(+IPD,98:t0=new Date().getTime();
nyear=2019;
nmonth=1;
nday=29;
nwday=2;
nhrs=19;
nmin=49;
nsec=46;CLOSED)这部份数据读取不到,但后面这些才是我想要的,求大神指点,下面是部份程序
void ESP8266_Set(unsigned char * sendBuf ,unsigned int length)//串口发送函数
{
    int i;
        for(i=0; i<length; i++)
        {
           SBUF = sendBuf[i]; //将要发送的数据放入到发送寄存器
           while(!TI);                  //等待发送数据完成
           TI=0;                          //清除发送完成标志位
        }
        ms_delay(1000);                  //延时一下再发
}

void Uart_Interrupt() interrupt 4
{

        uchar RX_temp;
        ES=0;//禁止串口中断
        if(RI)
        {
                RI=0;//清除标志
                RX_temp=SBUF;//读取数据
                if(RX_temp=='R')//检测到起始符号
                {
      ii=0;
                        RX_ok=0;//清除
                        RX_flag=1;//开始接收
                }
                if(RX_flag==1)//可以接收
                {
                        Recive_table[ii++]=RX_temp;//存入缓存
                        if(RX_temp=='=')//检测到换行
                        {
                                Recive_table[ii]='=';//放入换行
                                ii=0;//清除为下次接收做准备
                                RX_flag=0;//接收完成清除标志
                                RX_ok=1;//接收完成
                        }
                }
        }
        ES=1;//开启串口中断
}

网友A(2019-12-10):
能分享一下前面的代码吗??

网友B:
需不需要刷这个模块的固件呀,群主?

网友A(2020-01-19):
我现在也遇到了这个问题就是没办法收到后面的数据

网友C:
你这个接受字节长度是固定长的,还是未知长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