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集成库出现问题不能用怎么回事?

楼主(2019-01-29):
从网上下载了一个8051集成库,大家应该都是可以用的
我把intlib文件打开,出现提示,如果选择extract那么没有任何反应,如果选择Install,那么提示不能识别的文件,可是看别人应该是可以用的。
用的是ad18有大佬看看吗?

网友A:
从元件库菜单那里进去才能安装操作,走偏门那是死胡同

网友B:
难道元件库也分32位64位?貌似AD18是64位的,8051那个原件库估计比较老,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

我的AD16没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元件库菜单那里进去才能安装操作,走偏门那是死胡同

从库菜单进去也是不能识别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难道元件库也分32位64位?貌似AD18是64位的,8051那个原件库估计比较老,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

我的AD ...

打开intlib文件提示不能识别,只有打开libpkg文件才能读出原理图和pcb文件,这是为什么。。

网友C:
可能你那个库太老我看上面写的protel你试试ad9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从库菜单进去也是不能识别

什么叫不能识别?不是安装后才能用么?
除非文件有问题,不然就是楼主不懂如何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