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佬们帮忙看一下这单片机程序呗,不知道为什么不循环

楼主(2019-01-29):
超声波只能启动一次,数值都不变了
请问各位这是什么原因呢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sbit TRIG=P2^6;
sbit ECHO=P2^7;
sbit zuo0=P2^0;
sbit zuo1=P2^1;
sbit zuo2=P2^2;
sbit zuo3=P2^3;
sbit clk=P1^2;
sbit cs=P1^1;
sbit din=P1^0;
unsigned char i=0;
unsigned int dis;
unsigned int t;
unsigned char flag=0;
unsigned int timer=0;
unsigned char code LedChar[]=
{
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
0x80,0x90,0x88,0x83,0xc6,0xa1,0x86,0x8e
};
unsigned char LedBuff[]=
{
0xff,0xff,0xff,0xff
};
unsigned char code disp1[]=
{
  0x04,0x22,0x44,0x40,0x40,0x44,0x22,0x04,
};
unsigned char code disp2[]=
{
  0x00,0x22,0x12,0x10,0x10,0x12,0x22,0x00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x)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j;
for(i=0;i<x;i++)
   for(j=0;j<112;j++);
   }
   void write_byte(unsigned char Data)
   {
    unsigned char i;
cs=0;
for(i=8;i>=1;i--)
{
clk=0;
din=Data&0x80;
Data=Data<<1;
clk=1;
}
}
void write(unsigned add,unsigned char dat)
{
  cs=0;
  write_byte(add);
  write_byte(dat);
  cs=1;
  }
  void chushi()
  {
   write(0x09,0x00);
   write(0x0a,0x03);
   write(0x0b,0x07);
   write(0x0c,0x01);
   write(0x0f,0x00);
   }
void open()
{
   TRIG=1;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TRIG=0;
   }
   void jisuan()
   {
   TH1=0;
  TL1=0;
  while(!ECHO);
  TR1=1;
  while(ECHO);
  TR1=0;
   t=TH1*256+TL1;
   dis=(t*1.7)/100;
   if(dis>420)
   {
    dis=0;
    flag=0;
    LedBuff[0]=LedChar[15];
    LedBuff[1]=LedChar[15];
    LedBuff[2]=LedChar[15];
    LedBuff[3]=LedChar[15];
    }
    else
    {
   LedBuff[0]=LedChar[dis%10];
   LedBuff[1]=LedChar[dis/10%10];
   LedBuff[2]=LedChar[dis/100%10];
   LedBuff[3]=LedChar[dis/1000%10];
   }
}
void xianshixiao()
{
unsigned char i;
delay(50);
chushi();
for(i=1;i<9;i++)
write(i,disp1[i-1]);
delay(1000);
}
void xianshiku()
{
  unsigned char i;
  delay(50);
  chushi();
  for(i=1;i<9;i++)
  write(i,disp2[i-1]);
  delay(1000);
  }
   void main ()
   {
     TMOD=0x11;
  TR0=1;
  EA=1;
  ET0=1;
  ET1=1;
  while(1)
  {
  TH0=0XFC;
  TL0=0X67;
  open();
  jisuan();
     if(dis<=10)
     {
      xianshixiao();
     }
        else
     {
      xianshiku();
     }
   }
  }
   void timer1() interrupt 1
   {
    TH0=0XFC;
    TL0=0X67;
    P0=0XFF;
    switch(i)
    {
     case 0: zuo0=1;zuo1=1;zuo2=1;zuo3=0;i++;P0=LedBuff[0];break;
  case 1: zuo0=1;zuo1=1;zuo2=0;zuo3=1;i++;P0=LedBuff[1];break;
  case 2: zuo0=1;zuo1=0;zuo2=1;zuo3=1;i++;P0=LedBuff[2];break;
  case 3: zuo0=0;zuo1=1;zuo2=1;zuo3=1;i=0;P0=LedBuff[3];break;
  }
  timer++;
    }
   void timer0() interrupt 3
   {
    flag=1;
    }

网友A:
楼主厉害,一个注释都没有,别人看起来会很累!~

网友B:
不知道你用的哪款超声波传感器,我用的HC-SR04款,这个说明书上说:
为了不影响发波与回波的干扰,需要间隔60ms以上再发波。
从你的程序中,没有看到这样的设置,一直不停地发波,间隔时间可能小了。
我的程序是这样的:
void zd3() interrupt 3//T1中断用来扫描数码管显示和计200MS启动模块,发射超声波
{
        TH1=0xf8;//重装初值
        TL1=0x30;
        DigDisplay();//调用显示
        timer++;
        if(timer>=50)
        {
                timer=0;
                TX=1;//100MS启动一次模块。启动模块,就是控制端发出一个10us以上的高电平脉冲
                         //此处发了15us的高电平脉冲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TX=0;
        }
}
把程序改一下看看。

网友C:
你的中断看哈是不是有点问题

网友D:
行139的
TH0=0XFC;
  TL0=0X67;
嵌在while循环里面,不停的给定时器赋初值

网友E:
可能是一直卡在定时器0刷新显示了。

网友F:
可能卡在定时器0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你用的哪款超声波传感器,我用的HC-SR04款,这个说明书上说:
为了不影响发波与回波的干扰,需要间 ...

好的 十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