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机存取存储器HM6116和单片机的程序输入输出有何异同点?

楼主(2019-01-30):
      随机存取存储器(例如 HM6116)是在某一地址(例如8位二进制数)把二进制数0和1(电位的H和L)输入到数据输入/输出端(可以是8位),给“写入”端一个电脉冲固定输入的数据。就完成了某一地址的数据输入并固定下来。然后变换地址的二进制数,继续输入另一组二进制数到数据输入/输出端,并固定(写入)下来。如此重复上述过程就完成了存储器的不同地址的数据“写入”过程。在自动脉冲不断变换地址的情况下数据端就可以连续的输出上一步骤存入的数据使8个LED以预先设置的数据顺序发光。

网友A:
存储器原来就是这样用的。
你用手动,替代了CPU,鼓励一下!做法不值当。
对于对RAM的理解,有很大的好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存储器原来就是这样用的。
你用手动,替代了CPU,鼓励一下!做法不值当。
对于对RAM的理解,有很大的好处 ...

虽然很繁琐,但据说和单片机编程距离不远了?是这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