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控制两个级联74HC595驱动数码管的消影问题

楼主(2019-01-30):
新手用单片机开发板上的2个74HC595级联的芯片驱动数码管。目的是显示0~7.代码写好后结果成了这样:

数码管不断地闪烁,但依稀可见数字。

自己也放慢观察过乱码的现象,觉得是当第一次段选位选都输出后,第一次位选被下一次的段选“挤到”了第一次段选的位置,导致位选出错,于是看见了好几个数码管同时亮。而且将亮的那几个数码管的位置用十六进制表示,刚好是第一次段选的值!

但是我又想:既然位选是被挤过去的,那我的代码中第一次循环完成后,第一次的位选应该也会被第二次的段选挤出第一次段选的位置啊?

想过消影,也看了网上不少人的方法,但尝试后一直没有改变。我不知道是不是我的消影有问题,或者是代码方面。希望大佬们能够帮帮忙

单片机代码如下:
#include "reg52.h"
#include"intrins.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sbit SCL1 = P3^6;
sbit SCL2 = P3^5;
sbit SDA1 = P3^4;

u8 code smgduan[16]={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数码管段选
                            //      0    1       2      3      4       5      6      7      8     9
u8 code weixuan[]={0xFE, 0xFD, 0xFB, 0xF7, 0xEF, 0xDF, 0xBF, 0x7F};

void delay(u16 i)
{
    while(i--);
}

void hc595_in(u8 dat1,u8 dat2)
{
   u16 i;
   for(i=0;i<8;i++)
   {
         SCL1 = 0;
        _nop_();
       if((dat1 & 0x80)==0x80)
          SDA1=1;
       else
         SDA1=0;
      _nop_();
       SCL1 = 1;
          dat1 =_crol_(dat1,1);
   }
for(i=0;i<8;i++)
{
       SCL1 = 0;
       _nop_();
      if((dat2 & 0x80)==0x80)
           SDA1=1;
       else
           SDA1=0;
      _nop_();
     SCL1 = 1;
    dat2 =_crol_(dat2,1);
   }

void hc595_out()
{
   SCL2 = 0;
   SCL2 = 1;
   SCL2 = 0;
}
void main()
{
   u8 i;
  while(1)
  {
      for(i=0;i<8;i++)
     {
        hc595_in(0x00,0xff);
        hc595_in(smgduan[i],weixuan[i]);
        hc595_out();
        delay(300);
     }
  }
}

网友A:
来学习下,大家踊跃发言咯!

网友B:
在切换扫描数据数据时,做到先关,再改数据,再开,就可以了。

网友C:
下面的程序,是你这个板子的资料,你看看吧!
程序一:不用译码器的
/*******************************************************************************
*
*                                        普中科技
--------------------------------------------------------------------------------
* 实 验 名                 : 动态数码管显示试验
* 实验说明       : 8位数码管显示0~7
* 连接方式       : 见连接图
* 注    意                 :
*******************************************************************************/

#include<reg51.h>

//--定义使用的IO口--//
#define GPIO_DIG   P0        //段选
#define GPIO_PLACE P1        //位选

//--定义全局变量--//
unsigned char code DIG_PLACE[8] = {
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位选控制   查表的方法控制
unsigned char code DIG_CODE[17] = {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0、1、2、3、4、5、6、7、8、9、A、b、C、d、E、F的显示码
unsigned char DisplayData[8];
//用来存放要显示的8位数的值

//--声明全局函数--//
void DigDisplay(); //动态显示函数

/*******************************************************************************
* 函 数 名         : main
* 函数功能                   : 主函数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i;

        for(i=0; i<8; i++)
        {
                DisplayData[i] = DIG_CODE[i];
        }
        while(1)
        {
                DigDisplay();
        }
}

/*******************************************************************************
* 函 数 名         : DigDisplay
* 函数功能                   : 使用数码管显示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DigDisplay()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int j;

        for(i=0; i<8; i++)
        {
                GPIO_PLACE = DIG_PLACE[i];         //发送位选
                GPIO_DIG = DisplayData[i];     //发送段码
                j = 10;                                                 //扫描间隔时间设定
                while(j--);
                GPIO_DIG = 0x00;//消隐
        }
}
程序二:用译码器的
/*******************************************************************************
*
*                                        普中科技
--------------------------------------------------------------------------------
* 实 验 名                 : 动态数码管显示试验
* 实验说明       : 8位数码管显示0~7
* 连接方式       : 见连接图
* 注    意                 :
*******************************************************************************/

#include<reg51.h>

//--定义使用的IO--//
#define GPIO_DIG P0

sbit LSA=P2^2;
sbit LSB=P2^3;
sbit LSC=P2^4;

//--定义全局变量--//
unsigned char code DIG_CODE[17]={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0、1、2、3、4、5、6、7、8、9、A、b、C、d、E、F的显示码
unsigned char DisplayData[8];
//用来存放要显示的8位数的值

//--声明全局函数--//
void DigDisplay(); //动态显示函数
/*******************************************************************************
* 函 数 名         : main
* 函数功能                   : 主函数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i;
        for(i=0;i<8;i++)
        {
                DisplayData[i]=DIG_CODE[i];
        }
        while(1)
        {
                DigDisplay();
        }
}
/*******************************************************************************
* 函 数 名         : DigDisplay
* 函数功能                   : 使用数码管显示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DigDisplay()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int j;
        for(i=0;i<8;i++)
        {
                switch(i)         //位选,选择点亮的数码管,
                {
                        case(0):
                                LSA=0;LSB=0;LSC=0; break;//显示第0位
                        case(1):
                                LSA=1;LSB=0;LSC=0; break;//显示第1位
                        case(2):
                                LSA=0;LSB=1;LSC=0; break;//显示第2位
                        case(3):
                                LSA=1;LSB=1;LSC=0; break;//显示第3位
                        case(4):
                                LSA=0;LSB=0;LSC=1; break;//显示第4位
                        case(5):
                                LSA=1;LSB=0;LSC=1; break;//显示第5位
                        case(6):
                                LSA=0;LSB=1;LSC=1; break;//显示第6位
                        case(7):
                                LSA=1;LSB=1;LSC=1; break;//显示第7位
                }
                GPIO_DIG=DisplayData[i];//发送段码
                j=10;                                                 //扫描间隔时间设定
                while(j--);
                GPIO_DIG=0x00;//消隐
        }
}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下面的程序,是你这个板子的资料,你看看吧!
程序一:不用译码器的
/********************************* ...

谢谢,这种我是晓得的。但是我的目的是要用的是板子上2个级联的595来驱动数码管。你第一个程序的消影方法我把他在我的程序里试过,没有效果,所以发论坛来了。

网友D:
调整延时时间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调整延时时间试试

试过了,没用

网友E:
和硬件电路有关,做一个产品,595做列驱动鬼影严重,换成138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和硬件电路有关,做一个产品,595做列驱动鬼影严重,换成138好了

我也觉得是我硬件的问题。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也觉得是我硬件的问题。

595的问题!八个输出之间纯在击穿!595特别容易静电击穿!做了一个全彩光立方!开始采用的595!换的头痛!就放弃595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595的问题!八个输出之间纯在击穿!595特别容易静电击穿!做了一个全彩光立方!开始采用的595!换的头痛 ...

哈哈,595是不好用。不过我终于找到问题了,问题出在我的板子上。我的板子P3.4,P3.5管脚被短接了,把短接片拔掉就ok了。自己太粗心了哈哈

楼主:
找到问题了,是板子的问题。板子上的控制寄存器的P34P35被短接了,拔掉短接片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