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JA1020+51单片机实现的LIN总线通讯源程序(master+slave)

楼主(2019-01-30):
LIN mater的51单片机代码
/**************master*****************/
#include <REGX52.H>
#include <intrins.h>
sbit  p31=P3^1;
sbit  k1=P1^0;
sbit  k2=P1^1;
sbit  p20=P2^0;
unsigned char t;
unsigned char sendflag, flag;
void delay(unsigned int i)
{
   while(i--);
}

void send()
{
                                      //           同步   ID   data1 data2 data3 data4 data5 data6 data7 data8  checksum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1[11]={0x55, 0x55, 0x3f, 0x80 ,0x00 ,0x00 ,0xff ,0x64 ,0x10 , 0xfc ,  0x79  };
                                             //           同步   ID   data1 data2 data3 data4 data5 data6 data7 data8  checksum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2[11]={0x55, 0x55, 0x3f, 0x80 ,0x00 ,0xff ,0x00 ,0x64 ,0x10 , 0xfc ,  0x79  };

          /*  发送一帧报文    */

         unsigned char i ;
             p31=0;        //间歇场
             delay(96);        //96
             p31=1;
                delay(2);
                //_nop_();         _nop_(); _nop_();
              for(i=0;i<11;i++)
                  {
                    if(flag==1)
                     SBUF=table1[i];
                    if(flag==2)
                        SBUF=table2[i];
                    while(TI==0);
                    TI=0;
                  }
  }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x)  //报文间隔发送延时
{
  unsigned int i;
unsigned char j;
  for(i=0;i<x;i++)
    for(j=0;j<122;j++);
}
void init(void)
{

         /*******19.2k波特率****** */

            SCON=0x50;           //串口方式1 8个数据位
         TMOD=0x20;
     PCON=0x80;        //0x80=19.2k/s
         TH1 =TL1 = 0xfd;
        // ES=1;                                                                                                    //串行中断允许
         TR1=1; //启动定时器1
     EA= 1;
            IP=0x10;//串口中断优先

}

void main()
{

          init();
          flag=1;
          while(1)
         {

           P2=0xFE;
           P0=0x92;
           send();
         /*  发送完成    */

            delayms(200) ;          //发送间隔周期
                   if(k1==0)
         {
                  while(k1==0);
                  flag=1;
                  }
                if(k2==0)
                 {
                    while(k2==0); //抬键程序才往下执行
                  flag=2;
                 }

   }

}

附加是源代码 ,还包含Slave的

网友A(2019-06-14):
谢谢分享,刚好需要一个这样的程序调试下,谢谢楼主

网友B(2019-07-18):
楼主厉害,找了一天,赶紧下载下来学习下

网友B:
是否可以贴出单片机与TJA1020的接线原理图。。。

网友C(2019-08-21):
引用 网友B:
是否可以贴出单片机与TJA1020的接线原理图。。。

刚好,在做这个项目。

网友D:
这个比较好理解

网友E:
TJA1020 有些貴呀,樓主不如讓51單片機io口直接支持LIN總線通信
如果能實現要省一半的錢

网友F(2019-11-21):
请问TJA1020 INH引脚接什么呀?

网友G:
楼主能提供原理图吗

网友H(2020-01-11):
感谢分享,正在调试LIN模块,请问一下有没有碰到发送数据时,RXD的引脚上也有信号?

网友I(2020-04-23):
从机怎么发数据?

网友J(2020-07-10):
您好,请教下是如何让单片机连接电脑检测LIN数据的呢?

网友K:
楼主,LIN发送数据怎么写啊,老是有错误,而且过会通信失败了
这是我的发送部分,该怎么改啊

       data1 = Receive_Data_From_UART0();
        if(data1 == 0x00)//同步间隔段
        {
                data2 = Receive_Data_From_UART0();
        }
        else
        {
                return;
        }

        if(data2 == 0x55)//同步段
        {
                data3 = Receive_Data_From_UART0();
        }
        else
        {
                return;
        }
        if(data3 == 0x73)//接收到从节点的PID
        {
                LinSendMsg();//从机发送数据
        }

通讯结果

通讯结果

网友K:
引用 网友K:
楼主,LIN发送数据怎么写啊,老是有错误,而且过会通信失败了
这是我的发送部分,该怎么改啊

已经测试过了,取消接收00就行

网友L(2021-06-18):
正好在做这个项目

网友M(2022-04-18):
非常感谢,正在做这个项目

网友N:
引用 网友E:
TJA1020 有些貴呀,樓主不如讓51單片機io口直接支持LIN總線通信
如果能實現要省一半的錢

你不知道lin通讯是13V电吗

网友O(2022-09-17):
非常感谢,正在学习L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