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一下为什么控制三极管h桥,输出电压不随输入电压变化呢?

楼主(2019-01-30):
想问一下为什么控制三极管h桥,输出电压不随输入电压变化呢?一直输出一个固定的电压

网友A:
你是如何证明“输出电压不随输入电压变化呢?”的呢?

网友B:
运行仿真还会这么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如何证明“输出电压不随输入电压变化呢?”的呢?

仿真运行的 因为我在这个前面加了一个直流斩波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运行仿真还会这么问?

???运行了呀

楼主:
我现在将电路改成了这个样子,运行仿真是这个样子的,可以实现ui随uo变化了,但是一直有2v左右的压差,想请教一下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C:
有二极管桥,电阻桥,三极管(或MOS管)全桥,要分清这些桥的区别,用法,就不会有这样的问题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现在将电路改成了这个样子,运行仿真是这个样子的,可以实现ui随uo变化了,但是一直有2v左右的压差,想 ...

电路上一些元器件的存在就会产生这个结果。楼主认为要去掉哪个才能消除压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