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普中开发板做的51单片机的智能时钟具有闹钟功能(DS1302+DS18B20+LCD1602)

楼主(2019-01-30):
本贴针对学完单片机并且有读懂代码的非新手同学。本人目前放寒假,这个是本人在上个学期的单片机课上要求做的综合实验,现在重新修改了下增加了菜单目前测试毫无问题可以完美使用。有志向做闹钟的同学可以参考一下,原码上由本人写的大量注释可以方便看懂。
使用了LCD1602、DS1302、DS18B20用来测试温度、内部含闹钟系统但本人没有做EEPROM有需要的同学可以自行添加。

#include<reg52.h>
#include<key.h>
#include<LCD1602.h>
#include<DS1302.h>
#include<music.h>
#include<DS18B20.H>

#define normal 0//正常显示时钟界面
#define settime 1//设定时钟界面
#define setalarm 2//设定闹钟界面
#define displayalarm 3//显示闹钟界面
#define normal_12 4//显示十二小时制界面
#define caidan 5

unsigned char system=normal;//我一开始就把界面切换为正常显示时钟界面

extern unsigned char i,k;

extern unsigned int code song[3][300];

unsigned char code *week[8]={"NO ","Mon ","Tue ","Wed ","Thu ","Fri ","Sat ","Sun "};

unsigned char code *clockzifu[4]={"ON ","OFF ","REP ","NRE "};

struct Time timeset={0x18,0x01,0x16,0x14,0x30,0x50,0x03};

//第一个闹钟
//第二个闹钟
//第三个闹钟
//第四个闹钟
//第五个闹钟
struct alarmtime xdata clock[5]={{1,16,14,31,0,1,0,1},{1,8,14,32,3,0,0,0},{1,7,18,49,1,1,1,0},{0,0,0,0,0,0,1,0},{1,25,0,0,0,0,1,2}};

unsigned char alarmnum;//闹钟

unsigned char a;

unsigned char flag=0;

unsigned char xinghao=0;

unsigned char tentoBCD(unsigned char dat)//十进制转换为BCD码函数
{
        unsigned char dat1,dat2;
        dat1=dat/10;
        dat2=dat%10;
        dat2=dat2+dat1*16;
        return dat2;
}

unsigned char BCDtoten(unsigned char dat)//BCD码转为十进制函数
{
        unsigned char dat1,dat2;
        dat1=dat/16;
        dat2=dat%16;
        dat2=dat2+dat1*10;
        return dat2;
}

void DS18B20deal(int temp)//DS18B20数据处理函数 显示温度更新温度
{
    //先判断温度值是否大于0或小于0等于0
           float tp;//保存的数据可能带小数
        if(temp<0)//当温度值为负数
          {
                LCD1602_writechar(9,1,0x2D);//ASCII码中的-符号
                temp=temp-1;//因为读取的温度是实际温度的补码,所以减1,再取反求出原码
                temp=~temp;//还原读取的数据
                tp=temp;//保存到变量里面
                temp=tp*0.0625*100+0.5;//强制转换成一个整形的数据.留两个小数点就*100,+0.5是四舍五入,因为C语言浮点数转换为整型的时候把小数点后面的数自动去掉,不管是否大于0.5,而+0.5之后大于0.5的就是进1了,小于0.5的就算加上0.5,还是在小数点后面。
          }
        else//当温度值为正数
          {
                LCD1602_writechar(9,1,0x20);//ASCII码中的空格
                tp=temp;//因为数据处理有小数点所以将温度赋给一个浮点型变量。如果温度是正的那么,那么正数的原码就是补码它本身
                temp=tp*0.0625*100+0.5;//留两个小数点就*100,+0.5是四舍五入,因为C语言浮点数转换为整型的时候把小数点。后面的数自动去掉,不管是否大于0.5,而+0.5之后大于0.5的就是进1了,小于0.5的就算加上0.5,还是在小数点后面。
        }
        LCD1602_writechar(10,1,temp/10000+'0');//温度百位
        LCD1602_writechar(11,1,temp%10000/1000+'0');//温度十位
        LCD1602_writechar(12,1,temp%1000/100+'0');//温度个位
    LCD1602_writechar(13,1,0x2E);//ASCII码小数点
        LCD1602_writechar(14,1,temp%100/10+'0');//小数点后一位
        LCD1602_writechar(15,1,temp%10+'0');//小数点后两位
}

void updatetime()//更新时钟上的时间
{
        unsigned char time[9];//存储变量
        DS1302_gettime(×et);//读取时间
        time[0]=BCDtoten(timeset.hour)/10+'0';//小时的十位
        time[1]=BCDtoten(timeset.hour)%10+'0';//小时的个位
        time[2]=':';
        time[3]=BCDtoten(timeset.min)/10+'0';//分的十位
        time[4]=BCDtoten(timeset.min)%10+'0';//分的个位
        time[5]=':';
        time[6]=BCDtoten(timeset.sec)/10+'0';//秒的十位
        time[7]=BCDtoten(timeset.sec)%10+'0';//秒的个位
        time[8]='\0';//字符串结束标志

        LCD1602_writestr(0,1,time);//在LCD上面打印时间
}

void updatetime_12()//更新十二小时制界面的时间
{
        unsigned char time[9];
        DS1302_gettime(×et);//读取时间
        time[0]= BCDtoten(timeset.hour)%12/10+'0';//小时的十位
        time[1]= BCDtoten(timeset.hour)%12%10+'0';//小时的个位
        time[2]=':';
        time[3]= BCDtoten(timeset.min)/10+'0';//分的十位
        time[4]= BCDtoten(timeset.min)%10+'0';//分的个位
        time[5]=':';
        time[6]= BCDtoten(timeset.sec)/10+'0';//秒的十位
        time[7]= BCDtoten(timeset.sec)%10+'0';//秒的个位
        time[8]='\0';//字符串结束标志
        LCD1602_writestr(3,1,"TIME:");//打印出TIME的字符串
        LCD1602_writestr(8,1,time);//在第二行第四列显示时间
        if(BCDtoten(timeset.hour)>12)//要是小时大于12时
        {
          LCD1602_writestr(0,1,"PM");//则显示PM
        }
        else//小时不大于12
        {
          LCD1602_writestr(0,1,"AM");//则显示AM
        }
}

void updatedate()//更新日历
{
        unsigned char date[12];
        date[0]= '2';
        date[1]= '0';
        date[2]= BCDtoten(timeset.year)/10%10+'0';//年的十位
        date[3]= BCDtoten(timeset.year)%10+'0';//年的个位
        date[4]='.';
        date[5]= BCDtoten(timeset.mon)/10+'0';//月的十位
        date[6]= BCDtoten(timeset.mon)%10+'0';//月的个位
        date[7]='.';
        date[8]= BCDtoten(timeset.day)/10+'0';//日的十位
        date[9]= BCDtoten(timeset.day)%10+'0';//日的个位
        date[10]='\0';
        LCD1602_writestr(0,0,date);//显示年月日
        LCD1602_writestr(11,0,week[timeset.week]);//显示星期
}

void updatealarm()//更新闹钟设定值
{
        unsigned char str0[14];
        unsigned char str1[2];

        str0[0]=alarmnum+'0';
        str0[1]=' ';
        str0[2]=clock[alarmnum].mon/10+'0';//月份十位
        str0[3]=clock[alarmnum].mon%10+'0';//月份个位
        str0[4]='-';
        str0[5]=clock[alarmnum].day/10+'0';//日期十位
        str0[6]=clock[alarmnum].day%10+'0';//日期个位
        str0[7]=' ';
        str0[8]=clock[alarmnum].hour/10+'0';//小时十位
        str0[9]=clock[alarmnum].hour%10+'0';//小时个位
        str0[10]=':';
        str0[11]=clock[alarmnum].min/10+'0';//分钟十位
        str0[12]=clock[alarmnum].min%10+'0';//分钟个位
        str0[13]='\0';

        LCD1602_writestr(0,1,str0);

        str1[0]=clock[alarmnum].music+'0';//铃声
        str1[1]='\0';

        LCD1602_writestr(0,0,"U");
        LCD1602_writestr(1,0,str1);//显示铃声
        LCD1602_writestr(3,0,clockzifu[clock[alarmnum].alarmre+2]);//显示重不重复
        LCD1602_writestr(7,0,week[clock[alarmnum].week]);//显示星期
        LCD1602_writestr(11,0,clockzifu[clock[alarmnum].alarmon]);//显示开关
}

void anjian4();

void anjian1()
{
  if(system==normal)
  {
    system=caidan;
        xinghao=0;
        LCD1602_clear();
        LCD1602_writechar(0,0,'*');
        LCD1602_writestr(1,0,"12");
        LCD1602_writestr(1,1,"alarm");
        LCD1602_writestr(8,0,"setclock");
        LCD1602_writestr(8,1,"setalarm");
  }
  else if(system==caidan&&xinghao==0)
  {
    system=normal_12;//切换到12小时制
        LCD1602_clear();//清屏
        updatetime_12();//显示12小时制的时间
        updatedate();//显示日期
  }
  else if(system==caidan&&xinghao==1)
  {
    system=displayalarm;//切换到闹钟显示
    LCD1602_clear();//清屏
        updatealarm();//显示闹钟界面
  }
  else if(system==caidan&&xinghao==2)
  {
    system=settime;//进入设置时间界面
        LCD1602_clear();
        updatetime();//刷新时间
    updatedate();//刷新日期
    DS18B20deal(DS18B20readtemp());//DS18B20数据处理函数 同时输出温度
    flag=0;//光标索引设置到秒钟上
    anjian4();//显示光标位置
    LCD1602_openguangbiao();//LCD1602打开光标显示
  }
  else if(system==caidan&&xinghao==3)
  {
    system=setalarm;//进入设置闹钟
        LCD1602_clear();//清屏
        updatealarm();//显示闹钟界面
    flag=0;//光标索引设置到多闹钟选择处上
    anjian4();//显示光标位置
    LCD1602_openguangbiao();//LCD1602打开光标显示
  }
  else if(system==settime)
  {
    system=normal;//切换回正常显示时钟的界面,显示日历时钟、温度。
        DS1302_settime(×et);//把设定时间写入实时时钟
        LCD1602_closeguangbiao();//LCD1602关闭光标显示
    LCD1602_clear();//LCD1602清屏
    updatetime();//刷新时间
        updatedate();//立即刷新日期
        DS18B20deal(DS18B20readtemp());//DS18B20数据处理函数 显示温度
  }
  else if(system==setalarm)
  {
     system=displayalarm;//返回到闹钟显示
         LCD1602_closeguangbiao();//LCD1602关闭光标显示
         LCD1602_clear();//清屏
         updatealarm();//刷新闹钟界面
  }
}

void anjian4()
{
  if(system==caidan)
  {
    system=normal;
        LCD1602_clear();//清屏
        updatetime();//显示时钟时间
        updatedate();//显示日期
        DS18B20deal(DS18B20readtemp());//DS18B20数据处理函数
  }
  else if(system==normal_12)
  {
    system=normal;//返回时钟显示界面
        LCD1602_clear();//清屏
        updatetime();//显示时钟时间
        updatedate();//显示日期
        DS18B20deal(DS18B20readtemp());//DS18B20数据处理函数
  }
  else if(system==displayalarm)
  {
    system=caidan;
        xinghao=1;
        LCD1602_clear();
        LCD1602_writechar(0,1,'*');
        LCD1602_writestr(1,0,"12");
        LCD1602_writestr(1,1,"alarm");
        LCD1602_writestr(8,0,"setclock");
        LCD1602_writestr(8,1,"setalarm");
  }
  else if(system==settime)//当前系统状态位于设置时间时 定义光标的位置
  {
        switch(flag)//保存的设置位
     {
       case 0:LCD1602_setcur(7,1);flag=1;break;//定位于秒钟个位处
       case 1:LCD1602_setcur(4,1);flag=2;break;//定位于分钟处
       case 2:LCD1602_setcur(1,1);flag=3;break;//定位于小时处
       case 3:LCD1602_setcur(11,0);flag=4;break;//定位于星期处
       case 4:LCD1602_setcur(9,0);flag=5;break;//定位于日处
       case 5:LCD1602_setcur(6,0);flag=6;break;//定位于月处
       default:LCD1602_setcur(3,0);flag=0;break;//定位于年处
     }
  }
  else if(system==setalarm)//当前系统状态位于设置闹钟时 定义光标的位置
     {
        switch(flag)//保存的设置位
        {
            case 0:LCD1602_setcur(0,1);flag=1;break;//定位于多闹钟选择处
                        case 1:LCD1602_setcur(3,1);flag=2;break;//定位于闹钟月份处
                        case 2:LCD1602_setcur(6,1);flag=3;break;//定位于闹钟日处
                        case 3:LCD1602_setcur(9,1);flag=4;break;//定位于闹钟分钟处
                        case 4:LCD1602_setcur(12,1);flag=5;break;//定位于闹钟小时处
                        case 5:LCD1602_setcur(1,0);flag=6;break;//定位于闹钟铃声选择处
                        case 6:LCD1602_setcur(3,0);flag=7;break;//定位于闹钟重复与不重复选择处
                        case 7:LCD1602_setcur(7,0);flag=8;break;//定位于闹钟星期选择处
            default:LCD1602_setcur(11,0);flag=0;break;//定位于闹钟开关处
        }
     }
}

void zengjia()//增加
{
    if(system==caidan)
        {
          if(xinghao==0)
          {
            LCD1602_clear();
            LCD1602_writechar(0,1,'*');
            LCD1602_writestr(1,0,"12");
            LCD1602_writestr(1,1,"alarm");
            LCD1602_writestr(8,0,"setclock");
            LCD1602_writestr(8,1,"setalarm");
                xinghao=1;
          }
          else if(xinghao==1)
          {
                  LCD1602_clear();
            LCD1602_writechar(7,0,'*');
            LCD1602_writestr(1,0,"12");
            LCD1602_writestr(1,1,"alarm");
            LCD1602_writestr(8,0,"setclock");
            LCD1602_writestr(8,1,"setalarm");
                xinghao=2;
          }
          else if(xinghao==2)
          {
            LCD1602_clear();
            LCD1602_writechar(7,1,'*');
            LCD1602_writestr(1,0,"12");
            LCD1602_writestr(1,1,"alarm");
            LCD1602_writestr(8,0,"setclock");
            LCD1602_writestr(8,1,"setalarm");
                xinghao=3;
          }
          else if(xinghao==3)
          {
            LCD1602_clear();
            LCD1602_writechar(0,0,'*');
            LCD1602_writestr(1,0,"12");
            LCD1602_writestr(1,1,"alarm");
            LCD1602_writestr(8,0,"setclock");
            LCD1602_writestr(8,1,"setalarm");
                xinghao=0;
          }
        }
        else if(system==settime)//当设置日历时间的界面时
    {
                switch(flag)//检查光标位置
        {
                        case 1: a=BCDtoten(timeset.sec);//把BCD码转为十进制 因为DS1302里时钟程序读写时都是BCD码 转为10进制更好处理
                                        if(a<59)
                                        {
                                          a++;
                                        }
                                        else
                                        {
                                          a=0;//限制设置秒钟不超过59秒,超过则回到0
                                        }
                                        timeset.sec=tentoBCD(a);//把十进制转为BCD码 因为DS1302时钟程序读写时都是BCD码 将加完的东西重新赋值给sec
                                        LCD1602_writechar(6,1,(timeset.sec>>4)+'0');//秒的十位
                                        LCD1602_writechar(7,1,(timeset.sec&0x0f)+'0');//秒的个位
                                        LCD1602_setcur(7,1);//光标保持原位
                                        break;

                        case 2:        a=BCDtoten(timeset.min);//把BCD码转为十进制
                                        if(a<59)
                                        {
                                          a++;
                                        }
                                        else
                                        {
                                          a=0;//限制设置分钟不超过59分,超过则回到0
                                        }
                                        timeset.min=tentoBCD(a);//把十进制转为BCD码
                                        LCD1602_writechar(3,1,(timeset.min>>4)+'0');//分的十位
                                        LCD1602_writechar(4,1,(timeset.min&0x0f)+'0');//分的个位
                                        LCD1602_setcur(4,1);//光标保持原位
                                        break;

                        case 3:        a=BCDtoten(timeset.hour);//把BCD码转为十进制
                                        if(a<23)
                                        {
                                          a++;
                                        }
                                        else
                                        {
                                          a=0;//限制设置小时不超过23时,超过则回到0
                                        }
                                        timeset.hour=tentoBCD(a);//把十进制转为BCD码
                                        LCD1602_writechar(0,1,(timeset.hour>>4)+'0');//小时的十位
                                        LCD1602_writechar(1,1,(timeset.hour&0x0f)+'0');//小时的个位
                                        LCD1602_setcur(1,1);//光标保持原位
                                        break;

                        case 4: if(timeset.week<7)//限制不超过星期日,如果超过则回到周一
                                        {
                                          timeset.week++;
                                        }
                                        else
                                        {
                                          timeset.week=1;//回到星期一
                                        }
                                        LCD1602_writestr(11,0,week[timeset.week]);//
                                        LCD1602_setcur(11,0);//光标保持原位
                                        break;

                        case 5:        a=BCDtoten(timeset.day);//把BCD码转为十进制
                                        if(a<31)
                                        {
                                          a++;
                                        }
                                        else
                                        {
                                          a=1;//限制设置日期不超过31日,超过则回到1
                                        }
                                        timeset.day=tentoBCD(a);//把十进制转为BCD码
                                        LCD1602_writechar(8,0,(timeset.day>>4)+'0');//日的十位
                                        LCD1602_writechar(9,0,(timeset.day&0x0f)+'0');//日的个位
                                        LCD1602_setcur(9,0);//光标保持原位
                                        break;

                        case 6:        a=BCDtoten(timeset.mon);//把BCD码转为十进制
                                        if(a<12)
                                        {
                                          a++;
                                        }
                                        else
                                        {
                                          a=1;//限制设置月份不超过12月,超过则回到1
                                        }
                                        timeset.mon=tentoBCD(a);//把十进制转为BCD码
                                        LCD1602_writechar(5,0,(timeset.mon>>4)+'0');//月的十位
                                        LCD1602_writechar(6,0,(timeset.mon&0x0f)+'0');//月的个位
                                        LCD1602_setcur(6,0);//光标保持原位
                                        break;

                        case 0:        a=BCDtoten(timeset.year);//把BCD码转为十进制
                                        if(a<99)
                                        {
                                          a++;
                                        }
                                        else
                                        {
                                          a=0;//限制设置年不超过99年,超过则回到0
                                        }
                                        timeset.year=tentoBCD(a);//把十进制转为BCD码
                                        LCD1602_writechar(2,0,(timeset.year>>4)+'0');//年的十位
                                        LCD1602_writechar(3,0,(timeset.year&0x0f)+'0');//年的个位
                                        LCD1602_setcur(3,0);//光标保持原位
                                        break;
                }
        }
        else if(system==setalarm)//当设置闹钟的时候
        {
                switch(flag)//检查光标位置
        {
                        case 1: if(alarmnum<4)//换闹钟
                                {
                                          alarmnum++;
                                }
                                        else
                                        {
                                          alarmnum=0;
                                        }
                                        updatealarm();//更新闹钟设定值
                                        LCD1602_setcur(0,1);//光标保持原位
                                        break;
                        case 2:        if(clock[alarmnum].mon<12)
                                {
                                          clock[alarmnum].mon++;
                                }
                                        else
                                        {
                                          clock[alarmnum].mon=1;//限制设置月份不超过12月,超过则回到1
                                        }
                                        LCD1602_writechar(2,1,(clock[alarmnum].mon/10)+'0');//月的十位
                                        LCD1602_writechar(3,1,(clock[alarmnum].mon%10)+'0');//月的个位
                                        LCD1602_setcur(3,1);//光标保持原位
                                        break;
                        case 3:        if(clock[alarmnum].day<31)
                                {
                                          clock[alarmnum].day++;
                                        }
                                        else
                                        {
                                          clock[alarmnum].day=1;//限制设置日期不超过31日,超过则回到1
                                        }
                                        LCD1602_writechar(5,1,(clock[alarmnum].day/10)+'0');//日的十位
                                        LCD1602_writechar(6,1,(clock[alarmnum].day%10)+'0');//日的个位
                                        LCD1602_setcur(6,1);//光标保持原位
                                        break;
                        case 4:        if(clock[alarmnum].hour<23)
                                {
                                          clock[alarmnum].hour++;
                                        }
                                        else
                                        {
                                          clock[alarmnum].hour=0;//限制设置小时不超过23时,超过则回到0
                                        }
                                        LCD1602_writechar(8,1,(clock[alarmnum].hour/10)+'0');//小时的十位
                                        LCD1602_writechar(9,1,(clock[alarmnum].hour%10)+'0');//小时的个位
                                        LCD1602_setcur(9,1);//光标保持原位
                                        break;
                        case 5: if(clock[alarmnum].min<59)
                                {
                                          clock[alarmnum].min++;
                                        }
                                        else
                                        {
                                          clock[alarmnum].min=0;//限制设置分钟不超过59分,超过则回到0
                                        }
                                        LCD1602_writechar(11,1,(clock[alarmnum].min/10)+'0');//分钟的十位
                                        LCD1602_writechar(12,1,(clock[alarmnum].min%10)+'0');//分钟的个位
                                        LCD1602_setcur(12,1);//光标保持原位
                                        break;

                        case 6:        if(clock[alarmnum].music<2)
                                {
                                          clock[alarmnum].music++;
                                        }
                                        else
                                        {
                                          clock[alarmnum].music=0;
                                        }
                                        LCD1602_writechar(1,0,clock[alarmnum].music+'0');//音乐曲目
                                        LCD1602_setcur(1,0);//光标保持原位
                                        break;

                        case 7:        clock[alarmnum].alarmre=~clock[alarmnum].alarmre;//取反
                                        LCD1602_writestr(3,0,clockzifu[clock[alarmnum].alarmre+2]);//显示闹钟状态
                                        LCD1602_setcur(3,0);//光标保持原位
                                        break;
                        case 8:        if(clock[alarmnum].week<7)
                                        {
                                          clock[alarmnum].week++;
                                        }
                                        else
                                        {
                                          clock[alarmnum].week=0;//限制不超过星期日,如果超过则回到不设星期
                                        }
                                        LCD1602_writestr(7,0,week[clock[alarmnum].week]);//显示到液晶上;
                                        LCD1602_setcur(7,0);//光标保持原位
                                        break;

                        case 0: clock[alarmnum].alarmon=~clock[alarmnum].alarmon;//取反
                                        LCD1602_writestr(11,0,clockzifu[clock[alarmnum].alarmon]);//显示闹钟状态
                                        LCD1602_setcur(11,0);//光标保持原位
                                        break;
                }
        }
}

void jianxiao()//S4按键功能函数,数据减
{
        if(system==caidan)
        {
          if(xinghao==0)
          {
            LCD1602_clear();
            LCD1602_writechar(7,1,'*');
            LCD1602_writestr(1,0,"12");
            LCD1602_writestr(1,1,"alarm");
            LCD1602_writestr(8,0,"setclock");
            LCD1602_writestr(8,1,"setalarm");
                xinghao=3;
          }
          else if(xinghao==3)
          {
                  LCD1602_clear();
            LCD1602_writechar(7,0,'*');
            LCD1602_writestr(1,0,"12");
            LCD1602_writestr(1,1,"alarm");
            LCD1602_writestr(8,0,"setclock");
            LCD1602_writestr(8,1,"setalarm");
                xinghao=2;
          }
          else if(xinghao==2)
          {
            LCD1602_clear();
            LCD1602_writechar(0,1,'*');
            LCD1602_writestr(1,0,"12");
            LCD1602_writestr(1,1,"alarm");
            LCD1602_writestr(8,0,"setclock");
            LCD1602_writestr(8,1,"setalarm");
                xinghao=1;
          }
          else if(xinghao==1)
          {
            LCD1602_clear();
            LCD1602_writechar(0,0,'*');
            LCD1602_writestr(1,0,"12");
            LCD1602_writestr(1,1,"alarm");
            LCD1602_writestr(8,0,"setclock");
            LCD1602_writestr(8,1,"setalarm");
                xinghao=0;
          }
        }
        else if(system==settime)//设置日期/时间
    {
                switch(flag)//检查光标位置
        {
                        case 1:        a=BCDtoten(timeset.sec);//把BCD码转为十进制
                                        if(a!=0)
                                        {
                                          a--;
                                        }
                                        else
                                        {
                                          a=59;//限制设置秒钟不为0时减1,为0时回到59
                                        }
                                        timeset.sec=tentoBCD(a);//把十进制转为BCD码
                                        LCD1602_writechar(6,1,(timeset.sec>>4)+'0');//秒的十位
                                        LCD1602_writechar(7,1,(timeset.sec&0x0f)+'0');//秒的个位
                                        LCD1602_setcur(7,1);//光标保持原位
                                        break;

                        case 2:        a=BCDtoten(timeset.min);//把BCD码转为十进制
                                        if(a!=0)
                                        {
                                          a--;
                                        }
                                        else
                                        {
                                          a=59;//限制设置分钟不为0时减1,为0时回到59
                                        }
                                        timeset.min=tentoBCD(a);//把十进制转为BCD码
                                        LCD1602_writechar(3,1,(timeset.min>>4)+'0');//分的十位
                                        LCD1602_writechar(4,1,(timeset.min&0x0f)+'0');//分的个位
                                        LCD1602_setcur(4,1);//光标保持原位
                                        break;

                        case 3:        a=BCDtoten(timeset.hour);//把BCD码转为十进制
                                        if(a!=0)
                                        {
                                          a--;
                                        }
                                        else
                                        {
                                          a=23;//限制设置小时不为0时减1,为0时回到23
                                        }
                                        timeset.hour=tentoBCD(a);//把十进制转为BCD码
                                        LCD1602_writechar(0,1,(timeset.hour>>4)+'0');//小时的十位
                                        LCD1602_writechar(1,1,(timeset.hour&0x0f)+'0');//小时的个位
                                        LCD1602_setcur(1,1);//光标保持原位
                                        break;

                        case 4: //如果为当前为星期一时,回到星期天
                                        if(timeset.week!=1)
                                        {
                                          timeset.week--;
                                        }
                                        else
                                        {
                                          timeset.week=7;
                                        }
                                        LCD1602_writestr(11,0,week[timeset.week]);//显示到液晶上;
                                        LCD1602_setcur(11,0);//光标保持原位
                                        break;

                        case 5:        a=BCDtoten(timeset.day);//把BCD码转为十进制
                                        if(a!=1)
                                        {
                                          a--;
                                        }
                                        else
                                        {
                                          a=31;
                                        }//限制设置日期不为1时减1,为0时回到31
                                        timeset.day=tentoBCD(a);//把十进制转为BCD码
                                        LCD1602_writechar(8,0,(timeset.day>>4)+'0');//日期的十位
                                        LCD1602_writechar(9,0,(timeset.day&0x0f)+'0');//日期的个位
                                        LCD1602_setcur(9,0);//光标保持原位
                                        break;

                        case 6:        a=BCDtoten(timeset.mon);//把BCD码转为十进制
                                        if(a!=1)
                                        {
                                          a--;
                                        }
                                        else
                                        {
                                          a=12;//限制设置月份不为1时减1,为0时回到12
                                        }
                                        timeset.mon=tentoBCD(a);//把十进制转为BCD码
                                        LCD1602_writechar(5,0,(timeset.mon>>4)+'0');//月份的十位
                                        LCD1602_writechar(6,0,(timeset.mon&0x0f)+'0');//月份的个位
                                        LCD1602_setcur(6,0);//光标保持原位
                                        break;

                        case 0:        a=BCDtoten(timeset.year);//把BCD码转为十进制
                                        if(a!=0)
                                        {
                                          a--;
                                        }
                                        else
                                        {
                                          a=99;//限制设置年不为0时减1,为0时回到99
                                        }
                                        timeset.year=tentoBCD(a);//把十进制转为BCD码
                                        LCD1602_writechar(2,0,(timeset.year>>4)+'0');//年的十位
                                        LCD1602_writechar(3,0,(timeset.year&0x0f)+'0');//年的个位
                                        LCD1602_setcur(3,0);//光标保持原位
                                        break;
                }
        }
        else if(system==setalarm)//设置闹钟
        {
                switch(flag)//检查光标位置
        {
                        case 1: if(alarmnum!=0)//换闹钟
                                {
                                          alarmnum--;
                                        }
                                        else
                                        {
                                          alarmnum=4;
                                        }
                                        updatealarm();//刷新闹钟界面
                                        LCD1602_setcur(0,1);//光标保持原位
                                        break;
                        case 2:        if(clock[alarmnum].mon!=1)
                                {
                                          clock[alarmnum].mon--;
                                        }
                                        else
                                        {
                                          clock[alarmnum].mon=12;//限制设置月份不超过12月,超过则回到1
                                        }
                                        LCD1602_writechar(2,1,(clock[alarmnum].mon/10)+'0');//月份十位
                                        LCD1602_writechar(3,1,(clock[alarmnum].mon%10)+'0');//月份个位
                                        LCD1602_setcur(3,1);//光标保持原位
                                        break;
                        case 3:        if(clock[alarmnum].day!=1)
                                {
                                          clock[alarmnum].day--;
                                        }
                                        else
                                        {
                                          clock[alarmnum].day=31;//限制设置日期不超过31日,超过则回到1
                                        }
                                        LCD1602_writechar(5,1,(clock[alarmnum].day/10)+'0');//日期十位
                                        LCD1602_writechar(6,1,(clock[alarmnum].day%10)+'0');//日期个位
                                        LCD1602_setcur(6,1);//光标保持原位
                                        break;
                        case 4:        if(clock[alarmnum].hour!=0)
                                {
                                          clock[alarmnum].hour--;
                                        }
                                        else
                                        {
                                          clock[alarmnum].hour=23;//限制设置小时不超过23时,超过则回到0
                                        }
                                        LCD1602_writechar(8,1,(clock[alarmnum].hour/10)+'0');//小时十位
                                        LCD1602_writechar(9,1,(clock[alarmnum].hour%10)+'0');//小时个位
                                        LCD1602_setcur(9,1);//光标保持原位
                                        break;
                        case 5: if(clock[alarmnum].min!=0)
                                {
                                          clock[alarmnum].min--;
                                        }
                                        else
                                        {
                                          clock[alarmnum].min=59;//限制设置分钟不超过59分,超过则回到0
                                        }
                                        LCD1602_writechar(11,1,(clock[alarmnum].min/10)+'0');//分钟十位
                                        LCD1602_writechar(12,1,(clock[alarmnum].min%10)+'0');//分钟个位
                                        LCD1602_setcur(12,1);//光标保持原位
                                        break;

                        case 6:        if(clock[alarmnum].music!=0)
                                {
                                          clock[alarmnum].music--;
                                        }
                                        else
                                        {
                                          clock[alarmnum].music=2;
                                        }
                                        LCD1602_writechar(1,0,clock[alarmnum].music+'0');
                                        LCD1602_setcur(1,0);//光标保持原位
                                        break;

                        case 7:        clock[alarmnum].alarmre=~clock[alarmnum].alarmre;
                                        LCD1602_writestr(3,0,clockzifu[clock[alarmnum].alarmre+2]);//显示闹钟状态
                                        LCD1602_setcur(3,0);//光标保持原位
                                        break;
                        case 8:        if (clock[alarmnum].week!=0)
                                        {
                                          clock[alarmnum].week--;
                                        }
                                        else
                                        {
                                          clock[alarmnum].week=7;
                                        }
                                        LCD1602_writestr(7,0,week[clock[alarmnum].week]);//显示到液晶上;
                                        LCD1602_setcur(7,0);//光标保持原位
                                        break;

                        case 0: clock[alarmnum].alarmon=~clock[alarmnum].alarmon;
                                        LCD1602_writestr(11,0,clockzifu[clock[alarmnum].alarmon]);//显示闹钟状态
                                        LCD1602_setcur(11,0);//光标保持原位
                                        break;
                }
        }
}

void alarmset()//闹钟函数
{
        unsigned char i;
        for(i=0;i<5;i++)//扫描闹钟
        {
            //0就是重复 1不重复
                if(clock[i].alarmre)//不重复时
                {
                          if((BCDtoten(timeset.hour)==clock[i].hour)&&(BCDtoten(timeset.min)==clock[i].min)&&(BCDtoten(timeset.mon)==clock[i].mon)&&(BCDtoten(timeset.day)==clock[i].day)&&(BCDtoten(timeset.sec))==0)//检查闹钟的时间和日期是否跟目前的时钟时间日期匹配
                    {
                              //0为打开 1为关闭
                          if(!clock[i].alarmon)//检查闹钟是否打开
                                                {
                                                  LCD1602_clear();//清屏
                                                  LCD1602_writestr(0,0,"Alarm");
                                                  LCD1602_writechar(6,0,i+'0');
                                                  LCD1602_writestr(8,0,"ring!");
                                                  LCD1602_writestr(0,1,"Please press!");
                                                  playmusic(clock[i].music);//播放铃声
                                                  LCD1602_clear();//清屏
                                                }
                    }
                }
                else//如果重复
                {
                        if(clock[i].week)//有设置星期 则是每一个特定星期重复
                        {
                                if(clock[i].week==timeset.week)//看闹钟设置的星期是否为现在的星期
                                {
                                        if((BCDtoten(timeset.hour)==clock[i].hour)&&(BCDtoten(timeset.min)==clock[i].min)&&(BCDtoten(timeset.sec))==0)//检查闹钟的时间是否跟目前的时钟时间匹配
                                    {
                                          if(!clock[i].alarmon)//检查闹钟是否打开
                                                {
                                                  LCD1602_clear();//清屏
                                                  LCD1602_writestr(0,0,"Alarm");
                                                  LCD1602_writechar(6,0,i+'0');
                                                  LCD1602_writestr(8,0,"ring!");
                                                   LCD1602_writestr(0,1,"Please press!");
                                                  playmusic(clock[i].music);//播放音乐
                                                  LCD1602_clear();//清屏
                                                }
                                    }

                                }

                        }
                        else//没有设置星期且在重复的情况下 则为每天都响
                        {
                                        if((BCDtoten(timeset.hour)==clock[i].hour)&&(BCDtoten(timeset.min)==clock[i].min)&&(BCDtoten(timeset.sec))==0)//检查闹钟的时间是否跟目前的时钟时间匹配
                                    {
                                        if (!clock[i].alarmon)//检查闹钟是否打开
                                                {
                                                  LCD1602_clear();//清屏
                                                  LCD1602_writestr(0,0,"Alarm");
                                                  LCD1602_writechar(6,0,i+'0');
                                                  LCD1602_writestr(8,0,"ring!");
                                                  LCD1602_writestr(0,1,"Please press!");
                                                  playmusic(clock[i].music);//播放音乐
                                                  LCD1602_clear();//清屏
                                                }
                                    }
                        }
                }
        }
}

void dingshiqi0()
{
        TMOD|=0x01;
        TH0=0;
        TL0=0;
        TR0=0;
        ET0=1;
        PT0=1;
        EA=1;
}

void dingshiqi1()
{
        TMOD|=0x10;
        EA=1;
        ET1=1;
        TR1=1;
        TH1=0xED;
        TL1=0xFE;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H0=song[k][i]/256;
        TL0=song[k][i]%256;
        beep=~beep;

}

void timer1() interrupt 3
{
    TH1=0xED;
        TL1=0xFE;
        key_scan();
}

void main()
{
        dingshiqi0();//定时器0初始化
        dingshiqi1();//定时器1初始化
        LCD1602_init();//LCD1602初始化
        DS1302_init();//DS1302初始化
        while(1)
        {
                key_driver();
                alarmset();//闹钟设定函数
                if(system==normal)//当状态为正常显示时间时
                {
                   updatetime();//刷新时间
                   updatedate();//刷新日期
                   DS18B20deal(DS18B20readtemp());//DS18B20数据处理函数 同时输出温度
                }
                else if(system==normal_12)//当状态为显示12小时制
                {
                   updatetime_12();//刷新时间
                   updatedate();//刷新日期
                }
        }
}

网友A:
感谢分享,再加个电路图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谢分享,再加个电路图就好了

电路图参考普中开发板的就行了

楼主:
上面是我用的开发板的电路图

EM3 V2.2开发板原理图.pdf

网友B(2019-05-28):
谢谢分享 帮了大忙

网友C:
楼主你的程序调整时间之后不具备保存的功能吗,我调整之后按一下k1就自动回到初始时间了

楼主(2019-07-16):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的程序调整时间之后不具备保存的功能吗,我调整之后按一下k1就自动回到初始时间了

时间保存啊只是闹钟没有存储功能上电闹钟会丢失数据而已

网友D:
下载了压缩包解压后,keil4打不开,求楼主帮忙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下载了压缩包解压后,keil4打不开,求楼主帮忙

没有问题啊我这边。刚刚下载用我的keil4是可以打开并且编译的

网友E(2019-10-27):
请教一下:压缩文件内少了4个按键声明,添加到KEY.H以后显示屏无显示,怎么回事

网友F:
有闹钟功能就应该有储存功能,这应该算不成熟的程序,望楼主改善

网友G:
引用 网友E:
请教一下:压缩文件内少了4个按键声明,添加到KEY.H以后显示屏无显示,怎么回事

我也碰到一样的问题,在key.h中申明,用extern关键词,就可以了。

目前我的问题是:编译时出现错误
main.c(25): error C230: 'Time': unknown struct/union/enum tag
main.c(35): error C230: 'alarmtime': unknown struct/union/enum tag
这两个结构体无法识别,不知道是哪里错了?

网友H:
掉电还会走时吗?

网友I(2019-12-01):
想着下来弄个时钟玩玩

楼主(2020-02-25):
引用 网友F:
有闹钟功能就应该有储存功能,这应该算不成熟的程序,望楼主改善

对这应该要有存储功能但那时偷懒就没有加

楼主:
会啊因为板子里面的DS1302自带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也碰到一样的问题,在key.h中申明,用extern关键词,就可以了。

目前我的问题是:编译时出现错误

想看看你的情况截图一下看看呗

网友J(2020-08-11):
请问楼主,时间显示,温度,闹钟的功能都能实现么

网友J:
请问楼主有没有仿真的电路图呢,帮帮小菜鸡叭

楼主(2021-10-21):
引用 网友J:
请问楼主有没有仿真的电路图呢,帮帮小菜鸡叭

无,只有上面的开发板原理图

楼主:
引用 网友J:
请问楼主,时间显示,温度,闹钟的功能都能实现么

对的,可以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