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款高精度可编程线性霍尔传感器HAL2850中文资料下载

楼主(2019-01-31):
HAL2850是一种高精度可编程线性霍尔效应传感器。HAL 2850具有温度补偿功能带旋转电流补偿的霍尔板、A/D转换器、数字信号处理、具有校准数据冗余和锁定功能的EEPROM存储器以及所有插脚处的保护装置。内部数字信号处理有很大的好处,因为模拟偏移、温度变化和机械应力不会降低数字信号。

简单的可编程性允许 2 点校准 直接将输出信号调整为输入信号(如机械角度、距离或电流) 。可以在客户的制造过程中对每个传感器进行单独调整。通过该校准程序,可以在最终装配过程中补偿传感器、磁头和机械定位的公差。此外,通过编程霍尔传感器灵敏度的一阶和二阶温度系数,霍尔 IC 的温度补偿可适用于所有普通磁性材料。 还可以使用传感器偏移的一阶温度系数补偿客户应用程序产生的温度偏移。这使得在整个温度范围内的操作具有很高的精度。为了编程的目的,传感器具有一个与 DIO 引脚(输出)上的双相 M 协议编程接口。在应用模式下,传感器提供连续的 PWM 信号。
该传感器设计用于恶劣的工业和汽车应用(TJ=-40°C 至 170°C) 。HAL 2850 在非常小的含铅 RoHS 包装中可用于 92-UT,并且符合 AECQ100 标准。

1.1。特征
–脉宽调制频率可编程,从 31.25 赫兹到 2 千赫
–11 位和 16 位之间的脉宽调制分辨率取决于脉宽调制频率
–温度范围内的磁场测量范围可从±24 mt调节至±96 mt。
–特定周期内的样品精确传输(每个脉宽调制周期发送一个新的霍尔样品)
–带回转速率控制的开漏输出(与负载无关)
–车载诊断(过电压、输出电流、超温、信号通路溢出)
–开机自检,覆盖所有记忆
–20 位数字信号处理
–各种传感器参数可编程(如偏移、灵敏度、温度系数等)
–具有冗余和锁定功能的非易失性存储器
–灵敏度(2 阶)和偏移(1 阶)的可编程温度补偿
–双相 M 接口(编程模式)
–校准模式下温度和磁场信息的数字读数
–在同一条电源线上对多个传感器进行编程和操作
–对机械应力、静电放电和电磁兼容性的高抗扰度
-反向电压和 VSUP 引脚的静电放电保护
–DIO 销处的 ESD 保护
–符合 AECQ-100 标准

3. 功能描述
3.1.一般功能
HAL 2850 是一个单片集成电路,它提供与通过霍尔板的磁通量成比例的输出信号。外部磁场元件垂直于封装的品牌侧,产生霍尔电压。霍尔集成电路对磁南北极性敏感。该电压转换为数字值,在数字信号处理单元(DSP)中根据 EEPROM 寄存器的设置进行处理。第 3.2 节解释了 DSP 的功能和参数。在第 7 页。内部温度补偿电路和旋转电流补偿使整个温度范围内的操作具有最小的精度变化和高补偿稳定性。 电路还拒绝由于包装的机械应力引起的偏移移位。HAL 2850 提供两种操作模式:应用模式和编程模式。

应用程序模式
输出信号作为连续的脉宽调制信号提供。
编程模式
对于传感器参数的编程,采用了双相 M协议。
HAL 2850 提供非易失性内存,分为不同的块。第一块用于数字信号处理的配置,第二块用于PWM模块的配置 。 非易失性存储器采用固有的冗余 。

3.2。数字信号处理
所有参数和值 y,ytci标准化为间隔(-1,1) ,该间隔表示在范围寄存器中编程的满刻度磁范围。
40 mT范围示例
-1 等于-40 mT
+1 等于+40 mT
有关寄存器值的定义,请参阅第 3.2.2 节。在第 9 页
数字信号处理(DSP)是传感器的主要组成部分,完成信号调节。DSP 的参数存储在 EEPROM的 DSP 配置区。

该装置提供数字温度补偿。它包括内部温度补偿、客户温度补偿以及补偿和灵敏度调整。内部温度补偿(工厂补偿)消除霍尔传感器的温度漂移本身。客户温度补偿是在内部温度漂移得到补偿后计算出来的。因此,客户不必关心传感器的内部温度漂移。输出值 Y 根据工厂补偿的霍尔值 YTCI 计算为:
3.2.1 温度补偿
术语:
D0:寄存器或寄存器值的名称
D0:参数名称
客户可编程参数“C” (灵敏度)和“D” (偏移量)是温度的多项式。
温度由内置温度传感器的调整读数 Tval 表示。
温度值 TVAL 的更新率小于 100 ms。
灵敏度多项式 c(tval)在温度上为二阶:

3.2.2.DSP 配置寄存器
Magnetic Range: RANGE
Magnetic Offset D
D(偏移)寄存器包含 DSP 中加法器的参数。附加值是温度的一阶多项式。
3.4。外部错误时的传感器行为
复位后,输出为隐性高。在计算出第一个有效的霍尔值后,传输开始。如果 DIO输出中出现过流,则发射晶体管被关闭(高阻抗) 。晶体管在发送新脉冲前被重新启用。由于在传输开始时没有边缘,复位或过流状态后的第一个 PWM 周期无法捕获。
脉宽调制信号可通过 EEPROM 位周期、周期调整(本机脉宽调制周期微调) 、MDC(最小/最大占空比) 、SR(转换率)和 OP(输出极性)进行配置(见第 24 页第 5.1 节) 。
本机脉宽调制周期可由EEPROM位字段周期设置。 本机脉宽调制周期为0.512 ms、 1.024 ms、 、16.384 ms 和 32.768 ms(见第 24 页的表) 。
电可擦可编程只读存储器(EEPROM)字段周期调节器可用于微调脉宽调制(PWM)周期。此功能可在自然周期之间启用可变脉宽调制周期(见第 24 页的表) 。
输出极性可通过 EEPROM 中的标志 OP 进行配置。 根据 op 值, 脉宽调制周期以高脉冲 (op=0)或低脉冲(op=1)开始。请注意,如果 op设置为 1,则输出为隐性高,直到输出被启用(TOE已过) 。启用输出后,它将保持较低状态,直到在第一个周期(见图 5-2) 。
可通过 EEPROM 中的位 sr 配置转换率。可选择的转换率见表 5-1。
注:请考虑新周期从哪边开始。当 op 设置为零时,新周期从上升沿开始,必须通过触发上升沿捕获周期。

6. 传感器编程
在编程模式下,通过在输出引脚上以恒定的位时间调制串行电报(双相-M)来寻址传感器。传感器响应输出电压的调制。
串行报文的逻辑“0”被编码为位时间内无电平变化。逻辑“1”被编码为通常为位时间 50%的电平变化。在每一位之后,发生一个电平变化(见表 6-1) 。串行报文用于从传感器向传感器发送 EEPROM 内容、错误代码和磁场或温度的数字值。
7. 应用笔记
7.1 环境温度
由于内部功耗,硅片上的温度(结温 TJ)高于封装外的温度(环境温度 TA) 。
在静态条件和连续运行条件下,以下方程式适用:

完整的pdf格式文档51黑下载地址(共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