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单片机计数器

楼主:
#include<pic.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DIN RC0
#define CS RC1
#define CLK RC2
uchar secs = 0;
uchar minutes = 0;
uchar hours = 0;
unsigned char disbuf[8] = {1,2,3,4,5,6,7,8};
void delay_ms(uint n)
{
        uchar i;
        while(n--)
        {
                for(i=0;i<100;i++);
        }
}
void Port_Initial(void)
{
        TRISA = 0x10;
        PORTA = 0x10;
        TRISC = 0x00;
        PORTC = 0x00;
}
void WriteByte(uchar dat)
{
        uchar i;
        for(i=0;i<8;i++)
        {
                DIN = ((dat<<i)&0x80)?1:0;
                CLK = 0;
                NOP();
                CLK = 1;
                NOP();
        }
}
void MAX7221_WRITE(uchar addr,uchar dat)
{
        CS = 0;
        WriteByte(addr);
        WriteByte(dat);
        CS = 1;
}
void MAX7221_Initial(void)
{
        MAX7221_WRITE(0x0A,0x07);
        MAX7221_WRITE(0x0B,0x07);
        MAX7221_WRITE(0x0C,0x01);
        MAX7221_WRITE(0x0F,0x00);
        MAX7221_WRITE(0x09,0xFF);
}
void Display(uchar *str)
{
        uchar i;
        for(i=0;i<8;i++)
        {
                MAX7221_WRITE(i+1,str[i]);
        }
}
void Time0_Initial(void)
{
        T0CS = 1;//TOCS和T0SE配合起来实用,时T0工作在计数器状态;
        PSA = 1;
        T0IF = 0;
        T0IE = 1;
        T0SE = 1;//
        GIE = 1;//开中断可以用ei()函数代替;关闭中断可以用di()函数代替;
        TMR0 = 0xFF;
}
/*void Time0_Initial(void)//定时初始化函数;
{
T0CS = 0;
PSA = 1;
T0IF = 0;
T0IE = 1;
GIE = 1;
TMR0 = 0x00;
}*/
volatile unsigned int cnt = 0;
void interrupt ISR(void)
{
        TMR0 = 0xFF;
        T0IF = 0;
        //CLRWDT = 0;
        cnt ++;
        if(cnt==1)
        {
                cnt = 0;
                secs ++;
        }
        if(secs==60)
        {
                secs = 0;
                minutes ++;
        }
        if(minutes==60)
        {
                minutes = 0;
                hours ++;
        }
        if(hours==24)
        {
                hours = 0;
        }
}
void HEXTOBCD(void)
{
        disbuf[0] = hours/10;
        disbuf[1] = hours%10;
        disbuf[2] = 10;
        disbuf[3] = minutes/10;
        disbuf[4] = minutes%10;
        disbuf[5] = 10;
        disbuf[6] = secs/10;
        disbuf[7] = secs%10;
}
void main()
{
        Port_Initial();
        delay_ms(10);
        MAX7221_Initial();
        delay_ms(10);
        Time0_Initial();
        delay_ms(10);
        //ei();
        while(1)
        {
                HEXTOBCD();
                delay_ms(10);
                Display(disbuf);
                delay_ms(10);
        }
}

网友A(2019-02-03):
不错,不错,出手不同凡响

网友B:
终于出案例了,后面多来看看了

网友C(2020-06-26):
请问能把仿真电路中的pic16f877a换成pic18f452单片机在仿一次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