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除了SETB P1,0和CLR P1,0还有更直接的办法吗?

楼主:
“SETB P1,0和CLR P1,0”--------是使P1,0输出高电平和输出低电平的C语言吧?除此之外,不用编程器和电脑,还有更直接的办法达到同样目的吗?例如某些引脚的状态设置。
例如,送P1,0引脚一个高电平,并“固定”一下(向某脚送一个脉冲?)
对89C2051单片机来讲除了I/O口线外没几个引脚了!是不是奥秘在第一脚(RSE复位),升高电压到+12V?!(激活编程?)

网友A(2019-02-01):
用机器语言 SETB P1.0 就是 D2  90;
                CLR   P1,0 就是 C2  90。

网友B:
MOV  P1.0, C
这个命令比较机动,许多逻辑运算之后,在于C中。

网友C:
这个图表就是你要找的答案

网友D:
SETB和CLR是汇编语言不是C语言啊,C语言一般直接就用赋值语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