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流水灯程序,想要在第一轮结束后在第二轮一次亮两个灯

楼主(2019-01-31):
刚开始学单片机,学到流水灯,但是我想要在第一轮结束后在第二轮一次亮两个灯,请问代码怎么改呢?
下面是代码:
#include "reg52.h"
#include<intrins.h>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define led P2

void delay(u16 i)
{
        while(i--);
}

void main()
{
        u8 i;

        led=0xfe;
        delay(50000);

        while(1)
        {
                for(i=0;i<7;i++)
                {
                        led=_crol_(led,1);
                        delay(50000);
                }
                for(i=0;i<7;i++)
                {
                        led=_cror_(led,1);
                        delay(50000);
                }
        }
}

网友A:
你的要求我达到了。
#include "reg52.h"
#include<intrins.h>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define led P2

void delay(u16 i)
{
        while(i--);
}

void main()
{
        u8 i,j;

//        led=0xfe;
        delay(50000);

        while(1)
        {
                        for (j=0;j<2;j++)
            {
                                if (j==0)
                                {
                                        led=0xfe;
                                        delay(50000);
                                }
                                else
                                {
                                        led=0xfc;
                                        delay(50000);
                                }
                            for(i=0;i<(7-j);i++)
                {
                        led=_crol_(led,1);
                        delay(50000);
                }
                for(i=0;i<(7-j);i++)
                {
                        led=_cror_(led,1);
                        delay(50000);
                }
                        }
        }
}

网友B:
拿去吧!

#include "reg52.h"
#include<intrins.h>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define led P2

void delay(u16 i)
{
        while(i--);
}

void main()
{
        u8 i;
        while(1)
        {
                led=0xfe;
                delay(50000);
                for(i=0;i<7;i++)
                {
                        led=_crol_(led,1);
                        delay(50000);
                }
                for(i=0;i<7;i++)
                {
                        led=_cror_(led,1);
                        delay(50000);
                }
                delay(50000);
                led=0xfc;
                                    delay(50000);
                                 for(i=0;i<7;i++)
                                 {
                                         led=_crol_(led,1);
                                         delay(50000);
                                 }
                                 for(i=0;i<7;i++)
                                 {
                                         led=_cror_(led,1);
                                         delay(50000);
                                 }
                                 delay(50000);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要求我达到了。
#include "reg52.h"
#include

谢谢,我去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拿去吧!

#include "reg52.h"

谢谢,你这个好像更容易看懂一点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你这个好像更容易看懂一点

那可不,也不看看大师的份量!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你这个好像更容易看懂一点

这个是很好懂,就是把两件事儿重复写了两次嘛。
我的程序更“智能”一点哦,呵呵呵呵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很好懂,就是把两件事儿重复写了两次嘛。
我的程序更“智能”一点哦,呵呵呵呵

智能没看到哟只看到王婆卖瓜,自卖自夸!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很好懂,就是把两件事儿重复写了两次嘛。
我的程序更“智能”一点哦,呵呵呵呵

偶同意,你的代码结构更合理高效一些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偶同意,你的代码结构更合理高效一些

就那么一点代码也好意谈结构,看来是真没见过结构的

网友F:
是啊,智能没看到,到是看到另一面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就那么一点代码也好意谈结构,看来是真没见过结构的

简单就不需要结构?谁告诉你的?单细胞生物也有结构,嘿嘿

网友G:
引用 网友C:
就那么一点代码也好意谈结构,看来是真没见过结构的

说的也是,爱慕殊荣!

网友H:
要是能够配上电路就更加完整了

网友D:
好哇! 为了不让你有遗憾, 那么这个光荣的任务就交给你来完成吧!

网友I:
引用 网友H:
要是能够配上电路就更加完整了

原来是卖清翔开发板的啊!最近挺闲是吧!?

网友G:
引用 网友E:
简单就不需要结构?谁告诉你的?单细胞生物也有结构,嘿嘿

            小题大做,拉虎皮扯大旗!你还能有意见,有能耐拿出你结构

网友I:
    2019年猪年大吉大利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很好懂,就是把两件事儿重复写了两次嘛。
我的程序更“智能”一点哦,呵呵呵呵

谢谢,都对我有很大帮助,至少我学到了两种编写流水灯的方法

网友J:
这个帖子好火啊!大家议论别停啊!哈哈哈!

网友K:
别沉,别沉,顶起来咯!有意思!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