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TM32F103C8T6的USART串行通信(PC与STM32)

楼主:
基于STM32F103C8T6USART串行通信(PCSTM32
一、功能要求及通信协议设计
    通过PC控制STM32最小系统上的LED。采用中断接收法,当串口接收到数据即进入中断函数,接收该数据。接收和发送的数据帧长度可变,但不超过255字节。
    通信协议设计如下:
1.  PC
(1)  数据帧头为0xEA,数据帧尾为0x55。
(2)  如果数据帧中间数据为0x01,表示要点亮相对应的LED。
(3)  如果数据帧中间数据为0x02,表示要关闭相对应的LED。
2.  STM32实验系统端
(1)  正确点亮LED,则STM32回发:“LED in STM32 has been turnon!”,否则回发:“LED in STM32 has been on!”。
(2)  正确关闭LED,则STM32回发:“LED in STM32 has been turnoff!”,否则回发:“LED in STM32 has been off!”。
二、程序算法
1.  算法设计
上位机(这里采用PC)按通信协议要求发送一帧数据给STM32实验系统(下位机),下位机以中断方式接收数据帧,如果是有效数据帧则设置标志,否则清除标志;如果接收到有效数据帧,STM32实验系统(下位机)对数据帧进行分析并进行相应处理。如果命令是0x01,则点亮LED;如果命令是0x02,则关闭LED。
2.  程序框架
由于采用中断方式,因此工程模板中的两个中断相关文件均必须被使用:stm32f10x_it.h和stm32f10x_it.c,前者主要是进行全局变量说明、中断函数说明,后者主要是中断函数的定义。另外设计的文件是:main.c,stm32f10x_conf.h,前者是主函数所在文件,后者是功能模块头文件设置文件。其它自定义文件有:UserDefine.h和User.c,前者是用户类型定义及函数声明所在文件,后者是用户函数定义所在文件。因此,涉及工程模板中的文件有4个,分别是:
(1)      stm32f10x_it.h;
(2)      stm32f10x_it.c;
(3)      stm32f10x_conf.h;
(4)      main.c;
(5)      UserDefine.h;
(6)      User.c。
三、工程配置
1.  选择设备为STM32F103C8

2.       修改晶振频率为8.0

       STM32F103C8的内部晶振频率为8MHz
3.       设置预处理宏定义符号:USE_STDPERIPH_DRIVER,STM32F10X_MD

       USE_STDPERIPH_DRIVER表示要使用固件库,STM32F10X_MD表示选用的是中等容量的STM32芯片。
4.   设置IncludePath路径

该项配置是为了将STM32的启动文件及官方库包含进项目中,这样能加快开发速度,而且使用官方库开发相较于其他方式而言更浅显易懂。
5.   设置调试方式

       此项为PCSTM32芯片的连接方式,具体请自行调整
6.   设置启动方式

       此项设置为程序下载后及启动,免去了手动启动的环节。
四、源程序
1.    文件1——stm32f10x_it.h
#ifndef __STM32F10x_IT_H
#define __STM32F10x_IT_H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UserDefine.h"
void NMI_Handler(void);
void HardFault_Handler(void);
void MemManage_Handler(void);
void BusFault_Handler(void);
void UsageFault_Handler(void);
void SVC_Handler(void);
void DebugMon_Handler(void);
void PendSV_Handler(void);
void SysTick_Handler(void);
void USART1_IRQHandler(void);
#endif /* __STM32F10x_IT_H */

2.    文件2——stm32f10x_it.c
#include "stm32f10x_it.h"
extern RxTxBuffer_t Data;
void NMI_Handler(void)
{
}
void HardFault_Handler(void)
{
/* Go to infinite loop when Hard Faultexception occurs */
while (1)
{
}
}
void MemManage_Handler(void)
{
/* Go to infinite loop when Memory Manageexception occurs */
while (1)
{
}
}

void BusFault_Handler(void)
{
/* Go to infinite loop when Bus Fault exception occurs */
while (1)
{
}
}

void UsageFault_Handler(void)
{
/* Go to infinite loop when Usage Faultexception occurs */
while (1)
{
  }
}

void SVC_Handler(void)
{
}
void DebugMon_Handler(void)
{
}
void PendSV_Handler(void)
{
}
void SysTick_Handler(void)
{
}
void USART1_IRQHandler(void)
{
if(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USART_IT_RXNE)!=RESET)
{
USART_ClearITPendingBit(USART1, USART_IT_RXNE);
Data.RxBuffer[Data.RxCount++]=USART_ReceiveData(USART1);
//Data.RxCount &= 0xFF;
}
if (Data.RxBuffer[Data.RxCount - 1] == 0xEA)
Data.RxHeader = Data.RxCount - 1;
if(Data.RxBuffer[Data.RxHeader]==0xEA&&Data.RxBuffer[Data.RxCount -1] == 0x55)
{
Data.RxLen = Data.RxCount-1-Data.RxHeader;
Data.RxOK = 1;
}
if(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IT_ORE) == SET)
{
USART_ClearFlag(USART1, USART_IT_ORE);
USART_ReceiveData(USART1);
}
}

3.    文件3——stm32f10x_conf.h
#ifndef __STM32F10x_CONF_H
#define __STM32F10x_CONF_H
#include "stm32f10x_gpio.h"
#include "stm32f10x_rcc.h"
#include"stm32f10x_usart.h"
#include "misc.h"
#endif /* __STM32F10x_CONF_H */

4.   文件4——main.c
#include "UserDefine.h"
RxTxBuffer_t Data;
int main(void)
{
u8 kcnt = 0;
u8 cmd1, cmd2;
SystemInit();
GPIO_Configure();
USART_Configure();
NVIC_Configure();
EmptyRxBuffer(BufferMAX);
SendString((u8 *)("Welcome to my STM32!!!\n"));
while (true)
  {
if (Data.RxOK)
  {
cmd1 = Data.RxBuffer[Data.RxHeader + 1];
cmd2 = Data.RxBuffer[Data.RxHeader + 2];
switch (cmd1)
   {
case 0x01:   LED_ON;
Data.RxOK = 0;
Data.RxCount = 0;
EmptyRxBuffer(BufferMAX);
break;
case 0x02:   LED_OFF;
Data.RxOK = 0;
Data.RxCount = 0;
EmptyRxBuffer(BufferMAX);
break;
}
}
}
}

5.    文件5——UserDefine.h
#ifndef __USERDEFINE_H__
#define __USERDEFINE_H__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stdbool.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stdio.h>
#define BufferMAX 255
#define LED_ON    GPIO_ResetBits(GPIOB, GPIO_Pin_12)
#define LED_OFF   GPIO_SetBits(GPIOB, GPIO_Pin_12)
typedef struct
{
u8 RxBuffer[BufferMAX];
u8 TxBuffer[BufferMAX];
vu8 RxCount;
vu8 TxCount;
vu8 RxHeader;
vu8 RxOK;
vu8 RxLen;
}
RxTxBuffer_t;
typedef enum { ERR = 0, OK = !ERR } RxTxState_t;
void GPIO_Configure();
void USART_Configure();
void NVIC_Configure();
void DelayNms(u16 time);
RxTxState_t SendOneByte(u8 dat);
void SendString(u8 *Message);
void EmptyRxBuffer(u8 len);
#endif /* __USERDEFINE_H__ */

6.  文件6——User.c
#include "UserDefine.h"
extern RxTxBuffer_t Data;
void GPIO_Configure()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ResetBits(GPIOB, GPIO_Pin_12);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USART1|RCC_APB2P
eriph_GPIOA,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void USART_Configure()
{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115200;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USART_
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USART_Mode_Rx|USART_Mode
_Tx;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USART_WordLength
_8b;
USART_Init(USART1, &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Cmd(USART1, ENABLE);
}
void NVIC_Configure()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ART1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RXNE, ENABLE);
}
void DelayNms(u16 time)
{
u16 i = 0;
while (time--)
{
i = 12000;
while (i--) ;
}
}
RxTxState_t SendOneByte(u8 dat)
{
vu32 cnt = 0;
USART_SendData(USART1, dat);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USART_FLAG_TXE)==
RESET)
{
cnt++;
if (cnt == 100000)
return ERR;
}
return OK;
}
void SendString(u8 *Message)
{
while (*Message != '\0')
SendOneByte(*Message++);
}
void EmptyRxBuffer(u8 len)
{
u8 i;
for(i = 0; i < len; i++)
Data.RxBuffer = 0;
}

如有错误,欢迎指出讨论
如果感兴趣的的话,也欢迎关注我们的公众号,我们会定期更新一些技术类文章

网友A(2019-10-22):
我下载了这个程序是挺有用的,谢谢大神分享这么好的笔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