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路功耗 计算不同电压如何确定电源大小?

楼主(2019-01-31):
电压24v。负载的是1个90欧电磁阀,负载时候最大电压0-15v

根据24v电压计算  24*24/90=6。4瓦
根据15v电压计算15*15/90=2.5瓦

负载功率  我应该以24v计算还是以15计算

求指点,有点弄不明,因为电源电压24v  输出部分15v最高,所以不知道使用功率如何计算

网友A:
只能根据它的输入电压而不是电源电压

网友B:
用电压24伏4瓦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能根据它的输入电压而不是电源电压

意思是负载的时候电压计算吗,负载那15v  是功放三极管控制输出0-15v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电压24伏4瓦计算

为什么是4w呢

网友C:
1、电磁阀部分:依据电磁阀的要求计算。
2、电源部分:按它提供的电压电流来算。

楼主:
变压器24v的整流滤波后33v   我应该以33v  还是24v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