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定时器0~99循环自加器程序,数字飞快跳动,缩短delay也不行

楼主:
任务目的是用单片机控制两个数码管,实现0~99的循环自加。

电路原理图如下:

我的单片机代码如下所示:
#include<reg51.h>
#define u8 unsigned char;
#define u16 unsigned int;

u8 seg[] = {0xc0, 0xf9, 0xa4, 0xb0, 0x99, 0x92, 0x82, 0xf8, 0x80, 0x90};                 //共阳0~9段码

void delay(void)
{
        int i;

        for(i = 0; i < 20; i++)
                ;
}

void main(void)
{
        char i = 1, time = 0;
        char ten, one;

        P0 = 0xc0;                                                                                  //初始化
        P2 = 0xfc;
        TMOD = 0X01;
        TH0 = (65536 - 50000) / 256;
        TL0 = (65536 - 50000) % 256;
        TR0 = 1;

        while(1)
        {
                if(TF0 == 1)
                {
                        if(i == 20)                                                                  //延时一秒
                        {
                                i = 0;
                                /*ten = time / 10;
                                one = time % 10;
                                P2 = 0xfe;
                                P0 = seg[one];
                                delay();
                                P2 = 0xfd;
                                P0 = seg[ten]; */
                                if(time == 99)
                                        time = 0;
                                else
                                        time++;
                        }
                        i++;
                        TF0 = 0;
                        TH0 = (65536 - 50000) / 256;
                        TL0 = (65536 - 50000) % 256;
                }

                ten = time / 10;                                                          //数码管显示
                one = time % 10;
                P2 = 0xfe;
                P0 = seg[one];
                delay();
                P2 = 0xfd;
                P0 = seg[ten];
                delay();
        }
}

仿真结果为两个数码管的数字飞快跳动,且无法辨认,即使缩短delay(),效果也无变化。

求各位的指教。

网友A(2019-02-01):
延时太短,建议你看看别人51的延时函数

网友B:
应该加大delay(),而不是缩短dela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