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解51单片机外围电路所使用到滤波电容与三极管

楼主(2019-01-31):
一、滤波电容

       滤波电容分为高频滤波电容和低频滤波电容。

       1、高频滤波电容一般用104电容(0.1uF),目的是短路高频分量,保护器件免受高频干扰。普通的IC(集成)器件的电源与地之间都要加,去除高频干扰(空气静电),如下图,LCD1602模块接线电路也利用到了104电容作为高频滤波电容。

       2、低频滤波电容一般用电解电容(100uF),目的是去除低频纹波,存储一部分能量,稳定电源。大多接在电源接口处,大功率元器件旁边,如:USB借口,步进电机、1602背光显示。耐压值至少高于系统最高电压的2倍,如下图,一个电源电路用到了低频滤波电容。

二、三极管的作用

       1、开关作用:

        如上图,LEDS6为高电平时截止,为低电平时导通。
        限流电阻的计算:集电极电流为I,则基极电流为I/100(这里涉及到放大作用,假设某三极管集电极电流是基极的100倍),PN结电压为0.7V,R=(5-0.7)/(I/100)。

       2、放大作用:
       这里说一下,8550和9012都是现在常用的PNP硅三极管。它们的差别就是参数不同,引脚排列都一样。建议你选用8550,其Icm达1.5A,β可达250,;而9012的Icm仅500mA,β最大在200左右。

       3、电平转换:
        当基极为高电平时,三极管导通,右侧的导线接地为低电平,当基极为低电平时,三极管截止,输出高电平。

       今晚分享的就先到这里,byebye!!

网友A:
感谢分享!好资料,51黑有你更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