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个最方便简单的10KHz信号源,32768晶振能分频到10KH吗?

楼主(2019-01-31):
当然是越简单越精确越好。但我只有32768Hz和6MHz晶体,32768没办法分频到10KH吧?

网友A:
要求有点高,不能走第二条路么

网友B:
6MHz = 6000KHz 如今要10KH 那想辦法搞個除ˊ600的電路不就可以,或是用單片機來產生10KH,

网友C:
简单方法,32768hz 2分频16384hz,4分频8192hz,无法10000hz,同样6MHz简单方法也无法分频到10KHz。想准要用CPLD,FPGA。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求有点高,不能走第二条路么

第二条路是什么?我想找一个10KH的标准信号源校准我自制的频率计,秒信号闸门用电子闹表的机心产生

楼主:
引用 网友C:
简单方法,32768hz 2分频16384hz,4分频8192hz,无法10000hz,同样6MHz简单方法也无法分频到10KHz。想准要 ...

CPLD,FPGA。??????我一看外国字就脑袋疼!!!!!!!!!

网友C:
引用 楼主:
第二条路是什么?我想找一个10KH的标准信号源校准我自制的频率计,秒信号闸门用电子闹表的机心产生

校准为什么一定要10KHz,32768hz,16384hz,8192hz也可以校。

网友A:
引用 楼主:
第二条路是什么?我想找一个10KH的标准信号源校准我自制的频率计,秒信号闸门用电子闹表的机心产生

用硬件通过分频或倍频都能做得到,精度看用料。用电脑通过信号发生器产生的信号,精度看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校准为什么一定要10KHz,32768hz,16384hz,8192hz也可以校。

!还真是!!当事者迷,旁观者清。

网友D:
我给你来个除ˊ600的電路就可以了

除ˊ600的電路

除ˊ600的電路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给你来个除ˊ600的電路就可以了

对!只认识0和1!知我者非你莫属。我识图能力太差:上图好像有5个反相器并联?

网友E:
路过,还有得选择么?

网友F:
就成本来说,单片机是最简方案!现有材料+1元即可实现
STC15+几行代码就能搞定!

网友G:
1. 6MHz做10K好做。软件每50us翻转一次引脚就OK了。这个用时间中断做不难。
2. 32768做10K,因为不是整数倍不能直接分频。但不是不能做,可以用硬件:锁相环来做,估计楼需要补锁相环的课。否则不会有此一问。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真是!!当事者迷,旁观者清。

还真是一语惊醒梦中人,身边的市电频率是个信号源都浑然不知

楼主:
引用 网友F:
就成本来说,单片机是最简方案!现有材料+1元即可实现
STC15+几行代码就能搞定!

1元即可?你细说说,来个图好吗》谢谢

网友H:
用算盘编吧,老祖完的玩意儿你应该玩的转

网友I:
用32768分频不行吧,这个不用想了,6M是可以的

网友J:
既然用单片机了,不妨直接从工作频率得到参考频率输出,如果要求高的话,直接用一颗晶振为单片机提供基准,例如10MHz,晶振成本也不高,精度一般比32768的好很多。而且可以简单地得到很多种不同频率的参考输出。

网友F:
买一片STC15F101,零卖¥1.1,批发¥0.9;然后把下面的代码下到单片机里面
1、每个管脚都是输出占空比50%的10K方波
2、只需要把电源接上就可以工作了,+5V接Pin2,GND接Pin4
3、剩下的管脚都输出

//Fosc:12MHz

void main(void)
{
        AUXR &= 0x7F;
        TMOD &= 0xF0;
        TL0 = 0x38;
        TH0 = 0xFF;
        TF0 = 0;
        TR0 = 1;
        EA=1;
        P3M0 = 0x3f;
        P3M1 = 0x00;

        while(1){;}
}

void Timer0Init() interrupt 1
{
        P3=~P3;
}

网友F:
之前不知道为什么图片没有发上来,这次应该没有问题!
好吧,帮人帮到底,送佛送到西;饭已经送到嘴边,如果还咽不下去卡到喉咙里了,与我无关啊!
上图,上拍照美图,上拍照修改后的BMP图……凑合看吧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

网友K:
引用 网友F:
之前不知道为什么图片没有发上来,这次应该没有问题!
好吧,帮人帮到底,送佛送到西;饭已经送到嘴边,如 ...

支持!好样的!无私奉献精神很可贵!

楼主:
引用 网友G:
1. 6MHz做10K好做。软件每50us翻转一次引脚就OK了。这个用时间中断做不难。
2. 32768做10K,因为不是整数 ...

只听说锁相环这个词儿,可以非整数分频?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真是一语惊醒梦中人,身边的市电频率是个信号源都浑然不知

市电只能是50H和100H(全波蒸馏后)。

楼主:
引用 网友F:
之前不知道为什么图片没有发上来,这次应该没有问题!
好吧,帮人帮到底,送佛送到西;饭已经送到嘴边,如 ...

你这芯片(15F101E)内部有晶体?4个引脚输出频率一样的方波?

网友L:
看看4060可以不我记得3276814级分频就是1Hz

网友F:
引用 楼主:
你这芯片(15F101E)内部有晶体?4个引脚输出频率一样的方波?

不是四个管脚,是六个管脚都输出,除了电源两个管脚以外的都输出10K的方波!

网友M:
要求太高里

楼主(2021-03-11):
引用 网友F:
之前不知道为什么图片没有发上来,这次应该没有问题!
好吧,帮人帮到底,送佛送到西;饭已经送到嘴边,如 ...

谢谢!您这是个单片机呀?2-4脚接5V电源,5-6-7-8就有10KH方波输出?可能吗?外围电路也没有?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您这是个单片机呀?2-4脚接5V电源,5-6-7-8就有10KH方波输出?可能吗?外围电路也没有?

就是个单片机,不用外围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是个单片机,不用外围电路

谢谢,电路很简单的呀!关键是不会写入芯片,,,,

网友N:
CD4060 具有4至14 分频引脚; 完全可以组成600分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