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DS18B20采集温度和用单片机T0端口作时钟,并在LCD1602上显示

楼主(2019-01-31):
自己做的,有不足的地方请指出,一起学习进步!
这个设计由单片机最小系统、温度传感模块 (DS18B20)、显示模块(LCD1602)、按键模块和声光报警模块组成。
功能:①显示 时—分—秒和实时温度;②可以通过按键调整显示时间,还可以调整声光报警(7秒后自动关闭)的时间,并且还可以手动关闭声光报警

电路图和系统各框图:

单片机程序: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包含_nop_空函数指令的头文件
#include <stdio.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out P0
uchar date[20];                           //存放温度值
sbit RS=P3^5;                          // 寄存器选择(1——数据寄存器;0——命令/状态寄存器)
sbit RW=P3^6;                          // 读/写操作选择(1——读;0——写)
sbit E=P3^4;                          // 使能信号

sbit voise=P2^3;            //蜂鸣器链接口
sbit beeled=P1^7;                //LED灯接口

sbit CON  = P3^0;
sbit UP   = P3^1;
sbit DOWN = P3^2;
sbit START= P3^3;

sbit ds = P2^2;                         //温度传感器的输入/输出引脚

void keyScan();         //按键调时间
void keyclockdown();        //按下按键关闭闹钟

void init();                    //定时器T0的初始化
void TIME();                        //实现时间变化

void lcd_initial();     //lcd1602初始化
void check_busy();      //检查忙碌标志位
void write_command(uchar com);   //写命令
void wtite_data(uchar  dat);         //写数据
void string(uchar ad,uchar *s);         //显示字符串
uchar dis[ ]={0x30,0x38,0x2d,0x35,0x39,0x2d,0x35,0x37,'\0'};                //dis[]={0,8,-,5,9,-,5,7}

void delayMs(uint a);
void delay(uint);

void bee();                         //蜂鸣器
uchar flag;

uchar num;
uchar over=0;
void aoto();                         //7s后自动关闭闹铃

uchar a=0x30,b=0x38,c=0x30,d=0x30,e=0x30,f=0x30;

void dsInit();                                             //DS18B20复位,初始化函数
void dsWait();
bit readBit();                                             //读一位数据函数
unsigned char readByte();                         //读一个字节数据函数
void writeByte(unsigned char dat);             //向DS18B20写一个字节数据函数
void sendChangeCmd();                                         //DS18B20开始获取温度并转换
void sendReadCmd();                                                 //读取寄存器中存储的温度数据
int getTmpValue();                                                 //得到温度

//*************************************************************
void main()
{
        float temp=0.0;
        lcd_initial ();                                          //液晶显示初始化
        init();                                                           //定时器的初始化
        while(1)
        {
                        bee();
                        keyScan();                                  //按键调时间
                        keyclockdown();                          //按下按键关闭闹钟
                        aoto();
                        delay(200);
                        string(0x80,"TIME:");
                        delay(200);
                        string(0xcb,"^C");
                        string(0x86,dis);
                        delay(200);
                        temp=getTmpValue()/100.0;
                        sendChangeCmd();
                        sprintf(date,"TEMP: %0.2f",temp);
                        string(0xc0,date);
                        delay(200);
        }

}
//**************************************************************
//延迟函数
void delayMs(uint a)
{
    uint i, j;
    for(i = a; i > 0; i--)
        for(j = 100; j > 0; j--);
}

void delay (uint j)                         //延迟
{
        uchar i=10;
        for(;j>0;j--)
        {
                while(--i);
                i=10;
                while(--i);
                i=10;

        }
}

//********************************************************
void init()                                          //定时器的初始化
{
        TMOD=0x01;                                  //定时器T0的方式1
        TH0=(65536-50000)/256;          //50ms
        TL0=(65536-50000)%256;
        EA=1;                                          //总中断允许
        ET0=1;                                          //启动定时器T0中断
        TR0=1;                                          //启动定时器T0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T0中断程序
{
        TH0=(65536-50000)/256;          //50ms
        TL0=(65536-50000)%256;
        num++ ;
        TIME();                                          //实现时间变化
}

//***********************************************************
void lcd_initial ()                        //液晶显示初始化
{
        write_command(0x38);        //写入命令0x38;8位2行显示,5×7点阵字符
        _nop_();
        write_command(0x0c);            //写入命令0x0c;整体显示,光标关闭,无闪烁
         _nop_();
        write_command(0x06);                //写入命令0x05;光标右移
        _nop_();
        write_command(0x01);                //写入命令0x01;清屏
        delay(1);
}

void check_busy ()                //检查忙标志
{
        uchar dt;                        //dt变量单元 ,忙状态标志 0:不忙,0x80:忙
        do
        {
                dt=0xff;                  // 先往数据端口赋高电平,便于读数据
                E=0;
                RS=0;
                RW=1;          //读
                E=1;           // 数据端口读写使能
                dt=out;           // 读数据端口的值
        }while(dt&0x80);         // 如果忙位BF为1,就一直读端口数据,直到为0才退出忙判断。
                                                  // BF:忙标志位,为数据端口的BIT7位。所以为0x80。
        E=0;
}

void write_command (uchar com)           //写命令
{
        check_busy();
        E=0;                                                   //RS=E=0;才可以写入命令
        RS=0;
        RW=0;
        out=com;
        E=1;
        _nop_();        //空操作1个机械周期
        E=0;
        delay(1);
}

void write_data (uchar dat)                //写数据
{
        check_busy();                                //检测忙标志位BF=1则等待,BF=0则可对LCD写入
        E=0;                                                //写数据时,E为正脉冲,所以E置0
        RS=1;                                                //RS=1,RW=1时,才可以写入数据
        RW=0;
        out=dat;                                        //将数据dat从P0口输出,即写入LCD
        E=1;                                            //E产生正跳变
        _nop_();                                        //空操作1个机械周期
        E=0;                                                //E由高电平变低电平,写操作结束
        delay(1);
}

void string(uchar ad,uchar *s)
{
        write_command(ad);
        while(*s>0)
        {
                write_data(*s++);           //输出字符传,指针加1
                delay(1);
        }
}

//*****************************************************
void TIME()                                     //实现时分秒变化
{
        if(num==20)
                {
                        num=0;
                        over++;
                        dis[7]++;
                        if(dis[7]>0x39)                  //秒
                        {
                                dis[7]=0x30;
                                dis[6]++;
                         }
                        if(dis[6]==0x36)
                        {
                                dis[6]=0x30;
                                dis[4]++;
                        }
                        if(dis[4]>0x39)                   //分
                        {
                                dis[4]=0x30;
                                dis[3]++;
                                }
                        if(dis[3]==0x36)
                        {
                                dis[3]=0x30;
                                dis[1]++;
                         }
                        if(dis[1]>0x39)                //时
                        {
                                dis[1]=0x30;
                                dis[0]++;
                         }
                        if(dis[0]==0x32)
                        {
                                if(dis[1]>0x33)
                                {
                                        dis[0]=0x30;
                                        dis[1]=0x30;
                                }
                        }
        }
}

//*******************************************************
//扫描键盘程序
void keyScan()
{
        static uchar key;
        if(!CON){ while(!CON);key++;}
        if(key)
        {
                TR0=0;          //时间先停下,再调整
                P1=~(key%7);    //指示灯
                switch(key%7)
                {
                        case 6:        if(!UP)                                                                  //秒的个位
                                        {
                                                while(!UP);
                                                dis[7]++;
                                                if(dis[7]>0x39) dis[7]=0x30;
                                        }
                                        if(!DOWN)
                                        {
                                                while(!DOWN);
                                                dis[7]--;
                                                if(dis[7]<0x30) dis[7]=0x39;
                                        }
                                        break;
                        case 5:        if(!UP)                                                                           //秒的十位
                                        {
                                                while(!UP);
                                                dis[6]++;
                                                if(dis[6]>0x35) dis[6]=0x30;
                                        }
                                        if(!DOWN)
                                        {
                                                while(!DOWN);
                                                dis[6]--;
                                                if(dis[6]<0x30) dis[6]=0x35;
                                        }
                                        break;
                        case 4:        if(!UP)                                                                           //分的个位
                                        {
                                                while(!UP);
                                                dis[4]++;
                                                if(dis[4]>0x39) dis[4]=0x30;
                                        }
                                        if(!DOWN)
                                        {
                                                while(!DOWN);
                                                dis[4]--;
                                                if(dis[4]<0x30) dis[4]=0x39;
                                        }
                                        break;
                        case 3:        if(!UP)                                                                                //分的十位
                                        {
                                                while(!UP);
                                                dis[3]++;
                                                if(dis[3]>0x35) dis[3]=0x30;
                                        }
                                        if(!DOWN)
                                        {
                                                while(!DOWN);
                                                dis[3]--;
                                                if(dis[3]<0x30) dis[3]=0x35;
                                                }
                                                break;
                        case 2:        if(!UP)                                                                          // 时的个位
                                        {
                                                while(!UP);
                                                dis[1]++;
                                                if(dis[0]==0x30||dis[0]==0x31)
                                                {
                                                        if(dis[1]>0x39) dis[1]=0x30;
                                                }
                                                if(dis[0]==0x32)
                                                {
                                                        if(dis[1]>0x33)         dis[1]=0x30;
                                                }
                                        }
                                        if(!DOWN)
                                        {
                                                while(!DOWN);
                                                dis[1]--;
                                                if(dis[0]==0x30||dis[0]==0x31)
                                                {
                                                        if(dis[1]<0x30) dis[1]=0x39;
                                                }
                                                if(dis[0]==0x32)
                                                {
                                                        if(dis[1]<0x30)         dis[1]=0x33;
                                                }

                                        }
                                                break;
                        case 1:        if(!UP)                                                                        //时的十位
                                                {
                                                        while(!UP);
                                                        dis[0]++;
                                                        if(dis[0]>0x32) dis[0]=0x30;
                                                }
                                                if(!DOWN)
                                                {
                                                        while(!DOWN);
                                                        dis[0]--;
                                                        if(dis[0]<0x30) dis[0]=0x32;
                                                }
                                                break;
                }
        }
        if(!START)
        {
                while(!START);
                TR0=1;
                key=0;
                P0=0xff;
        }
}

//*******************************************************************************蜂鸣器
void bee()
{
        keyclockdown();
        if(dis[0]==a&&dis[1]==0x38&&dis[3]==c&&dis[4]==d&&dis[6]==e&&dis[7]==f)          //8点
        {
                flag=1;
        }
        if(dis[0]==a&&dis[1]==0x39&&dis[3]==c&&dis[4]==d&&dis[6]==e&&dis[7]==f)          //9点
        {
                flag=1;
        }
        if(dis[0]==0x31&&dis[1]==0x30&&dis[3]==c&&dis[4]==d&&dis[6]==e&&dis[7]==f)          //10点
        {
                flag=1;
        }
        if(dis[0]==0x31&&dis[1]==0x31&&dis[3]==c&&dis[4]==d&&dis[6]==e&&dis[7]==f)          // 11点
        {
                flag=1;
        }
        if(dis[0]==0x31&&dis[1]==0x32&&dis[3]==c&&dis[4]==d&&dis[6]==e&&dis[7]==f)           // 12点
        {
                flag=1;
        }
        if(dis[0]==0x31&&dis[1]==0x33&&dis[3]==c&&dis[4]==d&&dis[6]==e&&dis[7]==f)                //13点
        {
                flag=1;
        }
        if(dis[0]==0x31&&dis[1]==0x34&&dis[3]==c&&dis[4]==d&&dis[6]==e&&dis[7]==f)                 //14点
        {
                flag=1;
        }
        if(dis[0]==0x31&&dis[1]==0x35&&dis[3]==c&&dis[4]==d&&dis[6]==e&&dis[7]==f)                 //15点
        {
                flag=1;
        }if(dis[0]==0x31&&dis[1]==0x36&&dis[3]==c&&dis[4]==d&&dis[6]==e&&dis[7]==f)                //16点
        {
                flag=1;
        }if(dis[0]==0x31&&dis[1]==0x37&&dis[3]==c&&dis[4]==d&&dis[6]==e&&dis[7]==f)                 //17点
        {
                flag=1;
        }
        if(dis[0]==0x31&&dis[1]==0x38&&dis[3]==c&&dis[4]==d&&dis[6]==e&&dis[7]==f)                 //18点
        {
                flag=1;
        }
        if(dis[0]==0x31&&dis[1]==0x39&&dis[3]==c&&dis[4]==d&&dis[6]==e&&dis[7]==f)                 //19点
        {
                flag=1;
        }
        if(dis[0]==0x32&&dis[1]==0x30&&dis[3]==c&&dis[4]==d&&dis[6]==e&&dis[7]==f)                  //20点
        {
                flag=1;
        }

        if(flag==1)
                {voise=0;beeled=0;}
        else
                {voise=1;beeled=1; }
}

//*************************按下按键关闭闹钟
void keyclockdown()
{
        if(!START) {flag=0;beeled=1;}
}

//*********************************************

void aoto()                                   //7s后自动关闭闹铃
{
        if(flag==1)
        {
                if(over==10) {flag=0;over=0;}

        }
}

/******************温度部分**********************/
void dsInit()                //DS18B20复位,初始化函数
{

    unsigned int i;
    ds = 0;
    i = 100;
     while(i>0) i--;
    ds = 1;
    i = 4;
     while(i>0) i--;
}

void dsWait()                //
{
      unsigned int i;
      while(ds);
      while(~ds);
      i = 4;
      while(i > 0) i--;
}

bit readBit()                //读一位数据函数
{
    unsigned int i;
    bit b;
    ds = 0;
    i++;
    ds = 1;
   i++; i++;
    b = ds;
    i = 8;
    while(i>0) i--;
    return b;
}

unsigned char readByte()                //读一个字节数据函数
{
    unsigned int i;
    unsigned char j, dat;
   dat = 0;
    for(i=0; i<8; i++)
    {
        j = readBit();

        dat = (j << 7) | (dat >> 1);                //读出的数据最低位在最前面,这样刚好一个字节在dat里
    }
    return dat;
}

void writeByte(unsigned char dat)                //向DS18B20写一个字节数据函数
{
    unsigned int i;
    unsigned char j;
    bit b;
    for(j = 0; j < 8; j++)
    {
        b = dat & 0x01;
        dat >>= 1;

        if(b)                             //写1
        {
           ds = 0;i++; i++;
            ds = 1;
            i = 8; while(i>0) i--;
        }
        else
        {
            ds = 0;                  //写0
          i = 8; while(i>0) i--;
            ds = 1;
           i++; i++;
        }
   }
}

void sendChangeCmd()                //DS18B20开始获取温度并转换
{
    dsInit();
    dsWait();
    delayMs(1);
    writeByte(0xcc);                //写跳过读ROM指令
    writeByte(0x44);                //写温度转换指令
}

void sendReadCmd()                        //读取寄存器中存储的温度数据
{
    dsInit();
    dsWait();
    delayMs(1);
    writeByte(0xcc);
    writeByte(0xbe);
}

int getTmpValue()                                 //得到温度
{
    unsigned int tmpvalue;
    int value;
    float t;
    unsigned char low, high;
    sendReadCmd();

    low = readByte();                //读低8位
    high = readByte();                //读高8位

    tmpvalue = high;
    tmpvalue <<= 8;                        //两个字节组合为1个字节
    tmpvalue |= low;

    value = tmpvalue;
    t = value * 0.0625;                 //温度在寄存器中为12位,分辨率为0.0625度
    value = t * 100 + (value > 0 ? 0.5 : -0.5); //乘以100表示小数点后面只取1位,加0.5是四舍五入,大于0加0.5, 小于0减0.5。
    return value;                        //value是整型
}

//*****************************************************